DS18b20温度传感器51单片机程序 带温度报警功能

楼主(2016-04-13):
带温度报警功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3^7;         //连接DS18B20
sbit rs=P2^7;          //??1602 RS?
sbit rw= P2^6;  //??1602 ?R/W?,???????
sbit en=P2^5;          //??1602 E?

*/
/*****************Happy Everyday!**************/
//DS18B20????,?????1602????!???!

//DS18B20????,LCD16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  temp:"};
uchar table1[]={"warntemp: "};
/********IO????**********/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en=P0^5;
sbit dq=P3^7;
sbit beep=P3^6;
sbit led1=P1^0;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3;
sbit key4=P3^2;

uchar num;
uint tempwarn,d=0,h=0;

uint warntem=31;

void delay(uint n)                //????
{
        while(n>0)n--;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
        rs=0;                        //?0????
        en=0;                        //?????????
        P2=com;                        //?com??,????????P2?
        delay(100);                //??,???????????
        en=1;                        //????,0?1??????????????????
        delay(100);
        en=0;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
        rs=1;                  //?1??????
        en=0;
        P2=date;          //?date??,???????P2?
        delay(100);
        en=1;
        delay(100);
        en=0;
}

void init()        //???????
{
        en=0;
        write_com(0x38);        //??16X2??,5X7??,8????
        write_com(0x0c);        //?????,?????
        write_com(0x06);        //???????????1
        write_com(0x01);        //???0,?????0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DS18B20??????????
{
        uchar j;
        for(j=0;j<8;j++)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uchar Readbyte(void)//DS18B20?????????
{
        uchar i,dat=0;
        for(i=0;i<8;i++)
        {
                dq=0;
                dat>>=1;
                dq=1;
                if(dq==1)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initds18b20(void)//?????????
{
        uchar x=0;
        dq=1;
        delay(8);
        dq=0;
        delay(80);
        dq=1;
        delay(14);
        x=dq;
        delay(20);
}

void Readtemp(void)//?????
{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d=Readbyte();        //??????8?????
        h=Readbyte();        //??????8?????
}
convert() //????????,???????????????
{
        uint temp,tmp;
        float tt,yy;
        tmp=d;         //?8????tmp
        temp=h;         //?8????temp
        temp<<=8;  //?8???8?
        temp|=d;   //??8?????????temp
        if((h&0x80)!=0)         //?8?h&10000000???0,??0??????
        {
                table[7]='-';        //?-????????8???,??-???8?,1602???16???
                temp=temp-1;
                temp=~temp;
        }
        else
                table[7]='+';
                temp>>=4;
                table[8]=(temp/100)+'0';        //???9??????????,??120??1
                table[9]=(temp/10)%10+'0';        //???10??????????,??120??2
                table[10]=(temp%10)+'0';        //???9??????????,??120??0
                tmp=tmp&0x0f;  //??????????
                tt=tmp*0.0625; //????????
                table[11]='.'; //?????
                table[12]=((uchar)(tt*10))%10+'0';//??????????

         table[13]='.';
         table[14]='C';
        tempwarn=temp;

        warntem>>=4;
                table1[8]=(warntem/100)+'0';        //???9??????????,??120??1
                table1[9]=(warntem/10)%10+'0';        //???10??????????,??120??2
                table1[10]=(warntem%10)+'0';        //???9??????????,??120??0
                warntem=warntem&0x0f;  //??????????
                yy=warntem*0.0625; //????????
                table1[11]='.'; //?????
                table1[12]=((uchar)(tt*10))%10+'0';//??????????

         table1[13]='.';
         table1[14]='C';

        return tempwarn;//?????
}
void warn(uint tempwarn)//??????
{
        if(tempwarn<=warntem) //?????????,??????20????????????
        {
                beep=0;
                delay(5000);//??????????
                beep=0;
                delay(50000); //???????????
                led1=1;
        }
        else if(tempwarn>warntem)//??????25???????
        {
                beep=~beep;
                led1=0;
                //delay(300);
                //beep=1;
                //delay(300));
        }
}

void main()
{

        rw=0;                  //rw???0,?????????,?????????????,??!!!
        init();         //???????

        /*
                        if(key1==0)
                {
                        delay(5);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while(!key1);//松手检测
                                warntem+=1;

                        }
                        if(key2==0)
                {
                        delay(5);          //消抖动
                        if(key2==0)          //确认按键被按下
                        {
                                while(!key2);//松手检测
                                warntem-=1;

                        }
                        */

        //write_com(0x80+0x40); //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num<16,16????16?
        //{
        //        write_data(table1[num]);//?????????,?????????,??????dengtianming
        //}
        while(1)        //???,?????????
        {
                 Readtemp();
                 convert();
                 warn(tempwarn);
                 write_com(0x80);  //??????????
                 for(num=0;num<15;num++)//??16???,?????????????16,????????????????????
                 {
                        write_data(table[num]);//?????????
                 }

                 write_com(0x80+0x40); //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num<16,16????16?
        {
                write_data(table1[num]);//?????????,?????????,??????dengtianming
        }

         //table1[11]=warntem/10;
         //table1[12]=warntem%10;
                // table1[13]='.';
         //table1[14]='C';

        }
}

网友A(2016-08-06):
很多乱码啊。

网友B:
名称: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程序
  内容:18B20单线温度检测的应用样例程序,请将18b20插紧,
        然后在数码管可以显示XX.XC,C表示摄氏度,如显示25.3C表示当前温度25.3度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定义端口                                    */
/******************************************************************/
sbit DQ=P1^3;//ds18b20 端口
sfr dataled=0x80;//显示数据端口
/******************************************************************/
/*                    全局变量                                    */
/******************************************************************/
uint temp;
uchar flag_get,count,num,minute,second;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7段数码管段码表共阳
uchar  str[6];
/******************************************************************/
/*                   函数声明                                     */
/******************************************************************/
void delay1(uchar MS);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
TL0=0xf0;
IE=0x82;
TR0=1;
P2=0x00;
count=0;
while(1)
{
   str[5]=0x39;         //显示C符号
   str[1]=tab[TempH/100]; //百位温度
   str[2]=tab[(TempH%100)/10]; //十位温度
   str[3]=tab[(TempH%100)%10]|0x8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str[4]=tab[TempL];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温度--定时器中断一次,flag_get=1一次。
    {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str[0]=0x4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temp+1;
  }
  else
     str[0]=0;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flag_get=0;
    }
  }
}

/******************************************************************/
/*                  定时器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温度检测间隔
{
TH0=0xef;//定时器重装值
TL0=0xf0;
num++;
if(num==20)
  {num=0;
flag_get=1;//标志位有效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
count++;
if(count==1)
   {
     P2=0;
     dataled=str[0];  //数码管扫描
   }
if(count==2)
   { P2=1;
     dataled=str[1];
   }
if(count==3)
   {
     P2=2;
     dataled=str[2];
   }
if(count==4)
   {
     P2=3;
     dataled=str[3];
   }
if(count==5)
   {
     P2=4;
     dataled=str[4];
   }
if(count==6)
   {
     P2=5;
     dataled=str[5];
     count=0;
   }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
/*                    初始化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
/*                   读取温度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