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3-Arduino连接HMC5883L三轴电子罗盘传感器

楼主(2016-04-14):
用途:测量地磁方向,测量物体静止时候的方向,测量传感器周围磁力线的方向。注意,测量地磁时候容易受到周围磁场影响,

主芯片HMC5883三轴磁阻传感器特点(抄自网上):
1,数字量输出:I2C数字量输出接口,设计使用非常方便。
2,尺寸小: 3x3x0.9mm LCC封装,适合大规模量产使用。
3,精度高:1-2度,内置12位A/D,OFFSET, SET/RESET 电路,不会出现磁饱和现象,不会有累加误差。
4,支持自动校准程序,简化使用步骤,终端产品使用非常方便。
5,内置自测试电路,方便量产测试,无需增加额外昂贵的测试设备。
6,功耗低:供电电压1.8V, 功耗睡眠模式-2.5uA 测量模式-0.6mA

连接方法:
只要连接VCC,GND,SDA,SCL四条线。Arduino GND -> HMC5883L GNDArduino 3.3V -> HMC5883L VCCArduino A4 (SDA) -> HMC5883L SDAArduino A5 (SCL) -> HMC5883L SCL

(注意,接线是A4,A5,不是D4,D5)

程序编写:下载HMC5883L库文件。下载地址: HMC5883L.zip (5.55 KB, 下载次数: 100) 主要程序预览:
/*
HMC5883L.cpp - Class file for the HMC5883L Triple Axis Magnetometer Arduino Library.
Copyright (C) 2011 Love Electronics (loveelectronics.co.uk)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version 3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

WARNING: THE HMC5883L IS NOT IDENTICAL TO THE HMC5883!

*/

#include
#include "HMC5883L.h"

HMC5883L::HMC5883L()
{
  m_Scale = 1;
}

MagnetometerRaw HMC5883L::ReadRawAxis()
{
  uint8_t* buffer = Read(DataRegisterBegin, 6);
  MagnetometerRaw raw = MagnetometerRaw();
  raw.XAxis = (buffer[0] << 8) | buffer[1];
  raw.ZAxis = (buffer[2] << 8) | buffer[3];
  raw.YAxis = (buffer[4] << 8) | buffer[5];
  return raw;
}

MagnetometerScaled HMC5883L::ReadScaledAxis()
{
  MagnetometerRaw raw = ReadRawAxis();
  MagnetometerScaled scaled = MagnetometerScaled();
  scaled.XAxis = raw.XAxis * m_Scale;
  scaled.ZAxis = raw.ZAxis * m_Scale;
  scaled.YAxis = raw.YAxis * m_Scale;
  return scaled;
}

int HMC5883L::SetScale(float gauss)
{
        uint8_t regValue = 0x00;
        if(gauss == 0.88)
        {
                regValue = 0x00;
                m_Scale = 0.73;
        }
        else if(gauss == 1.3)
        {
                regValue = 0x01;
                m_Scale = 0.92;
        }
        else if(gauss == 1.9)
        {
                regValue = 0x02;
                m_Scale = 1.22;
        }
        else if(gauss == 2.5)
        {
                regValue = 0x03;
                m_Scale = 1.52;
        }
        else if(gauss == 4.0)
        {
                regValue = 0x04;
                m_Scale = 2.27;
        }
        else if(gauss == 4.7)
        {
                regValue = 0x05;
                m_Scale = 2.56;
        }
        else if(gauss == 5.6)
        {
                regValue = 0x06;
                m_Scale = 3.03;
        }
        else if(gauss == 8.1)
        {
                regValue = 0x07;
                m_Scale = 4.35;
        }
        else
                return ErrorCode_1_Num;

        // Setting is in the top 3 bits of the register.
        regValue = regValue << 5;
        Write(ConfigurationRegisterB, regValue);
}

int HMC5883L::SetMeasurementMode(uint8_t mode)
{
        Write(ModeRegister, mode);
}

void HMC5883L::Write(int address, int data)
{
  Wire.beginTransmission(HMC5883L_Address);
  Wire.send(address);
  Wire.send(data);
  Wire.endTransmission();
}

uint8_t* HMC5883L::Read(int address, int length)
{
  Wire.beginTransmission(HMC5883L_Address);
  Wire.send(address);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beginTransmission(HMC5883L_Address);
  Wire.requestFrom(HMC5883L_Address, length);

  uint8_t buffer[length];
  if(Wire.available() == length)
  {
          for(uint8_t i = 0; i < length; i++)
          {
                  buffer[i] = Wire.receive();
          }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buffer;
}

char* HMC5883L::GetErrorText(int errorCode)
{
        if(ErrorCode_1_Num == 1)
                return ErrorCode_1;

        return "Error not defined.";
}

解压HMC5883L库文件到arduino文件夹:arduino-0022libraries下面。编写以下程序,下载下面测试程序到arduino:
#include <Wire.h>
#include <HMC5883L.h>
HMC5883L compas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ire.begin();
  compass = HMC5883L();
  compass.SetScale(1.3);
  compass.SetMeasurementMode(Measurement_Continuous);
}
void loop()
{
  MagnetometerRaw raw = compass.ReadRawAxis();
  MagnetometerScaled scaled = compass.ReadScaledAxis();
  float xHeading = atan2(scaled.YAxis, scaled.XAxis);
  float yHeading = atan2(scaled.ZAxis, scaled.XAxis);
  float zHeading = atan2(scaled.ZAxis, scaled.YAxis);
  if(xHeading < 0) xHeading += 2*PI;
  if(xHeading > 2*PI) xHeading -= 2*PI;
  if(yHeading < 0) yHeading += 2*PI;
  if(yHeading > 2*PI) yHeading -= 2*PI;
  if(zHeading < 0) zHeading += 2*PI;
  if(zHeading > 2*PI) zHeading -= 2*PI;
  float xDegrees = xHeading * 180/M_PI;
  float yDegrees = yHeading * 180/M_PI;
  float zDegrees = zHeading * 180/M_PI;
  Serial.print(xDegrees);
  Serial.print(",");
  Serial.print(yDegrees);
  Serial.print(",");
  Serial.print(zDegrees);
  Serial.println(";");
  delay(100);
}

打开Arduino串口监视器即可看到结果(X平面角度,Y平面角度,Z平面角度):

楼主:
最近实在太忙,就先单独把我的八字校准程序贴上来。
其实很简单,我没去管Z轴,如果想要更高的精度,需要加一个加速度传感器,我刚好没有。

我的整个校准分2个子函数:calibRead() 和 calibration()

参照官方HMC5883L的程序先把该定义的变量定义好。
    HMC5883L digicomp;

    float X_max = 0.0;  //X轴最大读数
    float X_min = 0.0;  //X轴最小读数

    float Y_max = 0.0;  //Y轴最大读数
    float Y_min = 0.0;  //Y轴最小读数

    float X_offset = 0.0;  //X轴偏移
    float Y_offset = 0.0;  //Y轴偏移

    void calibRead() //指南针读数
    {
            MagnetometerScaled scaled2 = digicomp.ReadScaledAxis();

            if (  (abs(scaled2.XAxis) < 500) && (abs(scaled2.YAxis) < 500) && (abs(scaled2.ZAxis) < 500)) //这行对于我很重要,能过滤掉很多干扰,增加校准的精度。
            {  //下面几行就是读取到每个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算出相应的偏移量
                if(scaled2.XAxis > X_max) {X_max = scaled2.XAxis;}
                if(scaled2.YAxis > Y_max) {Y_max = scaled2.YAxis;}

                if(scaled2.XAxis < X_min) {X_min = scaled2.XAxis;}
                if(scaled2.YAxis < Y_min) {Y_min = scaled2.YAxis;}

                X_offset = (X_max + X_min) / 2.0;
                Y_offset = (Y_max + Y_min) / 2.0;
            }
    }

    void calibration()
    {
            int i = 0;
            digitalWrite(motor1EnPin, 0);  // 定义转弯方向,对于我的小车来说是左转,逆时针方向
            digitalWrite(motor2EnPin, 1);

            analogWrite(motor1, 80);  // 启动马达开始转动
            analogWrite(motor2, 80);

            while(i < 1000)  // 逆时针方向循环读取XY轴每个方向的值,然后算出相应的偏移量
            {  calibRead();
                delay(10);
                i++;
            }

            i = 0;
            digitalWrite(motor1EnPin, 1);  // 右转小车,顺时针方向
            digitalWrite(motor2EnPin, 0);

            while(i < 1000)  // 再顺时针方向方向旋转测算偏移量
            {  calibRead();
                delay(10);
                i++;
            }

            analogWrite(motor1, 0);  // 停止小车,校准完成
            analogWrite(motor2, 0);
    }

    float readCompass()  //得到偏移了就可以读数了
    {
            MagnetometerScaled scaled = digicomp.ReadScaledAxis();

            float heading = atan2(scaled.YAxis - Y_offset, scaled.XAxis - X_offset);  // 读数的时候直接减掉偏移量就可以了

            //float declinationAngle = 36.36/1000.0;  [这几行是考虑磁偏角的,除非真的是想
            //heading = heading + declinationAngle;    找地理北极,不然对方向判断用处不大]

            if(heading < 0)  heading += 2*PI;
            if(heading > 2*PI)  heading -= 2*PI;

            float headingDegrees = heading * 180/M_PI;

            return headingDegrees;
    }

严格来说这个传感器读出来的仅仅是三轴方向磁场强度而已,角度是算出来的。另外他对磁场感应很灵敏,周围有金属就会有干扰,拿块金属在他周围转转就能看到读数很大的变化,所以校准还是很有必要的。

手机的话因为画8字能很快测得XY的偏移,所以方法就叫8字校准。小车的话因为可以旋转,就没必要真的去走8字,直接转圈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上传一个HMC5883L库文件,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就可运行,ARDUINO 1.0.6版本的三轴传感器。代码详见1楼。

    HMC5883L新头文件:

楼主:
焊接还是很简单的,个人玩买个可调温和恒温的电烙铁,最好60W的,升温快,焊接前先将烙铁头附锡(其实一般新电烙铁都需要先附锡,每次用完也要附锡防氧化),面板焊接点注意刷好助焊剂(可以用松香+酒精自己调,酒精要纯度高的工业酒精大概酒精和松香1:0.2就差不多了,然后刷到要焊接的引脚和PCB板上),最后直接焊锡丝点烙铁头刷引脚(不要担心连线,先让焊锡全部下到引脚上,最后拿烙铁刷一边,焊锡会自己焊接到点,最好让板子稍微倾斜,自上而下刷,这样多余的锡会流到最下边,然后拿烙铁点掉就好了),最后用酒精棉擦洗焊点(将多余助焊剂洗掉),检查焊点是否有连接,如果不确定用镊子刮一刮就好了。(烙铁使用要快点快提,这样锡会自己成非常漂亮的形状,不要长时间点焊点)

PCB板是不会附着焊锡的,所以不用担心焊不好,其实很简单,关键烙铁要好,个人用我觉得黄花907调温恒温烙铁就好,淘宝上很便宜,反正我自己用的就很不错。。。。

最后,烙铁头要多买几个不同样式的,以应对不同焊点。。

------------------------

另,最近发现一个HMC5883的问题,一并记这儿:最近买了几片HMC5883L模块,结果被坑了,卖家没说不能用在5V系统,只说能5V供电,以为在MEGA2560上能用,结果读数据有问题,一开始是读出来不更新,每次复位更新一次数据,后来发现上拉电阻不是装的PCB上印的4.7K,装的是10K,换成4.7K后,可以连续读数据,但读一断时间后就会死机,以为程序有问题,查来查去,后来发现以前买的模块能正常读,仔细比较两个模块,发现新买的模块没有电平转换电路,以HMC5883L的IIc的1.8V电平直接接5V系统,不死才怪,所以5V系统买这个模块一定要买GY-271型号,有两个小6脚芯片的,一个是LDO,一个是双MOS做电平转换,只有一个LDO的模块只能用在3.3V或1.8V系统。

网友A(2016-11-15):
5893也出来了

网友B(2017-02-18):
回复有黑币吗

网友C: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
回复是没有的 只能通过发布文件 管理员审核通过后 才会发放

网友E(2017-08-31):
回复有黑币么?

网友F(2019-05-30):
fatal error: ../Wire/Wi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Wire/Wir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