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4-Arduino软件模拟PWM以及提高软PWM效率

楼主:
注:
1.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很久,画图技术也不精,难免错漏,大家凑合看.有问题可以留言.
2.论坛排版把我的代码缩进全弄没了,大家将代码粘贴到arduino编译器,然后按ctrl+T重新格式化代码格式即可看的舒服.

一、什么是PWM

PWM即Pulse Waveleng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波,通过调整输出信号占空比,从而达到改变输出平均电压的目的。相信Arduino的PWM大家都不陌生,在Arduino Duemilanove 2009中,有6个8位精度PWM引脚,分别是3, 5, 6, 9, 10, 11脚。我们可以使用analogWrite()控制PWM脚输出频率大概在500Hz的左右的PWM调制波。分辨率8位即2的8次方等于256级精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6个PWM引脚不够用。比如我们做一个10路灯调光,就需要有10个PWM脚。Arduino Duemilanove 2009有13个数字输出脚,如果它们都可以PWM的话,就能满足条件了。于是本文介绍用软件模拟PWM。

二、Arduino软件模拟PWM

Arduino PWM调压原理:PWM有好几种方法。而Arduino因为电源和实现难度限制,一般使用周期恒定,占空比变化的单极性PWM。
通过调整一个周期里面输出脚高/低电平的时间比(即是占空比)去获得给一个用电器不同的平均功率。

如图所示,假设PWM波形周期1ms(即1kHz),分辨率1000级。那么需要一个信号时间精度1ms/1000=1us的信号源,即1MHz。所以说,PWM的实现难点在于需要使用很高频的信号源,才能获得快速与高精度。下面先由一个简单的PWM程序开始:
    const int PWMPin = 13;
    int bright = 0;
    void setup()
    {
        pinMode(PWMPin, OUTPUT);
    }
    void loop()
    {
        if((bright++) == 255) bright = 0;

        for(int i = 0; i < 255; i++)
        {
            if(i < bright)
            {
                digitalWrite(PWM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30);
            }
            else
            {
                digitalWrite(PWM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30);
            }
        }
    }

这是一个软件PWM控制Arduino D13引脚的例子。只需要一块Arduino即可测试此代码。

程序解析:由for循环可以看出,完成一个PWM周期,共循环255次。
假设bright=100时候,在第0~100次循环中,i等于1到99均小于bright,于是输出PWMPin高电平;
然后第100到255次循环里面,i等于100~255大于bright,于是输出PWMPin低电平。无论输出高低电平都保持30us。
那么说,如果bright=100的话,就有100次循环是高电平,155次循环是低电平。
如果忽略指令执行时间的话,这次的PWM波形占空比为100/255,如果调整bright的值,就能改变接在D13的LED的亮度。
这里设置了每次for循环之后,将bright加一,并且当bright加到255时归0。所以,我们看到的最终效果就是LED慢慢变亮,到顶之后然后突然暗回去重新变亮。
这是最基本的PWM方法,也应该是大家想的比较多的想法。

然后介绍一个简单一点的。思维风格完全不同。不过对于驱动一个LED来说,效果与上面的程序一样。
    const int PWMPin = 13;
    int bright = 0;
    void setup()
    {
        pinMode(PWMPin,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WM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bright * 30);
        digitalWrite(PWM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55 - bright) * 30);
        if((bright++) == 255) bright = 0;
    }

可以看出,这段代码少了一个For循环。它先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维持(bright*30)us。然后输出一个低电平,维持时间((255-bright)*30)us。这样两次高低就能完成一个PWM周期。分辨率也是255。

三、多引脚PWM

Arduino本身已有PWM引脚并且运行起来不占CPU时间,所以软件模拟一个引脚的PWM完全没有实用意义。我们软件模拟的价值在于:他能将任意的数字IO口变成PWM引脚。当一片Arduino要同时控制多个PWM,并且没有其他重任务的时候,就要用软件PWM了。

多引脚PWM有一种下面的方式:
    int brights[14] = {0}; //定义14个引脚的初始亮度,可以随意设置
    int StartPWMPin = 0, EndPWMPin = 13; //设置D0~D13为PWM引脚
    int PWMResolution = 255; //设置PWM占空比分辨率

    void setup()
    {
        //定义所有IO端输出
        for(int i = StartPWMPin; i <= EndPWMPin; i++)
        {
            pinMode(i, OUTPUT);
            //随便定义个初始亮度,便于观察
            brights[ i ] = random(0, 255);
        }
    }
    void loop()
    {
        //这for循环是为14盏灯做渐亮的。每次Arduino loop()循环,
        //brights自增一次。直到brights=255时候,将brights置零重新计数。
        for(int i = StartPWMPin; i <= EndPWMPin; i++)
        {
            if((brights[i]++) == PWMResolution) brights[i] = 0;
        }

        for(int i = 0; i <= PWMResolution; i++) //i是计数一个PWM周期
        {
            for(int j = StartPWMPin; j <= EndPWMPin; j++) //每个PWM周期均遍历所有引脚
            {
                if(i < brights[j])
                {
                    digitalWrite(j, HIGH);
                    delayMicroseconds(2);
                }
                else
                {
                    digitalWrite(j, LOW);
                    delayMicroseconds(2);
                }
            }
        }
    }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但是能演示基本的PWM功能。我们看loop(){}段,里面第一个for循环是做亮度渐增的,跟上面程序一样,每次循环自增,然后到255就置零重来。下面的for循环是外层循环组成一个PWM周期的,每个周期用255次循环完成。就是说,PWM精度255级。

看内层for循环,每个PWM周期都包含由StartPWMPin到EndPWMPin的遍历。就是说,按照brights数组里面的元素去设置每个引脚的PWM值。由于每个PWM周期都要遍历14个引脚,所以我们使用的delayMicroseconds); 延时要降低到2us左右。每个PWM周期就是2usx14只脚=28us左右,在加上代码执行时间误差。大概与原来的30us接近了。

四、提高PWM速度
由上面可以看出,多引脚PWM的周期大致为
每引脚PWM周期=每引脚判定后延时*要PWM的引脚数*每周期PWM判定次数(PWM精度)
上面的代码不包括指令执行时间,大概是2us x 14 x 255≈7ms=一个周期,频率142Hz。如果使用Arduino Mega 2560这样的大板,我们或者会用更多的引脚,比如32个。周期就变成2us x 32 x 255≈16ms一个周期,频率就是62Hz了。大概实验可以看到,如果周期超过12ms以上,驱动LED我们会看到明显的闪烁。所以必须降低三个值中的随便一个加快PWM速度。

所以我们要更改PWM周期的话,我们将精度(代码里面的变量:PWMResolution)降低就行,比如一般调整LED亮度的话,我们用64级精度就行。这样速度就是2x32x64=4ms。就不会闪了。

网友A(2018-04-21):
PDE文档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