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6-Arduino串口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6-04-14):
用惯Arduino串口传输的朋友都知道,Arduino的Serial.read()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但是有时想进行字符串通讯,就很麻烦了。
废话少讲,直接上完整例子:

编译只要一块Arduino,不需要任何外置元件。
用Arduino编译器的串口监视器即可看到结果,我们打什么文字进去,下面就会返回什么文字
String comdata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

if (comdata.length() > 0)
    {

Serial.println(comdata);

comdata = "";
    }
}

代码很简单,comdata是一个字符串类型变量。Serial.available()是当前串口缓冲池的数据量。Serial.read()是读缓冲池的语句,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
用了String类型变量,很简单的实现了字符到字符串的加入,还有字符串输出,赋值等麻烦问题,所以很简单的代码就能处理串口数据。
特别留意的是读串口时的delay(2)不能删掉,否则串口缓冲区不够时间接受数据。即使调小延时也会出错。具体数值也可以实验决定。

再提醒一个:comdata说是一个字符串,也是一个数组,引用每个字的话可以用comdata[0],comdata[1]。。。comdata[n]。如果我们要每个字节取出的话,可以每个引用。

效果:输入什么字符串,输出就是什么。
输入:
按send之后:

再附送一个例子,在串口输入1011101..的话,就会令Arduino的D2~Dx引脚产生高/低电平,当然,一次发送的数据视Arduino引脚数而定,比如Arduino UNO/nano之类的,只有D2~D13十二个引脚。我们打12个数字就好。比如101101011010,如果中间有非0和1的字符,则自动跳过该位设置:比如122202221222这样。因为2不是允许范围内,就只设置D2/D6/D10的值了:String comdata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for(int i = 2; i <= 13; i++) pinMode(i, OUTPUT);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int(Serial.read()) - '0';

delay(2);
  }

if(comdata.length() > 0)
  {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i++)
    {

if(comdata[i]=='0'||comdata[i]=='1')
      {

digitalWrite(i + 2, comdata[i] - '0');

Serial.print("Pin ");

Serial.print(i + 2);

Serial.print(" is ");

Serial.println(comdata[i]);
      }
    }

comdata = "";
  }
}

再来一个:进阶版(有待测试)
输入六个逗号分隔数比如:50,20,5,255,20,20
就能令Arduino的PWM引脚(3,5,6,9,10,11):按照PWM值发光。所以逗号分割数必须是0~255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6] = {0}, PWMPin[6] = {3, 5, 6, 9, 10, 11}, mark = 0;
void setup()
{

for(int i = 0; i < 6; i++) pinMode(PWMPin[i],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j = 0;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if(mark == 1)
  {

Serial.println(comdata);

Serial.println(comdata.length());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comdata = String("");

for(int i = 0; i < 6; i++)
    {

Serial.print("Pin ");

Serial.print(PWMPin[i]);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numdata[i]);

analogWrite(PWMPin[i], numdata[i]);

numdata[i] = 0;
    }

mark = 0;
  }
}

(补充) - 在串口读取多个字符串,并且转换为数字数组

功能如题目。
在串口收到逗号分割的6串数字比如
100,200,45,4,87,99
然后在6个PWM端口3, 5, 6, 9, 10, 11输出对应PWM值

代码注释很详细了,就不再说明了。
    //定义一个comdata字符串变量,赋初值为空值
    String comdata = "";
    //numdata是分拆之后的数字数组
    int numdata[6] = {0}, PWMPin[6] = {3, 5, 6, 9, 10, 11}, mark = 0;
    void setup()
    {
    //定义0~6脚是输出
      for(int i = 0; i < 6; i++) pinMode(PWMPin[i],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j是分拆之后数字数组的位置记数
      int j = 0;

      //不断循环检测串口缓存,一个个读入字符串,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读入之后将字符串,串接到comdata上面。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延时一会,让串口缓存准备好下一个数字,不延时会导致数据丢失,
        delay(2);
        //标记串口读过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直接不执行这个while了。
        mark = 1;
      }

      if(mark == 1)  //如果接收到数据则执行comdata分析操作,否则什么都不做。
      {
      //显示刚才输入的字符串(可选语句)
        Serial.println(comdata);
          //显示刚才输入的字符串长度(可选语句)
        Serial.println(comdata.length());

     /*******************下面是重点*******************/
     //以串口读取字符串长度循环,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逐个分析comdata[i]字符串的文字,如果碰到文字是分隔符(这里选择逗号分割)则将结果数组位置下移一位
        //即比如11,22,33,55开始的11记到numdata[0];碰到逗号就j等于1了,
        //再转换就转换到numdata[1];再碰到逗号就记到numdata[2];以此类推,直到字符串结束
          if(comdata[i] == ',')
          {
            j++;
          }
          else
          {
             //如果没有逗号的话,就将读到的数字*10加上以前读入的数字,
             //并且(comdata[i] - '0')就是将字符'0'的ASCII码转换成数字0(下面不再叙述此问题,直接视作数字0)。
             //比如输入数字是12345,有5次没有碰到逗号的机会,就会执行5次此语句。
             //因为左边的数字先获取到,并且numdata[0]等于0,
             //所以第一次循环是numdata[0] = 0*10+1 = 1
             //第二次numdata[0]等于1,循环是numdata[0] = 1*10+2 = 12
             //第三次是numdata[0]等于12,循环是numdata[0] = 12*10+3 = 123
             //第四次是numdata[0]等于123,循环是numdata[0] = 123*10+4 = 1234
             //如此类推,字符串将被变成数字0。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comdata的字符串已经全部转换到numdata了,清空comdata以便下一次使用,
        //如果不请空的话,本次结果极有可能干扰下一次。
        comdata = String("");

        //循环输出numdata的内容,并且写到PWM引脚
        for(int i = 0; i < 6; i++)
        {
          Serial.print("Pin ");
          Serial.print(PWMPin[i]);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numdata[i]);
          analogWrite(PWMPin[i], numdata[i]);
          numdata[i] = 0;
        }
        //输出之后必须将读到数据的mark置0,不置0下次循环就不能使用了。
        mark = 0;
      }
    }

网友A(2018-01-28):
感谢分享!很棒的教程

网友B(2018-08-29):
哎,看得头痛还一知半解的,怎么办?

网友C:
非常清晰,受教了,谢谢!

网友D(2018-11-30):
可以请问下怎么把字符输出到显示屏上吗

网友E:
1,2,3,4,5,6  最后一位显示错误.

网友F(2019-03-14):
感谢分享,学习啦。楼主:假如是FF000100FF该如何解析,2个FF是包头和包尾中间是有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