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7-Arduino 输出引脚扩流

楼主:
使用Arduino时候,经常需要控制大电流或者高压负载。但是Arduino只有最大5v,20mA的引脚输出。必须要通过扩流电路。扩流的方法有很多。下面介绍几种方法,适合在不同场合下面使用。

注意:下述电路图的负载均用电阻符号代替,符号标志是电子学的负载符号RL,就是R(load)的意思。

1、小功率NPN三极管扩流(适用于扩展后负载电压5v以下,负载电流建议<1A)。

Arduino输出引脚直接连电阻驱动三极管基极。

复杂度:★★☆☆☆;成本:★☆☆☆☆;可扩流倍数:★☆☆☆☆;
优点:简单方便,成本低。开关频率上限直接由三极管决定,可以做的很高;
缺点:受控大电流和Arduino直接连通,所以外置驱动电源不建议超过5v,以免外置电源的电压通过Q1倒灌到Arduino引脚引起Arduino烧坏。
选材:三极管Q1可以选用小功率的NPN三极管。推荐型号有2SC1815,2N2222,8050,2SD882等(点元件名看对应数据手册,下同);基极电阻R1必不可少,否则会导致Arduino因为引脚负载过大而发热甚至烧毁。R1阻值在100Ω~10k之间均可,推荐值1kΩ。所有电阻功率无要求,贴片0805以上,直插1/8w以上的就行,以下所有电路均使用这种电阻规格。

2、固态继电器(光耦)扩流(适用于220V交流直接控制,或者大功率直流控制,建议用于负载电流0.2A~40A间)

使用现成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很方便的被Arduino控制。对于Arduino来说,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像驱动一个LED那么简单。

直流控制直流

直流控制交流

复杂度:★☆☆☆☆;成本:★★★★★;可扩流倍数:★★★★★;
优点:使用最简单,抗干扰能力最强,无电磁干扰。可以控制交流电/直流电,并且可以控制很大电流的负载。
缺点:成本很高
选材:注意的是,固态继电器有两种:直流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直流控制直流固态继电器。它们的受控端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用。直流控交流的交流是用可控硅进行开关的,而直流控直流用的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进行开关。下面会对两种继电器仿制进行介绍的(见3)。

3、带光耦隔离NPN三极管扩流(适用于大范围负载电压,建议用于负载电流1A~5A间)

通过光耦加扩流做出一个控制/受控隔离的直流控制器。完全等效于直流固态继电器。

复杂度:★★★★☆;成本:★★☆☆☆;可扩流倍数:★★★★★;
优点:控制电流小,等效于驱动一只LED。受控大电流和Arduino控制板完全电气隔离,即使受控部分发生事故烧毁了,也不会影响到Arduino主板。
缺点:电路比直接扩流复杂,成本稍高。
选材:三极管可以选择2SD882,2SD669A,TIP122(5A达林顿管)等。光耦使用PC817等廉价光耦即可。

4、继电器扩流(适用于低速,对受控端开关电阻有要求的场合,建议用于负载电流0~3A间)

用一个小功率三极管扩流,然后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

复杂度:★★★★☆;成本:★★★☆☆;可扩流倍数:★★★★★;
优点:扩流电流大,并且由于继电器是机械闭合触点,闭合电阻基本为零,不像固态继电器或者三极管,有正向压降;适用于对闭合电阻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受控端是开关0~0.7v的信号。使用三极管或者固态继电器就不能工作了,只能使用继电器。
缺点:低速,每秒最快只能开关几次;机械开关使用寿命短,开关频率高的话,很快就会坏掉。成本高,电路也不简单;开关电流大,需要充足的电源供给继电器吸合。有较强的空间电磁干扰(EMI),会对高速数字电路(USB,串口,视频等)或者小信号模拟电路(音频信号线,仪器测量输入线)造成干扰。必须做好屏蔽措施;并且继电器断开时候会产生反向高压,必须处理反压。
选材:继电器必须选用5v控制的,因为Arduino只有5v。并且继电器吸合电流必须小于200mA,不能影响Arduino使其工作电压不稳。如果不能满足的话,可以尝试继电器级联,即小继电器拖动大继电器。

5、场效应管扩流(适用于大负载直流电流,建议用于负载电流5A~100A间)

用场效应管代替三极管扩流。由于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器件,输入电流极小。与三极管扩流相比,可以获得更快的开关速度和更小的输入电流,并且可以控制很大的直流电流(比如10~50A)。用Arduino驱动的话。驱动电路跟1、3几乎一样,只是换了场管。

复杂度:★★★★☆;成本:★★★★☆;可扩流倍数:★★★★★;

优点:控制电流小,等效于驱动一只LED。受控大电流和Arduino控制板完全电气隔离,即使受控部分发生事故烧毁了,也不会影响到Arduino主板。有最高的控制速度,并且电流也可以做的非常大。
缺点:电路比较复杂,场效应管成本比三极管更高。
选材:场效应管可以使用普通的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笔者用过的型号有:CEP80N75(75V,80A,75W),IXGQ240N30P(IGBT管,240A,300V,500W),IRF630(9A,200V,75W)等。

网友A(2016-04-14):
刚好做一个电路用到NPN 8050管驱动一个5V继电器,用ATMEA8L,一共5个继电器分别在9~13开关口,高电平有效。
上电瞬间 发现13口的继电器总要狂跳几次,其它口的继电器却不会乱跳,很奇怪,修改代码和对调开关口无果,三极管B极接下拉电阻也不行,最后在B极接一个10uF电容到地还是不行,最后一抓狂,上个220uF, 居然天下太平了。
百度了下,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单片机上电瞬间,各IO口的状态不稳定,解决方法也有很多种,加个电解电容就可以吸收IO口突变的电平,各位可以参考。

网友A:
如果需要许多输出可以使用ULN2803或者ULN2003,每个输出最大电流是500ma。
ULN2803是8通道
ULN2003是7通道,比ULN2803便宜许多

一个ULN2803连接Arduino例子:

网友B(2017-10-23):
这个帖子不错,正好需要这样的扩流电路做参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