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8-连接DS1302时钟模块

楼主:
DS1302是maxim美信生产的时钟模块,支持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显示。支持为后备电池涓流充电。可以。跟Arduino只需要3条数据连接线即可使用。
DS1302电路很简单,如果洞洞板自制的话,可以参考下图:

连线方法:
CE(DS1302 pin5) -> Arduino D5
IO(DS1302 pin6) -> Arduino D6
SCLK(DS1302 pin7) -> Arduino D7
Vcc2(DS1302 pin1) -> Arduino +5v
GND(DS1302 pin4) -> Arduino GND

使用前,先将下面的库文件解压到arduino-0023libraries文件夹下面:

例子代码如下:

/*
Arduino 连接 DS1302
增加了串口调整时间代码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 接口定义
CE(DS1302 pin5) -> Arduino D5
IO(DS1302 pin6) -> Arduino D6
SCLK(DS1302 pin7) -> Arduino D7
*/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 日期变量缓存 */
char buf[5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

Time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Sunday"); break;

case 2: strcpy(day, "Monday"); break;

case 3: strcpy(day, "Tuesday"); break;

case 4: strcpy(day, "Wednesday"); break;

case 5: strcpy(day, "Thursday"); break;

case 6: strcpy(day, "Friday"); break;

case 7: strcpy(day, "Saturday"); break;
    }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 %04d-%02d-%02d %02d:%02d:%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loop()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 打印当前时间 */

print_time();

delay(1000);
}

使用方法:

打开Arduino串口调试器即可看到当前时间。如果需要调整时间的话,只需要在串口输入当前日期时间,以逗号分隔

格式为: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星期数:Sunday=1,MOnday=2,...Saturday=7
比如,今天是2011年11月17日11时23分40秒星期四
填入2011,11,17,11,22,40,5即可

附上1.0 IDE可以使用的库 DS1302

阉割DS1302库,只显示时钟,没有日期。可以减小体积:

阉割后库代码如下:
/*

  Version:   1.0  - Aug   6 2010  - initial release
                         2.0  - Aug  23 2010  - Added functions to use on-chip RAM.
                         2.1  - Nov  17 2010  - Added setTCR();

*/
#include "WProgram.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REG_SEC                0
#define REG_MIN                1
#define REG_HOUR        2
#define REG_WP                7
#define REG_TCR                8

/* Public */

Time::Time()
{

        this->hour = 0;
        this->min  = 0;
        this->sec  = 0;

}

DS1302_RAM::DS1302_RAM()
{
        for (int i=0; i<31; i++)
                cell[i]=0;
}

DS1302::DS1302(uint8_t ce_pin, uint8_t data_pin, uint8_t sclk_pin)
{
        _ce_pin = ce_pin;
        _data_pin = data_pin;
        _sclk_pin = sclk_pin;

        pinMode(_ce_pin, OUTPUT);
        pinMode(_sclk_pin, OUTPUT);
}

Time DS1302::getTime()
{
        Time t;
        _burstRead();
        t.sec        = _decode(_burstArray[0]);
        t.min        = _decode(_burstArray[1]);
        t.hour        = _decodeH(_burstArray[2]);
        return t;
}

void DS1302::s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
{
        if (((hour>=0) && (hour<24)) && ((min>=0) && (min<60)) && ((sec>=0) && (sec<60)))
        {
                _writeRegister(REG_HOUR, _encode(hour));
                _writeRegister(REG_MIN, _encode(min));
                _writeRegister(REG_SEC, _encode(sec));
        }
}

char *DS1302::getTimeStr(uint8_t format)
{
        char *output= "xxxxxxxx";
        Time t;
        t=getTime();
        if (t.hour<10)
                output[0]=48;
        else
                output[0]=char((t.hour / 10)+48);
        output[1]=char((t.hour % 10)+48);
        output[2]=58;
        if (t.min<10)
                output[3]=48;
        else
                output[3]=char((t.min / 10)+48);
        output[4]=char((t.min % 10)+48);
        output[5]=58;
        if (format==FORMAT_SHORT)
                output[5]=0;
        else
        {
        if (t.sec<10)
                output[6]=48;
        else
                output[6]=char((t.sec / 10)+48);
        output[7]=char((t.sec % 10)+48);
        output[8]=0;
        }
        return output;
}

void DS1302::halt(bool enable)
{
  uint8_t _reg = _readRegister(REG_SEC);
  _reg &= ~(1 << 7);
  _reg |= (enable << 7);
  _writeRegister(REG_SEC, _reg);
}

void DS1302::writeProtect(bool enable)
{
  uint8_t _reg = (enable << 7);
  _writeRegister(REG_WP, _reg);
}

void DS1302::setTCR(uint8_t value)
{
        _writeRegister(REG_TCR, value);
}

/* Private */

uint8_t DS1302::_readByte()
{
        pinMode(_data_pin, INPUT);

        uint8_t value = 0;
        uint8_t currentBit = 0;

        for (int i = 0; i < 8; ++i)
        {
                currentBit = digitalRead(_data_pin);
                value |= (currentBit << i);
                digitalWrite(_sclk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
        return value;
}

void DS1302::_writeByte(uint8_t value)
{
        pinMode(_data_pin, OUTPUT);
        shiftOut(_data_pin, _sclk_pin, LSBFIRST, value);
}

uint8_t DS1302::_readRegister(uint8_t reg)
{
        uint8_t cmdByte = 129;
        cmdByte |= (reg << 1);

        uint8_t readValue;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cmdByte);
        readValue = _readByte();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return readValue;
}

void DS1302::_writeRegister(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
        uint8_t cmdByte = (128 | (reg << 1));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cmdByte);
        _writeByte(value);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

void DS1302::_burstRead()
{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191);
        for (int i=0; i<8; i++)
        {
                _burstArray[i] = _readByte();
        }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

uint8_t        DS1302::_decode(uint8_t value)
{
        uint8_t decoded = value & 127;
        decoded = (decoded & 15) + 10 * ((decoded & (15 << 4)) >> 4);
        return decoded;
}

uint8_t DS1302::_decodeH(uint8_t value)
{
  if (value & 128)
    value = (value & 15) + (12 * ((value & 32) >> 5));
  else
    value = (value & 15) + (10 * ((value & 48) >> 4));
  return value;
}

uint8_t        DS1302::_decodeY(uint8_t value)
{
        uint8_t decoded = (value & 15) + 10 * ((value & (15 << 4)) >> 4);
        return decoded;
}

uint8_t DS1302::_encode(uint8_t value)
{
        uint8_t encoded = ((value / 10) << 4) + (value % 10);
        return encoded;
}

void DS1302::writeBuffer(DS1302_RAM r)
{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254);
        for (int i=0; i<31; i++)
        {
                _writeByte(r.cell[i]);
        }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

DS1302_RAM DS1302::readBuffer()
{
        DS1302_RAM r;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255);
        for (int i=0; i<31; i++)
        {
                r.cell[i] = _readByte();
        }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return r;
}

void DS1302::poke(uint8_t addr, uint8_t value)
{
        if ((addr >=0) && (addr<=30))
        {
                addr = (addr * 2) + 192;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addr);
                _writeByte(value);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
}

uint8_t DS1302::peek(uint8_t addr)
{
        if ((addr >=0) && (addr<=30))
        {
                addr = (addr * 2) + 193;

                uint8_t readValue;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digitalWrite(_ce_pin, HIGH);

                _writeByte(addr);
                readValue = _readByte();

                digitalWrite(_ce_pin, LOW);

                return readValue;
        }
        else
                return 0;
}

网友A(2016-04-14):
程序中午抽空已经写完先发个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再次谢谢 弘毅 大哥给的库  晚些时候整理一下吧程序和图纸发上来。

直接发代码好了,硬件连接已经写在里面了数码管是用595驱动的6级串联。
    /*Arduino 连接 DS1302
    增加了串口调整时间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 接口定义
    CE(DS1302 pin5) -> Arduino D5
    IO(DS1302 pin6) -> Arduino D6
    SCLK(DS1302 pin7) -> Arduino D7*/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
    GND(pin 8) to ground,
    VCC(pin 16) to 5V
    OE (pin 13) to ground
    MR (pin 10) to 5V
    latchPin = 13; to 595 pin 12
    clockPin = 12; to 595 pin 11
    dataPin = 11;  to 595 pin 14
    ****************************************************************/
    char latchPin = 13;//Pin connected to ST_CP of 74HC595
    char clockPin = 12;//Pin connected to SH_CP of 74HC595
    char dataPin = 11;//Pin connected to DS of 74HC595
    int FIR,SEC,THI,FOR,FIF,SIX;
    ///////////////////0////1///2////3/////4////5////6/////7////8///9////
    byte segcode[10]={0X4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00,0X10};
    /* 日期变量缓存 */
    char buf[5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
        Time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Sunday"); break;
        case 2: strcpy(day, "Monday"); break;
        case 3: strcpy(day, "Tuesday"); break;
        case 4: strcpy(day, "Wednesday"); break;
        case 5: strcpy(day, "Thursday"); break;
        case 6: strcpy(day, "Friday"); break;
        case 7: strcpy(day, "Saturday"); break;
        }
        FIR = t.hr/10;
        SEC = t.hr%10;
        THI = t.min/10;
        FOR = t.min%10;
        FIF = t.sec/10;
        SIX = t.sec%10;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 %04d-%02d-%02d %02d:%02d:%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pinMode(latchPin, OUTPUT);
        pinMode(clockPin, OUTPUT);
        pinMode(dataPi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loop()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digitalWrite(latchPin, LOW);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FIR]);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SEC]);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THI]);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FOR]);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FIF]);
              shiftOut(dataPin, clockPin, MSBFIRST,segcode[SIX]);
              digitalWrite(latchPin, HIGH);
        /* 打印当前时间 */
        print_time();
        delay(1000);//refresh time
    }

网友A:
我的也安装楼主的方法搞定了 ,说一下 关于时间乱跳和改不了时间的问题,
首先,我的晶振是从废旧电脑主板上拆下来的,所以肯定不会有 不是6pf 的问题吧 ;
其次,我的线太长,没办法,自己焊接的模块接口是针式的  ,arduino uno R3上都是插座,没有一头针一头座的排线吧,开始是用两根线接在一起转换的,最后找了几个插针直接插在uno 的插座上转换的,取消一根线;先换了三根数据线(5、6、7),还是不能修改时间,不过时间显示已经稳定了,有戏。最后将电源线也改过来,一切OK。

网友A:
哈哈......我做了个LCD时钟带温度显示、星期显示。晒下代码:先发下3个库文件:

    #include <Wire.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int Mode=0;
    int h = 0;
    int m = 0;
    int s = 0;
    int d = 12;
    int mo = 5;
    int y = 15;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float c = 0.00;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char day[10];

    byte one[8] = {
      B00000,
      B000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B00000,
      B00000,
    };

    byte two[8] = {
      B00000,
      B01110,
      B00000,
      B000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

    byte three [8] = {
      B00000,
      B01110,
      B00000,
      B0111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

    byte four[8] = {
      B00000,
      B11111,
      B10001,
      B10101,
      B11101,
      B00001,
      B01110,
      B00000,
    };

    byte five [8] = {
      B00000,
      B11110,
      B01000,
      B11110,
      B01010,
      B01010,
      B11111,
      B00000,
    };

    byte six[8] = {
      B00000,
      B001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1010,
      B10001,
      B00000,
    };

    byte seven [8] = {
      B11111,
      B10001,
      B10001,
      B11111,
      B10001,
      B10001,
      B11111,
      B00000,
    };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16, 2);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define ONE_WIRE_BUS 2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void setup() {
      sensors.begin();
      lcd.init();
      lcd.backlight();
      lcd.createChar(0, one);
      lcd.createChar(1, two);
      lcd.createChar(2, three);
      lcd.createChar(3, four);
      lcd.createChar(4, five);
      lcd.createChar(5, six);
      lcd.createChar(6, seven);
      lcd.home();
      lcd.print("Welcome to use!");
      delay(1000);
      lcd.clear();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Wait for set time");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Display(){
      Time t = rtc.time();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byte)0); break;
        case 2: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1); break;
        case 3: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2); break;
        case 4: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3); break;
        case 5: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4); break;
        case 6: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5); break;
        case 7: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6); break;
        }
      lcd.setCursor(0,0);
      if(t.hr < 10)  lcd.print("0");
      lcd.print(t.hr);
      lcd.print(":");
      if(t.min < 10)  lcd.print("0");
      lcd.print(t.min);
      lcd.print(":");
      if(t.sec < 10)  lcd.print("0");
      lcd.print(t.sec);
      lcd.setCursor(0,1);
      lcd.print(t.yr);
      lcd.print("/");
      if(t.mon < 10)  lcd.print("0");
      lcd.print(t.mon);
      lcd.print("/");
      if(t.date < 10)  lcd.print("0");
      lcd.print(t.date);
      lcd.setCursor(9,0);
      lcd.print(c);
      lcd.write((char)223);
      lcd.print("C");
      lcd.print("     ");
    }

    void loop() {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c = sensors.getTempCByIndex(12);
      Display();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

注意,设置法有点不一样。如:2015年10月17日10时18分0秒星期天,
输入:2015,10,17,10,18,0,7即可。

用LCD1602不带I2C模块的,代码如下: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int Mode=0;
    int h = 0;
    int m = 0;
    int s = 0;
    int d = 12;
    int mo = 5;
    int y = 15;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float c = 0.00;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char day[10];

    byte one[8] = {
      B00000,
      B000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B00000,
      B00000,
    };

    byte two[8] = {
      B00000,
      B01110,
      B00000,
      B000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

    byte three [8] = {
      B00000,
      B01110,
      B00000,
      B0111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0000,
    };

    byte four[8] = {
      B00000,
      B11111,
      B10001,
      B10101,
      B11101,
      B00001,
      B01110,
      B00000,
    };

    byte five [8] = {
      B00000,
      B11110,
      B01000,
      B11110,
      B01010,
      B01010,
      B11111,
      B00000,
    };

    byte six[8] = {
      B00000,
      B00100,
      B00000,
      B11111,
      B00000,
      B01010,
      B10001,
      B00000,
    };

    byte seven [8] = {
      B11111,
      B10001,
      B10001,
      B11111,
      B10001,
      B10001,
      B11111,
      B00000,
    };

    LiquidCrystal_I2C lcd(3,4,5,6,7,8);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define ONE_WIRE_BUS 2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void setup() {
      sensors.begin();
      lcd.init();
      lcd.backlight();
      lcd.createChar(0, one);
      lcd.createChar(1, two);
      lcd.createChar(2, three);
      lcd.createChar(3, four);
      lcd.createChar(4, five);
      lcd.createChar(5, six);
      lcd.createChar(6, seven);
      lcd.home();
      lcd.print("Welcome to use!");
      delay(1000);
      lcd.clear();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Wait for set time");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void Display(){
      Time t = rtc.time();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byte)0); break;
        case 2: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1); break;
        case 3: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2); break;
        case 4: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3); break;
        case 5: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4); break;
        case 6: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5); break;
        case 7: lcd.setCursor(12,1); lcd.write(6); break;
        }
      lcd.setCursor(0,0);
      if(t.hr < 10)  lcd.print("0");
      lcd.print(t.hr);
      lcd.print(":");
      if(t.min < 10)  lcd.print("0");
      lcd.print(t.min);
      lcd.print(":");
      if(t.sec < 10)  lcd.print("0");
      lcd.print(t.sec);
      lcd.setCursor(0,1);
      lcd.print(t.yr);
      lcd.print("/");
      if(t.mon < 10)  lcd.print("0");
      lcd.print(t.mon);
      lcd.print("/");
      if(t.date < 10)  lcd.print("0");
      lcd.print(t.date);
      lcd.setCursor(9,0);
      lcd.print(c);
      lcd.write((char)223);
      lcd.print("C");
      lcd.print("     ");
    }

    void loop() {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c = sensors.getTempCByIndex(12);
      Display();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j=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0;
        }
    }

网友A:
在arduino IDE 1.0 及后续版本,WProgram.h已经改名为 Arduino.h,你把相应的.h和.cpp改名就行。
就是说 把 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00\libraries\DS1302/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DS1302.cpp和DS1302.h文件,将文件中有 WProgram.h已经改名为 Arduino.h,就OK了!
这是在1.0.X版里编译更老的程序时的通病,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在老的程序前加这几行就新老IDE通吃:

#if defined(ARDUINO) && ARDUINO >= 100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endif

网友A:
淘宝上买的DS1302带电池的模块,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开始也出现秒信号乱跳,年份不可设置,不能修改时间的情况。后将模块信号引脚紧贴Nano管脚,电源使用3.3V,问题都解决了。信号线长了,干扰了。

网友B(2016-05-18):
好东东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C(2016-07-19):
很不错,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D:
非常不错,棒棒棒

网友E(2016-08-19):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的DS1302带电池的模块,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开始也出现秒信号乱跳,年份不可设置,不能 ...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能把这程序源码给我吗,能指导我吗?可以的话可以加我QQ号:956582782  邮箱956582782@qq.com

网友F(2017-01-04):
如何用oled显示呢,楼主厉害

网友G(2017-03-08):
为什么下载都的需要B啊

网友H:
为什么显示不对呢,一直显示2165-85-85........而且不能修改时间

网友I:
s试了一下,分秒乱跳 不准确呀

网友J(2017-04-16):
问一下stdio.h是什么文件

网友K(2017-06-15):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的DS1302带电池的模块,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开始也出现秒信号乱跳,年份不可设置,不能 ...

找不到12864的例子,楼主有例子吗?求例子程序

网友L(2017-08-01):
我按照上图的方法试了,不能修改时间,是什么问题

网友M: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用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能正确设定时间。不过我发现设置2009年的日期还行,可就是不能设置2017年的日期,怀疑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N(2017-10-29):
我的能设置2017  就是设置不了10月   设置10月 就显示9月

网友O(2017-12-11):
求库文件

网友P(2018-05-03):
我这始终不能显示正常日期

网友Q: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stdio.h是什么文件

stdio.h是C的标准库文件,standard input & output.

网友R:
请问我另外一个1302的库为什么编译失败了?

网友S(2018-07-29):
之前ds1302会断电不走时不知道什么操作

网友N:
请问怎么才能 用按键调时间日期 显示在屏上????

网友T(2018-12-14):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的DS1302带电池的模块,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开始也出现秒信号乱跳,年份不可设置,不能 ...

您这个屏幕是多少的?128*64?

网友U:
怎么都要积分阿,刚刚申请的号没有积分下载不了阿!!!~~~

网友V(2020-03-04):
不错也跟着做了一个。

网友W(2022-02-15):
谢谢分享 做了一个 以前的库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