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0-Arduino数码管骰子实验

楼主:
看到特高科的数码管骰子的太极品了,忍不住改一下。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代码了,欢迎挑战更短写法(一行多语句的不算)。

电路连接

由于数码管品种多样,还有共阴共阳的,下面我们使用一个数码管段码生成器(在文章结尾)去解决不同数码管的问题:

本例作者利用手头现有的一位不知品牌的共阳数码管:型号D5611 A/B,在Eagle找了一个类似的型号SA56-11,引脚功能一样可以直接代换。所以下面电路图使用SA56-11做引脚说明。

注意:

1. 将数码管的a~g段,分别接到Arduino的D0~D6上面。如果你手上的数码管未知的话,可以通过通电测量它哪个引脚对应哪个字段,然后找出a~g即可。
2. 分清共阴还是共阳。共阴的话,接220Ω电阻到电源负极;共阳的话,接220Ω电阻到电源+5v。3. 220Ω电阻视数码管实际工作亮度与手头现有原件而定,不一定需要准确。
4. 按下按钮即停。

源代码

由于我是按照段码生成器默认接法接的,所以不用修改段码生成器了,直接在段码生成器选择共阳极,再按“自动”生成数组就搞定。

下面是源代码,由于偷懒不用写循环,使用了部分AVR语句。

PORTD这个是AVR的端口输出控制语句,8位对应D7~D0,PORTD=00001001就是D3和D0是高电平。

PORTD = a;就是找出相应的段码输出到D7~D0。

DDRD这个是AVR语句中控制引脚作为输出/输入的语句。DDRD = 0xFF;就是D0~D7全部作为输出脚了。

/*
Arduino单数码管骰子
Ansifa 2011-12-28
*/

//定义段码表,表中十个元素由LED段码生成器生成,选择了共阳极。
int a[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void setup()
{
    DDRD = 0xFF;          //AVR定义PortD的低七位全部用作输出使用。即0xFF=B11111111对应D7~D0
    pinMode(12, INPUT);    //D12用来做骰子暂停的开关
}
void loop()
{
    for(int i = 0; i < 10; i++)
    {
        //将段码输出PortD的低7位,即Arduino的引脚D0~D6,这样需要取出PORTD最高位,即D7的状态,与段码相加,之后再输出。
        PORTD = a[i];
        delay(50);        //延时50ms
        while(digitalRead(12)) {}        //如果D12引脚高电平,则在此死循环,暂停LED跑动
    }
}

实物演示视频

夜间摄像头拍摄的,质量可能比较差。仅供感性认识参考
还有,笔者录视频的时候手头没有220Ω电阻,随便抓了一个LED做电阻降压,效果一样,凑合看吧。

下面是段码生成器以及本例源代码:

/*
Arduino单数码管骰子
*/

int a[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void setup()
{
    DDRD = 0xFF;
    pinMode(12, INPUT);
}
void loop()
{
    for(int i = 0; i < 10; i++)
    {
    PORTD = a[i];
    delay(50);
        while(digitalRead(1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