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独立按键怎么控制直流电机 谁有程序 求帮忙

楼主:
用51单片机的独立按键怎么控制直流电机 谁有程序 求帮忙

网友A(2016-04-14):
这里有一个 用 独立按键p33 p34控制控制直流电机的程序:http://www.51hei.com/mcu/3046.html

本程序能通过按键控制直流电流的的正反转,按键的端口定义直接看程序的定义部分。

/=========自动调压控制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1=P3^3;//高端行程开关自定义
   sbit KEY2=P3^4;//低端行程开关自定义
   sbit LED1=P1^0;//定义电机正转驱动端口
   sbit LED2=P1^1;//定义电机反转驱动端口
  //*------------------------------------------------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P1=0x00;//程序初始化
P1=0xFF;//P1口置1
   LED1=1;
   LED2=0;//初始化电机正机正转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1)//是否检测到高端行程开关若是电机反转
   {
   LED1=0; //电机反转控制
   LED2=1;
  }

   if(!KEY2)//电机反转是否检测到低端行程开关
{
   LED1=1;//若是电机正转
   LED2=0;
    }
  }
}

网友B:
找到答案了吗 我也需要这个答案如果有答案 麻烦给发下 谢谢 137985650@qq.com

网友C:
控制直流电机一般需要驱动芯片,单片机的io是不足以驱动电机的。或者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来驱动,推荐用l298n来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D:
通过驱动芯片在信号输入引脚加上一个高电平和一个低电平就可以,反方向就反过来输电平

网友E: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里面有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实例。

网友F(2016-07-07):
谢谢管理员分享资料,学习中

网友E: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G:
需要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