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头保养与维护 ppt文件下载

楼主:
完整的ppt文件下载:

以下是内容预览(无图版):

烙铁头的保养与维护:
1.进行焊接工作前
必须先把清洁海绵湿水,再挤干多余水份。这样才可以使烙铁头得到最好的清洁效果。如果使用非湿润的清洁海绵,会使烙铁头受损而导致不上锡。(图1)
2.进行焊接工作时
以下焊接的顺序可以使烙铁头得到焊锡的保护及减低氧化速度。(图2)
3.进行焊接工作后
先把温度调到约250~300℃,然后清洁烙铁头,再加上一层新锡作保护。(如果使用非控温焊铁,先把电源切断,让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上锡。)
4.注意事项
a. 尽量使用低温焊接
高温会使烙铁头加速氧化,降低烙铁头寿命。如果烙铁头温度超过450°C,它的氧化速度是350°C的两倍。(图3)
b. 勿施压过大
在焊接时,请勿施压过大,否则会使烙铁头受损变形。只要烙铁头能充份接触焊点,热量就可以传递。另外选择合适的烙铁头也能帮助传热。 (图4)
c. 经常保持烙铁头上锡
这可以减低烙铁头的氧化机会,使烙铁头更耐用。使用后,应待烙铁头温度稍为降低后才加上新焊锡,使镀锡层有更佳的防氧化效果。(图5)
d. 保持烙铁头清洁及即时清理氧化物
如果烙铁头上有黑色氧化物,烙铁头就可能会不上锡,此时必须立即进行清理。清理时先把烙铁头温度调到约250℃,再用清洁海绵清洁烙铁头,然后再
上锡。不断重复动作,直到把氧化物清理为止。(图6)
e. 选用活性低的助焊剂
活动性高或腐蚀性强的助焊剂在受热时会加速腐蚀烙铁头,所以应选用低腐蚀性的助焊剂。(图7)
注:切勿使用沙纸或硬物清洁烙铁头。
f. 把焊铁放在焊铁架上
不需使用焊铁时,应小心地把焊铁摆放在合适的焊铁架上,以免烙铁头受到碰撞而损坏。(图8)
附:
校准焊台温度
每当更换焊台的发热元件或焊台头之后,都要重新校准焊台温度。
1、 设定温度为400℃。
2、 待温度稳定时,取去校准计CAL圆塞。
3、 用温度计测量焊台头的温度。
4、 当温度稳定时,利用一字螺丝刀调节CAL里的螺丝,直到测焊台头的温度计显示400℃为止(顺时针方向旋转螺丝为增温,反则减温。)。

网友A(2016-05-15):
啊睡觉的噶啥

网友B(2017-05-13):
看来我也要注意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