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2A转换给单片机供电,请教怎么做?

楼主(2016-04-14):
用单片机控制12V 2A的风扇 风扇单独供电的 想两个整合一下,把12V 2A转换成给单片机供电。请教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最好是从12V处接个 12 to 5V 的电路,用7805压差有点大,得加散热片。

网友B:
12V转换为5V,用LM317或DC/DC模块。

网友C:
用L7805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D:
直接用DCDC芯片

网友E(2016-05-16):
用万用板焊插针呀!想要多少不得! 电源引线接出焊在万能板引出正负插针若干,另外买个电源模块(1块钱)引出若干插针!就ok了  断网不多述 不明再说

网友F:
分流 稳压就行了

网友G:
用继电器么。并上个7805,电流过大,再加上三极管

网友H:
7805可以解决了,单片机的功率很低,用7805足以,电路简单

网友I:
对于单片机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7805,如果要求高的话,怕发热,就两级降压,7809然后7805

网友J:
用稳压模块呀

网友K:
7805就可以啦

网友L:
接个7805三端稳压管,12V进,出来是5V。

网友M:
要是担心散热问题,可以使用2576—5芯片

网友N:
这个可以百度一下啊

网友O:
最好分开。单片机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做电源。

带动大点的感性负载,如果不分开,容易对单片机造成干扰。

网友P:
用电源转换模块

网友Q:
搭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可,ti上那么多方案

网友R:
降压模块 淘宝有

网友S:
可以买个现成的降压模块,LM2596之类的效率比较高,淘宝上有的几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T:
降压模块

网友U:
单片机工作电压:5V   本身对电源 损耗低。利用驱动,来控制12V  2A

网友V:
可以用稳压芯片L7805或者AMS1117-5.0进行稳压转换,在输入端接一个220uf电解电容和一个104无极性电容,在输出端接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4无极性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W:
单片机耗电很少,可直接用三端稳压电路。

网友X(2017-01-03):
做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Y:
电流大用2个7805并用,没问题

网友Z:
用LM2596模块 把模块电压调到5V即可,这个模块电压适应范围大

网友AA:
出快递费,我寄一个给你.

网友AB:
用7805降压即可,输入端串个100Ω2W的电阻,

网友AC:
dcdc转换12伏到5伏

网友AD:
LM317或者L7805

网友AE:
加个12V到5V的变压电路,然后再加个稳压装置

网友AF:
某宝上买一个DC-DC降压板 才几块钱

网友AG:
7805,lm317-3.3,ams1117-3.3这些都可以

网友AG:
lm317-3.3,ams1117-3.3

网友AH:
用7805转换成5v的

网友AI:
LM2596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