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做万年历用哪个LCD12864?

楼主(2016-04-14):
最近用at89c51做个万年历,想用12864显示,但是不知道用哪一个?元件库里有好几个?有什么区别?建议用哪一个?

网友A:
一般源码里都有明确定义标示,12864是有字库和无字库也容易区分,有字库都可以直接使用汉字;无字库的是要通过取模软件编译后输出一堆有规律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源码里都有明确定义标示,12864是有字库和无字库也容易区分,有字库都可以直接使用汉字;无字库的是要 ...

但是proteus里没有带字库的12864,只能取模了。

网友B:
12864有两种,一种是带字库的,一种是不带字库的。如果使用at89c51,就只能使用带字库的。如果使用不带字库的,需要另外存储字模,不外接rom,8051的程序存储器是不够用的。

网友C:
Proteus仿真元件库中的LCD12864均不带中文字库,其中台湾晶采光电公司出品的AMPIRE 12864,其控制器为KS0108,控制指令比较简单,易理解,易编程。

网友C:
张志良编著高教社出版《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有详细应用介绍,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D(2017-04-08):
一些 LCD12864可以到淘宝下载字库

网友E:
才有人共享过的哟,有字库的LCD12864 看看这里http://www.51hei.com/bbs/dpj-591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