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红灯蓝灯一起亮 这是什么原因啊?模块的用户手册里也没有说明?

楼主(2016-04-14):
ESP8266和单片机串口连接好,然后单片机上电后,ESP8266蓝灯红灯一起常亮,这是什么原因啊?模块的用户手册里也没有说明?希望有大神告诉我原因,谢谢51hei

网友A(2017-04-15):
朋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是我QQ623429749

网友B(2018-05-25):
我出现的问题是蓝灯只亮一下,是什么回事

网友C(2019-07-16):
你好,我的也一样,都是一直亮的

网友D:
ESP8266 有很多模块,你说哪一个型号呢?
大家岂不是都是糊里糊涂的

网友D:
ESP8266-01?ESP8266-01S?哪一家做的模块?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还要问问卖家,出厂烧写的是不是AT固件?

网友E(2022-01-02):
芯片手册说的很清楚了,红灯是电源指示,蓝灯是接在串口上的,亮的时候说明有数据发送,你还是发个图片吧,不然都不知道具体情况

网友F:
重新烧录一下AT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