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通道间串扰吗?

楼主(2016-04-14):
摘要

在进行多通道测试的时候,是否有过灵光一闪,通道与通道之间是否会互相干扰,如何才能实现精确的测量呢?

示波器作为工程师的“眼睛”,可以帮助发现很多问题,作为发现问题的工具,其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测试环境对示波器无干扰时,除了底噪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通道隔离度也会对测试结果造成影响!

一、通道隔离度是什么?

顾名思义,通道隔离度就是任意两通道间信号相互影响程度的程度。假如我们同时在用两路通道进行测试,通道1与通道2之间的信号是否会互相干扰?干扰的程度有多大?将这些问题量化,就可以理解通道隔离度了。

二、如何对通道隔离度进行测试?

根据数字存储示波器通用规范规定,首先设置示波器干扰通道垂直灵敏度为较大档,设置被干扰通道垂直灵敏度为最易受干扰档级,并将输入端屏蔽。

我们将通道1(干扰通道)垂直档位调节至500mV/div,通道2(被干扰通道)垂直档位调节至2mV/div,并将通道2输入端悬空。

然后设置信号源输出正弦信号,并馈入干扰通道(通道1),调节其输出,使显示幅度达到波形显示有效区高度的80%以上,并居中稳定显示。

最后保持信号源的输出电压不变,分别读出干扰通道(通道1)、被干扰通道(通道2)显示的电压幅度值。

下图为设置界面。

图1 设置界面

图2 干扰通道、被干扰通道的电压幅值

三、如何对通道隔离进行计算

根据国标的定义,通道隔离度为: ,其中K表示的是通道灵敏度,A表示的通道显示的幅值,下标1表示的是干扰通道(即为本文中的通道一),下标2表示被干扰通道(即为本文中的通道二), =500mV/div、 =2 mV/div、 =3V、 =157uV,通过计算可得通道隔离度为133.58dB。

四、通道隔离度的作用

通道隔离度的值越大,通道之间的串扰越小,测试的结果也就越准确!从图2的参数显示结果不难看出,在通道一接入幅值为3V的正弦波信号,通道二在2 mV/div的档位下,幅值仅为157uV,通道间的串扰非常小,保证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