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存储介绍

楼主(2016-04-14):
摘要

存储器作为MCU的存储介质,它的速度和读写方式决定它不同的应用场合,再众多存储器中,周立功公司又提供完美的存储解决方案,下面就让我们认识认识这个MCU的内存吧。
        存储器(Memory)是电子系统中的存储设备,用来存放程序和数据。电子系统中的全部信息,包括原始数据、程序代码、中间运行结果和最终运行结果都保存在存储器中。它根据控制器指定的位置存入和取出信息。存储器分两类:RAM和ROM。RAM的存取速度非常快,但是掉电后数据不能保存,常用来保存一些中间运行结果;ROM在掉电情况下能保证数据不丢失,但是速度稍慢,常用来保存程序代码和原始配置信息;而最新的MRAM技术将RAM和ROM的优点结合起来,既能实现高速的数据存储,又能实现掉电后数据不丢失。

概述
        常用的存储器有串行EEPROM、并行EEPROM、DRAM、SRAM、串行NOR Flash、并行NOR Flash、并行MRAM、串行MRAM等。下面分别介绍各个存储器的特点:

ROM-(Read Only Memory)

特点:ROM掉电保持数据。

ROM分类
  • PROM(可编程的ROM):
        PROM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软件灌入后,就无法修改了,这种是早期的产品,现在已经不可能使用了。
  • EPROM(可擦除可编程ROM):
        EPROM是通过紫外光的照射擦出原先的程序,是一种通用的存储器。
  • EEPROM是通过电子擦出,价格很高,写入时间很长,写入很慢。

RAM-(Random Access Memory)

特点:RAM掉电丢失数据。

RAM分类(两大类)
  • 静态RAM(StaticRAM/SRAM):
        SRAM速度非常快,是目前读写最快的存储设备了,但是它也非常昂贵,所以只在要求很苛刻的地方使用,譬如CPU的一级缓冲,二级缓冲。
  • 动态RAM(DynamicRAM/DRAM):
        DRAM需要一个额外设电路进行内存刷新操作。

        DRAM保留数据的时间很短,速度也比SRAM慢,不过它还是比任何的ROM都要快,但从价格上来说DRAM相比SRAM要便宜很多,计算机内存就是DRAM的,典型的RAM就是计算机的内存。内存是用来存放当前正在使用的(即执行中)的数据和程序,我们平常所提到的计算机的内存指的是动态内存(即 DRAM),动态内存中所谓的"动态",指的是当我们将数据写入DRAM后,经过一段时间,数据会丢失,因此需要一个额外设电路进行内存刷新操作。

        具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个DRAM的存储单元存储 的是0还是1取决于电容是否有电荷,有电荷代表1,无电荷代表0。但时间一长,代表1的电容会 放电,代表0的电容会吸收电荷,这就是数据丢失的原因;刷新操作定期对电容进行检查,若电量大于满电量的1/2,则认为其代表1,并把电容充满电;若电量 小于1/2,则认为其代表0,并把电容放电,藉此来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FLASH存储器又称闪存

特点:它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不会断电丢失数据同时可以快速读取数据 (NVRAM的优势),U盘和MP3里用的就是这种存储器。在过去的20年里,嵌入式系统一直使用ROM(EPROM)作为它们的存储设备,然而近年来 Flash全面代替了ROM(EPROM)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地位,用作存储Bootloader以及操作系统或者程序代码或者直接当硬盘使用(U盘)。

Flash分类:目前Flash主要有两种NOR Flash和NADN Flash
  • NOR Flash:
        NOR Flash 块擦出写入,随机读取。
        NOR Flash的读取和我们常见的SDRAM的读取是一样,用户可以直接运行装载在NOR FLASH里面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SRAM的容量从而节约了成本。
  • NAND Flash:
        NAND Flash 块擦出写入,块读取。

        NAND Flash没有采取内存的随机读取技术,它的读取是以一次读取一块的形式来进行的,通常是一次读取512个字节,采用这种技术的Flash比较廉价。用户不能直接运行NAND Flash上的代码,因此好多使用NAND Flash的开发板除了使用NAND Flah以外,还作上了一块小的NOR Flash来运行启动代码。

        一般小容量的用NORFlash,因为其读取速度快,多用来存储操作系统等重要信息,而大容量的用NAND FLASH,最常见的NAND FLASH应 用是嵌入式系统采用的DOC(Disk On Chip)和我们通常用的"闪盘",可以在线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