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驱动24v电磁阀的电路图

楼主(2016-04-14):
控制电路如图:

网友A:
同求,我也需要。

网友B:
Admin回复电路虽可实现,但存在3个问题:一是需用12V电源。二是增加单片机发热量。NPN管需高电平驱动,驱动电流流过片内上拉电阻,功耗转变为片内热量。三是开机瞬间会引起误触发。开机复位时I/O口复位“1”,驱动NPN管导通。

网友B:
正确的电路是采用PNP管,射极接+5V,集电极接继电器(5~6V)再接地,基极通过限流电阻(5~10k)接单片机I/O口,低电平有效驱动。晶体管可选9014大β以减小电流驱动,此时片内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功耗很低。

网友C:
R可用470或10k

网友B:
不好意思,更正,PNP管是9015,不是9014。

网友D:
我也打算做一个继电器控制的半导体制冷片,想法是通过一个三极管在接入继电器

网友E(2016-06-05):
求输入5V电压还有10毫安的电流,最后输出是5V左右的电压和100毫安以上的电流的电路图

网友F:
恩,新手很容易忽略I/O的输出电流与单片机(51单片机)复位I/O口是高电平。

网友B:
还可以用光耦

网友G:
建议用光耦控制

网友H:
加86087611扣扣

网友H:
光耦+IRF540,再简单电路

网友I:
1、12V可以直接改5V,市场上5V的继电器
2、基极电阻可以控制在470~1000之间,保护电阻1K差不多了。
3、三极管8050比较好

网友J(2017-05-04):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电路是采用PNP管,射极接+5V,集电极接继电器(5~6V)再接地,基极通过限流电阻(5~10k)接单片机I/O ...

你好,请问用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而控制高频电磁阀每秒钟开关50次,用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具体应该怎么做,请赐教,QQ1066786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