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工程模板 -机械臂

楼主:
主程序: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h>
#include <5110.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yab.h>
//初始化IO端口
void GPIO_Configua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Pin_3|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复位和系统时钟控制
void RCC_Configuare(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端口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端口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使能PG端口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APB1 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APB1 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 APB1 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chuanganqi(void)
{
                            u8 temp;
                            u8 humi;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ed(1);
                        LCD_WriteString_en(0,0,"----------");
      LCD_WriteString_en(0,1,"----------");
                                }
                        led(2);
                        LCD_Clear();
                        delay_ms(1000);
                        LCD_WriteString_en(0,0,"temp:");
                        LCD_WriteString_en(1,1,"humi:");
                        LCD_WriteString_en(43,0,"*");
                        LCD_WriteString_en(43,1,"%");
                        DHT11_Read_Data(&temp,&humi);//读取温湿度
                        LCD_WriteNumber(30,0,temp);
                        LCD_WriteNumber(30,1,humi);
                                delay_ms(1000);

}
int main(void)
{

              LCD_Configuart();//显示屏初始化
              LED_Configuare();//闪光灯初始化
                                RCC_Configuare();
                                GPIO_Configuart();
                                TIM2_Configuare();
                                TIM3_Configuare();
                                TIM4_Configuare();
        robot_ready();
                                LCD_Init(); LCD_Clear();
    robot_key();
                        while(1) {
unsigned int i;
{
        delay_us(5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8)==0) {i=1;}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0) {i=2;}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0)==0){i=3;}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1)==0){i=4;}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2)==0){i=5;}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3)==0){i=6;}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4)==0){i=7;}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15)==0){i=8;}
else   { i=1;}

switch(i)
{
case 1:{
////////////////////
//模式1

                led(2);
                        LCD_WriteString_en(1,4,"1");
                        robot_ready();
                        chuanganqi();
                        led(3);

break;}
case 2:{
////////////////////

//模式2
  led(2);
        LCD_WriteString_en(1,4,"2");
  chuanganqi();        zoulu();zoulu();                        robot_ready();
  led(5);

////////////////////
break;}
case 3:{
////////////////////

led(0);
LCD_WriteString_en(1,4,"3");
        zoulu();
robot_ready();
                zoulu();
robot_ready();
                zoulu();
robot_ready();
                zoulu();
robot_ready();
                zoulu();
robot_ready();
led(1);

////////////////////
break;}
case 4:{
////////////////////
                        led(1);
                LCD_WriteString_en(1,4,"4");
                baidong(0);                baidong(1);        baidong(2);        baidong(3);
                delay_ms(1000);        robot_ready();
                        baidong(0);                baidong(1);        baidong(2);        baidong(3);
                delay_ms(1000);
                        shoubiguidong();
                        baidong(0);                baidong(1);        baidong(2);        baidong(3);
                delay_ms(1000);        robot_ready();

////////////////////
break;
}
case 5:{
////////////////////

                        led(2);
                LCD_WriteString_en(1,4,"5");
                baobao();
                robot_ready();
                baobao();
                robot_ready();

////////////////////
break;}
case 6:{
////////////////////

                led(5);
                LCD_WriteString_en(1,4,"6");
                shoubiguidong();
                delay_ms(1000);
                robot_ready();
////////////////////
break;}
case 7:{

                led(3);
                LCD_WriteString_en(1,4,"7");
                shuaitui01();
                robot_ready();

////////////////////
break;}
case 8:{
////////////////////

                led(2);
                LCD_WriteString_en(1,4,"8");
                shuaitui01();
                robot_ready();

////////////////////
break;}
}
}

}

}

stm32工程模板 -机械臂.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