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用激光头传输数据 求教

楼主(2016-04-14):
我现在做一个两单片机串口通信  只不过不是用线传输,而是用激光头传输数据,大家说说有什么想法

网友A:
好像有现成的模块可以转换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把单片机串口的信号 调制在激光上面 用2簇激光实现双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把单片机串口的信号 调制在激光上面 用2簇激光实现双向通信.

怎么调制 用PPM吗  还是有现成模组或者直接连可以吗 ,

网友C:
不知传送数据量大小?我试过光传输LED屏数据;四行、每行八个字、点阵为16x16、用笔记本Rs一232口单向脉冲直接调制、刷一屏(32个字)也就零点几秒.肉眼覌察LED只是闪烁一下而已。用LD应注意静电防护.电路上防过压及过流、否则瞬时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