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直循环不停

楼主(2016-04-14):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9;i++)
                        {
                                  led1=0;
                                    delay(10000);
                                   led1=1;
                                    delay(10000);
                        }
                }
}

网友A:
主函数没有死循环加个while(1)

网友B:
哥们你这程序写的格式都不太对啊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是想干什么?

网友D:
delay函数的 for语句后面多了分号,应去掉。

网友E:
delay函数中 for语句后面多了分号.

网友F:
这样写错的。。。需要循环的话加while(1){ }
需要停下来的话 while(1);

楼主:
改成这样能实现了     谢谢大家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9;i++)
                {
                           led1=0;
                              delay(200);
                                   led1=1;
                              delay(200);
                }
        }
        while(1);
}

网友G:
最好i 也不要重复用吧

网友H:
i是可以这样用的,因为不在一个函数里。

网友I:
你还是先把你程序里面的错误改掉吧,比如一些标点符号啊,你照着别人的程序看看

网友J:
下面加一个while(1);

网友K:
主函数没有加while,这样写法不对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好i 也不要重复用吧

i这样用没问题,但是还是别这样用。。。到时候要查找什么的就麻烦了。

网友L:
for(i=xms;i>0;i--);改成for(i=xms;i>0;i--)

网友M: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9;i++)                         {                                   led1=0;                                     delay(10000);                                    led1=1;                                     delay(10000);                         }         while(1)        } }

网友N(2017-01-02):
for语句有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