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相位激光测距仪(详细讲解)

楼主(2016-04-14):
下面开始搞,搞一个相位激光测距仪
源码下载: 完整代码 备份
全部的软件代码都在这里了

5厘米到40米量程
精度1毫米
然后做了个视频演示

还写了一个上位机 远距离测试

然后又写了个上位机 近距离测试

其实也不算是自己动手做因为本来就是成品模块
好吧看来大家更关注模块哪儿买的,那我把模块的链接放在上面来吧
模块从淘宝就找到了两家,一家是550 一家是260
550元的激光测距模块
260元的国产测距模块 40米 150Mhz我买的是260的量程40米,
550的量程30米,精度高0.5mm而已,另外也就多了个读id什么的,反正测距只要知道多少长度就够了,没必要多花那么多钱
借用卖家的图片
使用串口通信发指令就行了
测量量程: 5厘米到40米
精度检测: 1毫米错误检测: 无返回信号错误, 距离太近错误
玩了一天玩透了,先上几张图大家批评批评,

用黑色的卷尺挡住激光接收口.不让模块收到激光,提示没信号

测量结果没错误的界面
正确的测量结果

既然不是技术贴,那也别装那个技术范儿,扯扯淡,大家就会玩了,
这个模块不便宜,话说为何要买这个模块,其实也是闲的蛋疼,
我的目的是从头到尾做一个激光测距仪,
不过经过查阅资料,发现这个东西是双光路,不太明白什么叫双光路,所以花钱买一个拆拆看吧,
不得不吐槽的是: 模块260,一个山寨激光测距仪才150
有没有坛友牺牲一下买个淘宝上的150元激光测距仪,拆开看看内部什么样?
不过这个模块的做工确实很渣渣,双光路就是俩塑料导光片,
从坛子里看有拆的什么徕的激光测距仪,做工真是秒杀

---------------------------------------------------------------------------------------------
这个模块卖家也除了提供一份指令表,什么也没有,真是蛋疼,那怕是给个单片机例子呢
无奈了,既然是串口,那就上串口助手吧
然后我发现rxd会重复出现主机发来的指令,比较蛋疼,
然后借助示波器查看数据出现的先后顺序,才发现,原来是模块 是根据不同的指令返回应答
有的指令返回应答后还会重复一次指令表示收到(猜测的)
然后有的指令是直接返回一个应答就完了

然后把卖家给的指令表我又重新扩充了一下,并截取了一些数据,然后根据表现我给他定义了三个模式

模式1 打开激光 瞄准后在测距 28字节数据包

$00023335&$0003260130&$00023335&$0006210000008613& 表示0.086米
模式2 单词测量  28字节数据包
$00023335&$0006210000006390& 表示0.063米
模式3测100次  38*100字节的数据包
$001624999900000106000001180000004711& 表示0.04711米

这样的话,内存占用很大, 单片机选用了 60s2,128的ram然后又1024的xdata区,
这个xdata之前是放置的5110液晶屏显存(为了显示4行12x12)的字符
其实控制这个模块是很简单的,往里面丢ascii就可以了,像什么呢?对就是gsm和gprs模块
模块有错误检测功能,距离太近和收不到激光,卖家的文档里有好多种错误代码,但是实际上我只遇见了2种错误,
可能还要继续玩玩才能知道

晚整理一下把代码发上来

源码在这里,硬件连接很简单了,从代码里一看就知道
main.c
  1. #include <reg51.h>
  2. #include"Nokia5110lcd.h"

  3. //有兴趣可以加qq924958394一起交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7; //ok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uint Sysec;
uchar ErrorCode;
uchar stringLenth;//串口收到的字符串长度,单次测量收到28字节  连续测量38个字节
#define  maxSbufLenth 38  //根据测量模式设置缓存大小
uchar aciiCount; //收到的字符数计算
uchar multipleTestShift; //连续测量要减去一个偏移量10字节
uchar  uartSbuf[38]={"$00023335&$0006210000000000&"};//第20位是距离的十位数  21是个位数,后面是小数
uchar xdata laserOn[12]      ={"$0003260130&"};
uchar xdata singleTest[10]   ={"$00022123&"};
uchar xdata multipleTest[10] ={"$00022426&"};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0;
        EA=1;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A=1;
}

/*********** ***发送字符(ASCII)函数*** **********/
void sendAscii(uchar *b)
{
        ES = 0;                  //关串口中断
        for (b; *b!='\0';b++)
        {
                SBUF = *b;
                while (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clearUartSbuf()
{
        uchar i;
        for (i=0;i<aciiCount;i++)
        {
                uartSbuf[i]='0';
        }
}
uchar checkError()
{
        uchar  dat;
        if (uartSbuf[20]=='0' && uartSbuf[21]=='0' && uartSbuf[22]=='0' && uartSbuf[23]== '1' ){
                if ( uartSbuf[24]=='5')dat=15; //距离太近1542
                if (uartSbuf[24]=='6')dat=16;//收不到信号1643

        }
        else dat=0;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char test;
        UartInit();
        Lcd5110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5110Clear(); //清屏幕

        while (1)
        {
                if (k4==0)
                {
                        while (k4==0);
                        sendAscii("$0003260130&");//打开激光
                }
                if (k3==0){
                        while (k3==0);
                        ErrorCode=0;
                        stringLenth=28;
                        aciiCount=0;//接收38个字符串就够了

                        sendAscii("$00022123&");//单次测量  或者 关闭连续测量

                }
                if (k2==0){
                        while (k2==0);
                        stringLenth=38;
                        aciiCount=0;//接收28个字符串就够了

                        sendAscii("$00022426&");//开始连续测量

                }
                // Lcd5110String8x12(1,0,"1");
                // Lcd5110String8x12(0,0,"0");
                // Lcd5110String8x12(2,0,"2");
                // Lcd5110String8x12(3,0,"3");
                // Lcd5110String8x12(1,9,"3");
                // Lcd5110String6x8(1,28,"15-12-5");
                //Lcd5110String8x12(0,30,"06-27");
                //Lcd5110ShowHZ12X12(1,0,1);  //
                //Lcd5110String(1,54,"12:30");
                // Lcd5110String(2,0,"QQ:924958394");

                //Lcd5110show8x16AscAtAddr(0,17,'8');
                //Lcd5110show8x16AscAtAddr(3,17,'8');
// Lcd5110DispHundredIn12x12(0,28,test);
//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32+16+1); // 要显示数字 32是之前指针减去的 ,+16是数字区的偏移量
//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48+2);

// Lcd5110DispHundredIn6x8(2,28,test);
// Lcd5110String6x8(2,50,"48");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0,25,94+32+2);
                Lcd5110ChineseString16x16(0,0,"激光测距仪");
                Lcd5110String6x8(2,0,"15-7-12 17:35");
                Lcd5110ShowHZ12X12(2,0,0); // 距
                Lcd5110ShowHZ12X12(2,12,1);  //离
                //Lcd5110String8x12(2,24,"00.125");
                Lcd5110ShowHZ12X12(2,72,9);   // 米
                ErrorCode=checkError();

                if (ErrorCode==0)
                {

                        Lcd5110String8x12(3,0,"OK ");
                        Lcd5110ShowHZ12X12(3,25,0);   // 距离无误
                        Lcd5110ShowHZ12X12(3,37,1);   //
                        Lcd5110ShowHZ12X12(3,49,4);   //
                        Lcd5110ShowHZ12X12(3,61,3);   //

                }
                if (ErrorCode==15)
                {
                        //clearUartSbuf();
                        Lcd5110String8x12(3,0,"Err");

                        Lcd5110ShowHZ12X12(3,25,0);   // 距离太近
                        Lcd5110ShowHZ12X12(3,37,1);   //
                        Lcd5110ShowHZ12X12(3,49,7);   //
                        Lcd5110ShowHZ12X12(3,61,8);   //

                }
                if (ErrorCode==16)
                {
                        //clearUartSbuf();
                        Lcd5110String8x12(3,0,"Err");

                        Lcd5110ShowHZ12X12(3,25,4);   // 距离太近
                        Lcd5110ShowHZ12X12(3,37,5);   //
                        Lcd5110ShowHZ12X12(3,49,6);   //
                        Lcd5110ShowHZ12X12(3,61,15);   //

                }
                Lcd5110SetXY(24,3);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0]);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1]);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2]);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3]);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4]);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5]);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artSbuf[26]);

                //Lcd5110String8x12(3,0,"12345");

        }

}
void uartRec()interrupt 4{
        ES=0;//关闭中断

        if (RI)
        {
                RI=0;
                uartSbuf[aciiCount]=SBUF;
                aciiCount++;
                if (aciiCount>stringLenth) //根据各个模式截取合适长度的字符串
                {
                        aciiCount=0;
                }
        }
        if (TI)
        {
                TI=0;
        }
        ES=1;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i;
        TL0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i++;
        if (i==20)
        {
                i=0;
                Sysec++;

        }
}

nokia5110lcd.c
/*
1把控制器的 8位一个地址共6地址的方式,使用软件的方式重新划分为12位一个地址共4地址的方式进行12x12汉字显示目前只能能第0行往第3行显示

任意顺序的显示部分还没做
2只能上下对齐显示 这样只需要占用48byte的内存,如果任意地址错行显示,那就得需要168byte ,需要用iic存储器或者内置存eeprom,速度又太慢
3实现任意位置显示12高字体的显示,原理是从程序中分配一块内存 84*4字节, 分别用来存储四个半高数据,在初始化的时候把336个字节初始化位0即可

*/

#include <reg51.h>
#include"Nokia5110Lcd.h"
#include "lcd5110font.c"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s = P2^4;  //复位,0复位
sbit    sce = P2^3;  //片选
sbit    dc  = P2^2;  //1写数据,0写指令
sbit    sdin = P2^1;  //数据
sbit    sclk = P2^0;  //时钟
uchar xdata Y0Ram[84]; //第0行汉字的临时缓存
uchar xdata Y1Ram[84];
uchar xdata Y2Ram[84];
uchar xdata Y3Ram[84];
void delay(int t)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Lcd5110WriteDta(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e=0;
        dc=1;
        for(i=0;i<8;i++)
        {
                if(dat&0x80)
                        sdin=1;
                else
                        sdin=0;
                dat=dat<<1;
                sclk=0;
                nop();
                sclk=1;
        }
        dc=1;
        sce=1;
        sdin=1;
}
void Lcd5110WriteCMD(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e=0;
        dc=0;
        for(i=0;i<8;i++)
        {
                if(dat&0x80)
                        sdin=1;
                else
                        sdin=0;
                dat=dat<<1;
                sclk=0;
                nop();
                sclk=1;

        }
        dc=1;
        sce=1;
        sdin=1;
}
/*---------------------------------------
LCD_init: 3310LCD初始化
编写日期:20080918
-----------------------------------------  */
void Lcd5110Init(void)
{
        char i;
        // res=0;
        // delay(10);
        // res=1; //以上三句 不用也行
        Lcd5110WriteCMD(0x21 );//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d5110WriteCMD(0x9c );//设定液晶偏置电压
        //Lcd5110WriteCMD(0xc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 //调试用 显示全黑
        Lcd5110WriteCMD(0x02 );//温度校正
          Lcd5110WriteCMD(0x13 );//1:48
        Lcd5110WriteCMD(0x20 );//使用基本指令
        Lcd5110WriteCMD(0x0C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for(i=0;i<84;i++)
        {
                Y0Ram[i]=Y1Ram[i]=Y2Ram[i]=Y3Ram[i]=0;
        }
}
/*-------------------------------------------
LCD_set_XY: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0-83  Y:0-5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5110SetXY(uchar X,Y)
{
        Lcd5110WriteCMD(0x40 | Y  );// 垂直方向 0-5
        Lcd5110WriteCMD(0x80 | X  );// 水平方向0-83
}
/*------------------------------------------
LCD_clear: LCD清屏函数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5110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k;
        Lcd5110Set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Lcd5110WriteDta(0x00);
        }
}
/*---------------------------------------------
LCD_write_shu: 显示8(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addr:写入地址
hang: 第几行 对于6*8点阵 实际5*7留有空边,字高8个点, 屏幕一共6行  竖着48个点
dd:字符
-----------------------------------------------*/
void Lcd5110Write6x8AtAddr(uchar hang, addr, dat)
{
        unsigned char i;

        dat=dat-32; //ascii转换为字库偏移地址
        Lcd5110SetXY(addr, hang-1);// 某行的某个地址 行1-6地址0-83
        for(i=0; i<6;i++)
        {
                Lcd5110WriteDta(Ascii6x8[dat*6+i]);
        }

}
void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uchar  dat)//显示一个6*8点阵
{
        uchar i;
        dat-=32;
        for(i=0; i<6;i++)
                Lcd5110WriteDta(Ascii6x8[dat*6+i]);
}

void Lcd5110String6x8(uchar hang , addr, uchar *p)
{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while(*p!='\0')
        {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p++);
        }

}
void Lcd5110show8x16AscAtAddr(uchar hang,addr,  dat)
{
        uchar i ;
        dat-=32;
        Lcd5110SetXY(addr,hang);
        for(i=0; i<8;i++)
                Lcd5110WriteDta(Ascii8x16[dat*16+i]);
        Lcd5110SetXY(addr,hang+1);
         for(i=8; i<16;i++)
                 Lcd5110WriteDta(Ascii8x16[dat*16+i]);
}

/*
行 范围 1-6一共6行,但在行=6的时候会显示不全
*/
void Lcd5110String8x16(uchar hang , addr, uchar *p)
{
        //不再用8*16的ascii了,直接屏蔽掉,想用的时候在解除屏蔽即可
        uchar dat;
        while(*p!='\0')
        {
                dat =*p;
                Lcd5110show8x16AscAtAddr(hang-1 ,addr, dat);
                *p++;
                addr+=8;
        }
}
/*---------------------------------------------
显示一个16*16的汉字
hang: 1-6行
addr:这一行的第几个像素
dat,要显示 字库中第几个数
-----------------------------------------------*/
void Lcd5110ShowHZ16X16(uchar hang,addr, dat)
{
//        现在不用16的汉字,都用12的,直接屏蔽掉,
        unsigned char i;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for(i=0; i<16;i++)
        {
                Lcd5110WriteDta(CH16x16[dat*32+i]);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16; i<32;i++)
        {
                Lcd5110WriteDta(CH16x16[dat*32+i]);
        }
}

void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uchar hang,addr, dat)
{

        uchar i, LocalHalfWidth,LocalFullWidth; //半宽字体,全宽字体
        LocalHalfWidth=8;//8*12的字体,光看上面一半8字节
        LocalFullWidth=16;//8*12的字体,上下两行就是16字节

        dat-=32;
        if(hang==0)//按照4行显示,首行为0,地址就是0-3行,不是控制器的地址
        {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Y0Ram[addr+i-LocalHalfWidth]=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 //第0行的下半部分12个字节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0Ram[addr+i-LocalHalfWidth] | Y1Ram[addr+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1)
        {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Y1Ram[addr+i]=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第1行上半部分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1Ram[addr+i]<<4 | Y0Ram[addr+i]);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4 | 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2)//按照4行显示,首行为0,地址就是0-3行,不是控制器的地址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
                }
                Lcd5110SetXY(addr, hang+2);//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Y2Ram[addr+i-LocalHalfWidth]=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 //第0行的下半部分12个字节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2Ram[addr+i-LocalHalfWidth] | Y3Ram[addr+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3)//按照4行显示的话,地址就是0-3行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Y3Ram[addr+i]=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第1行上半部分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3Ram[addr+i]<<4 | Y2Ram[addr+i]);
                }
                Lcd5110SetXY(addr, hang+2);//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4 | Ascii8x12[dat*LocalFullWidth+i-LocalHalfWidth]>>4);
                }

        }
}

void Lcd5110String8x12(uchar hang,addr,uchar *p)
{
        uchar dat;
        while(*p!='\0')
        {
                dat =*p;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hang ,addr, dat);
                *p++;
                addr+=8;
                //delay(6000); //调试用 慢动作
        }
}
/*---------------------------------------------
显示一个12*12的汉字
hang: 0-3行
addr:这一行的第几个像素
dat,要显示 字库中第几个数
-----------------------------------------------*/
void Lcd5110ShowHZ12X12(uchar hang,addr, dat)
{
        uchar i, LocalHalfWidth,LocalFullWidth; //半宽字体,全宽字体
        LocalHalfWidth=12;//12*12的字体,光看上面一半12字节
        LocalFullWidth=24;//12*12的字体,上下两行就是24字节
        if(hang==0)//按照4行显示,首行为0,地址就是0-3行,不是控制器的地址
        {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Y0Ram[addr+i-LocalHalfWidth]=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 //第0行的下半部分12个字节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0Ram[addr+i-LocalHalfWidth] | Y1Ram[addr+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1)
        {
                Lcd5110SetXY(addr, hang);//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Y1Ram[addr+i]=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第1行上半部分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1Ram[addr+i]<<4 | Y0Ram[addr+i]);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4 | 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2)//按照4行显示,首行为0,地址就是0-3行,不是控制器的地址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
                }
                Lcd5110SetXY(addr, hang+2);//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Y2Ram[addr+i-LocalHalfWidth]=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 //第0行的下半部分12个字节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2Ram[addr+i-LocalHalfWidth] | Y3Ram[addr+i-LocalHalfWidth]<<4 );
                }

        }
        if(hang==3)//按照4行显示的话,地址就是0-3行
        {
                Lcd5110SetXY(addr, hang+1);// 列,页
                for(i=0; i<LocalHalfWidth;i++)  //上半部分 12个像素
                {
                        Y3Ram[addr+i]=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第1行上半部分存起来
                        Lcd5110WriteDta(Y3Ram[addr+i]<<4 | Y2Ram[addr+i]);
                }
                Lcd5110SetXY(addr, hang+2);// 列,页
                for(i=LocalHalfWidth; i<LocalFullWidth;i++)  //下半部分 12个像素
                {
                        Lcd5110WriteDta(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4 | CH12x12[dat*LocalFullWidth+i-LocalHalfWidth]>>4);
                }

        }
}
void DispOneChs16x16(uchar hang,addr,uchar *dat)
{
        uchar i,j;
        for(j=0; j<2;j++)
        {
                Lcd5110SetXY(addr, hang+j);// 列,页
                for(i=0; i<16;i++)
                        Lcd5110WriteDta(dat[16*j+i]);

        }
}
/* */
void DispOneChsFromTable16x16(uchar hang,addr, 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LenthOfGbk16;i++) //索引
        {
                if( (GBK16[i].Index[0] == dat[0]) && (GBK16[i].Index[1] == dat[1])) break;
        }
        switch (hang)
        {
                case 0:hang=0;break;
                case 1:hang=2;break;
                case 2:hang=4;break;
                default:break;
        }
        DispOneChs16x16(hang,addr,GBK16[i].Matrix);

}
void Lcd5110ChineseString16x16(uchar hang,addr,uchar *dat)
{
        while(*dat)
        {
                DispOneChsFromTable16x16(hang,addr,dat);
                addr+=16;
                dat+=2;

        }
}
/*使用一个6x8的字体显示一个3位整数*/
void Lcd5110DispHundredIn6x8(uchar hang,addr, int dat)
{
        Lcd5110SetXY(addr,hang);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48+dat/100);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48+dat%100/10);
        Lcd5110show6x8AscWithNoAddr(48+dat%100%10);
}
//hang,地址,传入
void Lcd5110DispHundredIn12x12(uchar hang,addr,int dat)
{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hang,addr,48+dat/100);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hang,addr+8,48+dat%100/10);
        Lcd5110DisplayAscii8x12AtAddr(hang,addr+16,48+dat%100%10);

}

网友A(2016-10-18):
你好,请问arduino应该怎么设计激光测距仪程序呢?

网友B(2017-02-25):
感谢楼主楼主,一直想做这方面,

网友C(2017-04-10):
也正在准备做这个

网友D:
这个程序不错,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感谢

网友E:
非常感谢分享 ,  没做过但看了知道不少知识。

网友F(2017-06-04):
大神,求教,我想将三个激光测距仪模块组合到一起三个发射器按不同角度排列,这样我可以测出三个距离,能不能用一个开发板直接读取三个测距仪的数据?

网友G(2018-02-08):
只是串口读取和发送,还有LCD显示,对于相位测距原理没能从源码很好表示

网友H(2019-01-25):
我的毕设有救了

网友I(2019-08-13):
只是使用测距模块。没有设计测距模块内部。

网友J(2020-10-16):
大侠有没有研究过同轴相位方式的激光测距

网友K:
现在τ 宝卖的激光测距成品,才58块,真是无敌了。

网友L(2021-01-01):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DIY小玩意,请问能把这个贴子的完整代码分享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M(2022-01-12):
真的是太棒了,找了很久,希望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N(2022-02-28):
可以买个成品,拆配件串口通信吗

网友O:
可以做个身高测量仪,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