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用单片机控制小电机正反转

楼主:
求大神指点 ,小电机的正反转原理,单片机如何控制

网友A(2016-04-15):
这个还用单片机,拿炮打蚊子,直接用二刀二执开关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单片机,拿炮打蚊子,直接用二刀二执开关就可以

额。。。。。 要求用单片机控制啊

网友C:
可以用三极管或驱动芯片搭建驱动电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买块电机驱动模块,可能贵点喔

网友D:
H桥驱动电路

网友E:
可以使用继电器或者三级管或者MOS管。  度可以呀。。

网友F:
单片机一方面通过PWM脉宽控制速度,另一方面控制自设计的电路中H桥控制IO

网友G:
使用两个驱动芯片,使能端分别连接单片机的连个引脚即可

网友H:
使用298驱动芯片应该可以驱动这个电机正反转

网友I:
电机正反转不需要用单片机吧,用一些很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实现

网友J:
如果是51单片机 可以考虑用ULN2003芯片

网友K:
这种直接有例程的啊 你买板子的时候他回给你的啊   或者百度啊

网友L:
正负极反转就行,方法如此,看你怎样实现

网友M:
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继电器或者三级管或者MOS管。  度可以呀。。

继电器、三极管、MOS管都是被单片机用来控制通断的吧?何来控制电机正反转之说呢?

网友O:
H桥驱动就行了,具体可以去看看l298n驱动电机的电路

网友P:
电机接线互调反转

网友D:
用H桥比较好。

网友Q:
网上看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