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计报警机制程序 320x240TFT屏幕上显示有温度条,超过设定值会报警 蜂鸣...

楼主:
如标题,屏幕上显示有温度条,超过设定温度会报警,就是蜂鸣器会响

部分源码如下(完整版本请下载附件):
/*===================================================================================================
工程名称:  Ex1
功能描述:        控制TFT实现温度计的显示,以及使用独立按键控制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并在TFT上显示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及当前温度值
硬件连接:  查看和修改接口定义在NBCTFT.C中,请仔细检查接口连线。
      ----------------------------------------
     |     --------TFT控制接线----------      |
     |                                              |
     |                D10~D17   接   P0             |
     |          RS        接   P2^5;              |
     |                        RW             接   P2^4;          |
     |                        RD        接   P2^3;          |
     |                    CS        接   P2^2;              |
     |                        RES       接   P2^1;              |
     |                                              |
     |                        LE        接   P2^0;          |
     |                                        |
     |     --------电源供电接线---------      |
     |                GND       接   电源负极       |
     |                VIN       接   电源正极(5V)   |
     |----------------------------------------|
     | 如果在NBC开发板上使用,以上线不需用飞  |
     | 线连接,直接插接在开发板上的12864接口  |
      ----------------------------------------
硬件连接:  用1位杜邦线将J8_7与J17_18b20连接;
            用1位杜邦线将J8_6与J18_BZ连接;
            用5位杜邦线将J9_7与J7_s17、J9_6与J7_s18、J9_5与J7_s19、J9_4与J7_s20、J9_3与J7_s21连接;
维护记录:  2015-11-22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include"NBCTFT.h"   //包含TFT驱动头文件
//#include"aaaaaaa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全局变量***************************

#define White          0xFFFF   //LCD color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unsigned char idata var=0;
uchar idata kbuf=0;
uchar idata kval=0;
uchar idata kcnt=0;

unsigned int Device_code;      //TFT控制IC型号

sbit DQ=P1^7;    //温度控制口
sbit rs=P1^5;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P1^4;   //读写口
sbit e=P1^3;   //锁存控制

sbit bz=P1^6;            //定义蜂鸣器控制IO

sbit s17=P3^7;           //定义S17按键控制IO
sbit s18=P3^6;           //定义S18按键控制IO
sbit s19=P3^5;           //定义S19按键控制IO
sbit s20=P3^4;           //定义S20按键控制IO
sbit s21=P3^3;           //定义S21按键控制IO

uchar data dis0[16]={'T','h','e',' ','t','e','m','p',' ','n','o','w',' ','i','s',':',};  //LCD第1行
uchar data dis[10]={' ',' ',' ',0x00,0x00,0x00,'.',0x00,0xeb,'C'};                       //LCD第2行

//uchar keyValue;          //定义扫描结果参数

//***********************************************************************************************
//精确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
//延时函数
//**************************************************************************************************

delay1(uint time)  //int数据位16位,所以max=65535

{

uint   i,j;
for(i=0;i<time;i++)   //循环50*time次
    for(j=0;j<50;j++);//循环50次
}

//**************************************************************************************************
//向LCD写一命令
//**************************************************************************************************

wcode(uchar t)
{

  rs=0;
  rw=0;
  e=1;
  P0=t;
  delay1(20);
  e=0;
}

//**************************************************************************************************
//向LCD写一数据
//**************************************************************************************************

wdata(uchar t)
{

  rs=1;
  rw=0;
  e=1;
  P0=t;
  delay1(20);
  e=0;
}

//**************************************************************************************************
//LCD显示
//**************************************************************************************************

show()
{
  uchar i;
  wcode(0x80);
  for(i=0;i<16;i++)
  {
   wdata(dis0[i]);
  }

  wcode(0xc6);
  for(i=0;i<10;i++)
  {
   wdata(dis[i]);
  }
}

//**************************************************************************************************
//LCD初始化
//**************************************************************************************************

InitLCD()
{
wcode(0x01);
wcode(0x06);
wcode(0x0e);
wcode(0x38);
}

//**************************************************************************************************
//传感器初始化
//**************************************************************************************************

init_18b20()
{
uchar flag;
DQ=1;
delay(10);
DQ=0;
delay(500);
DQ=1;
delay(200);
flag=DQ;
delay(10);
}

//**************************************************************************************************
//写一个字节函数
//**************************************************************************************************

write_byte(uchar 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elay(10);
   DQ=t&0x01;
   delay(50);
   DQ=1;
   t=t>>1; //右移一位

}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value=0;
  for(i=0;i<8;i++)
  {
    value=value>>1;
        DQ=0;
        delay(10);
        DQ=1;
        delay(10);
        if(DQ==1)value=value|0x80;
        delay(50);
  }
return(value);
}

//**************************************************************************************************
//数据处理子函数
//**************************************************************************************************

uint chuli(uint temperature)
{
float t;
if(temperature&0x8000)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dis[3]=0xb0;
  }
else
  {
  dis[3]=0x2b;
  }

  t=temperature*0.0625+0.05;

  temperature=t*10;

  dis[7]=temperature%10;
  dis[4]=temperature/10;
  dis[5]=temperature%100/10;

  //m=dis[4]*10+dis[5];
  return t;
}

//**************************************************************************************************
//温度采集函数
//**************************************************************************************************

uint get_temp()
{
  uint dat;
  uchar wenl,wenh;
  init_18b2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init_18b20();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wenl=read_byte();
  wenh=read_byte();
  dat=(wenh<<8)+wenl;
  return(dat);
}

void delay5(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z;j>0;j--);
}

//**************************************************************************************************
//1*5按键扫描函数
//**************************************************************************************************
keyScan()
{
/*  var=P3|0xff;
   if(var==kbuf)
        {
         if(kcnt<100)
          { kcnt++;
         if(kcnt==10)
            {
             kval=kbuf;
                //return(kval);
                }
          }
        }
   else
        {
         kbuf=0xfffff;
         kcnt=0;
        }
// else{kbuf=var;kcnt=0;}
*/
   P3=P3|0xff;                //P3高5位置1,设置为输入
   if((P3&0xff)!=0xf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10);               //延时肖抖
     if((P3&0xff)!=0xff)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kval=(P3&0xff);    //读取扫描结果
         }
    else {return kval=0;}
}

//***************************************************

//****************************************************
fm()
{
            bz=0;                 //关闭蜂鸣器
        //delay1(1000);          //延时
        bz=1;                 //打开蜂鸣器
        delay1(100);          //延时
     }

//**************************************************************************************************
//主函数
//**************************************************************************************************

main()
{
//var=P3|0xf8;
   unsigned char tempchar[]={'0','1','2','3','4','5','6','7','8','9'};
   uint temp,m,m1,n,n1,i,s,max,min;
   uchar temp222,g,g1;
   uchar *temp111;
   Device_code=0x9320;
   TFT_Initial();
   Show_RGB(0,240,0,320,Yellow);

        temp=get_temp();
            for(i=300;i>14;i--){ Put_pixel(48,i,Black);}
                for(i=48;i<64;i++){ Put_pixel(i,300,Black);}
                for(i=300;i>14;i--){ Put_pixel(64,i,Black);}

        //        Show_RGB(49,63,20,140,Red);
        //        Show_RGB(49,63,140,180,Green);
        //        Show_RGB(49,63,180,299,Blue2);

        temp222=tempchar[0];
                temp111=&temp222;
                for(i=52;i<293;i=i+80){ LCD_PutString(40,i,temp111,Black,Yellow);}
        temp222=tempchar[1];
                temp111=&temp222;
                for(i=252;i<293;i=i+40){ LCD_PutString(32,i,temp111,Black,Yellow);}
        temp222=tempchar[2];
                temp111=&temp222;
                for(i=172;i<213;i=i+40){ LCD_PutString(32,i,temp111,Black,Yellow);}
                temp222=tempchar[3];
                temp111=&temp222;
                for(i=92;i<133;i=i+40){ LCD_PutString(32,i,temp111,Black,Yellow);}
                temp222=tempchar[4];
                temp111=&temp222;
                for(i=12;i<53;i=i+40){ LCD_PutString(32,i,temp111,Black,Yellow);}
                temp222=tempchar[5];
                temp111=&temp222;
                for(i=12;i<253;i=i+80){ LCD_PutString(40,i,temp111,Black,Yellow);}

        /*for(i=20;i<300;i=i+8)
          {
            Put_pixel(49,i,Black);
            Put_pixel(50,i,Black);
                        Put_pixel(51,i,Black);
          }
                Put_pixel(52,20,Black);
        Put_pixel(52,140,Black);
                Put_pixel(52,180,Black);
                Put_pixel(52,320,Black);*/
                LCD_PutString(100,108,"max:",Black,Yellow);
                LCD_PutString(100,132,"min:",Black,Yellow);

                LCD_PutString(92,208,"当前室温:",Black,Green);
                LCD_PutString(164,240,"度",Black,Yellow);

         max=27;min=11;

while(1)
  {
    temp=get_temp();
        m=chuli(temp);

        g=m/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48,240,temp111,Black,Yellow);
        g=m%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56,240,temp111,Black,Yellow);

    g=max/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32,108,temp111,Black,Yellow);
        g=max%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40,108,temp111,Black,Yellow);

        g=min/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32,132,temp111,Black,Yellow);
        g=min%10;
        g1=tempchar[g];
        temp111=&g1;
        LCD_PutString(140,132,temp111,Black,Yellow);

        n=380-(m/1*8);
        Show_RGB(49,63,n,299,Red);
        Show_RGB(49,63,14,n-1,Yellow);

        for(i=49;i<64;i++){ Put_pixel(i,n,Green);}
        Put_pixel(50,n+1,White);Put_pixel(50,n-1,Green);
        Put_pixel(51,n+2,White);Put_pixel(51,n-2,Green);
        Put_pixel(52,n+3,White);Put_pixel(52,n-3,Green);

        //delay5(300);

                //Show_RGB(49,63,20,140,Red);
                //Show_RGB(49,63,141,180,Green);
                //Show_RGB(49,63,180,299,Blue2);
            for(i=20;i<300;i=i+8)
          {
            Put_pixel(49,i,Black);
            Put_pixel(50,i,Black);
                        Put_pixel(51,i,Black);
          }
                for(i=20;i<300;i=i+40)
                  {
                    Put_pixel(52,i,Black);
                        Put_pixel(53,i,Black);
                  }

     //max=29;min=18;

            keyScan();            //按键扫描
        switch(kval)
          {
            case 0x7f:           //如果S17按键按下
                                {
                 min=min+1;
                 break;
                }
            case 0xbf:           //如果S18按键按下
                                {
                 max=max-1;
                 break;
                }
            case 0xdf:           //如果S19按键按下
                                {
                 break;
                }
            case 0xef:           //如果S20按键按下
                                {
                 max=max+1;
                 break;
                }
            case 0xf7:           //如果S21按键按下
                                {
                 min=min-1;
                 break;
                }
            default:
                                        break;
          }

         n=380-(max*8);
     for(i=49;i<64;i++){ Put_pixel(i,n,Red);}
         n=380-(min*8);
     for(i=49;i<64;i++){ Put_pixel(i,n,Blue2);}

     delay5(600);

         if(m/1>=max||m/1<=min)
         fm();

  }

}

tft程序:
/*===================================================================================================
文件功能描述:320x240TFT驱动程序,控制TFT实现汉字,字符显示,画点功能。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NBCTFT.h"
#include"reg52.h"

//**************控制端口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数据口使用DataPort

sbit RS    =P2^5;                //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    =P2^4;       //写数据/命令
sbit nRD   =P2^3;       //读控制
sbit CS    =P2^2;                //片选
sbit RES   =P2^1;                //复位

sbit LE    =P2^0;       //74HC573锁存控制
//**************声明外部函数和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Device_code;

//================================================================================================
//        实现功能:        延时
//        输入参数:        count 设置延时时间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int i,j;
    for(i=0;i<count;i++)
       {
             for(j=0;j<255;j++);
       }
}

//================================================================================================
//        实现功能:        写命令
//        输入参数:  DH 需要输入16bits命令的高8位
//              DL 需要输入16bits命令的低8位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CS=0;
        RS=0;
    nRD=1;
    RW=0;

    //注意:当使用8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时,使用74HC573作为IO扩展,程序如下
    DataPort=DL;            //送高8位命令给573待锁存
    LE=1;                   //锁存位
    LE=0;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DataPort=DH;            //送低8位命令给TFT

        /*
    //如果使用16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则无需IO扩展,直接将数据送到数据口即可
    DataPort_L=DL;
    DataPort_H=DH;
        */

        RW=1;
        CS=1;
}

//================================================================================================
//        实现功能:        写数据(2*8bits)
//        输入参数:  DH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的高8位
//              DL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的低8位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CS=0;
        RS=1;

    //注意:当使用8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时,使用74HC573作为IO扩展,程序如下
        DataPort=DL;            //送高8位数据给573待锁存
    LE=1;                   //锁存位
    LE=0;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DataPort=DH;            //送低8位数据给TFT

        /*
    //如果使用16位数据口驱动16位数据模式,则无需IO扩展,直接将数据送到数据口即可
    DataPort_L=DL;
    DataPort_H=DH;
        */

        RW=0;
        RW=1;
        CS=1;
}

//================================================================================================
//        实现功能:        写数据(16位)
//        输入参数:  y 需要输入16bits数据
//================================================================================================
void  Write_Data_U16(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Data(m,n);
}

//================================================================================================
//        实现功能:        向x寄存器写入y数据
//        输入参数:  x 需要输入的命令 16位
//              y 需要输入的数据 16位
//================================================================================================
void  Write_Cmd_Data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m,n;
        m=y>>8;
        n=y;
        Write_Cmd(0x00,x);
        Write_Data(m,n);
}

//================================================================================================
//        实现功能:        TFT清屏
//        输入参数:        bColor 清屏所使用的背景色
//================================================================================================
void CLR_Screen(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0,240,0,320);//320x240
for (i=0;i<320;i++)
        {
           for (j=0;j<240;j++)
               Write_Data_U16(bColor);
        }
}

//================================================================================================
//        实现功能:        显示Ascii字符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c 需要显示的字符
//                        fColor 字符颜色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include "Ascii_8x16.h"
void LCD_PutChar(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char c,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x+8-1,y,y+16-1);                    //设置字符显示位置
for(i=0; i<16;i++) {                             //循环写入16字节,一个字符为16字节
                unsigned char m=Font8x16[(c-0x20)*16+i];  //提取c字符的第i个字节以,c减去0x20是由于Ascii码库中的0~1f被去掉
                for(j=0;j<8;j++) {                        //循环写入8位,一个字节为8位
                        if((m&0x80)==0x80)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Write_Data_U16(fColor);           //最高位为1,写入字符颜色
                                }
                        else {
                                Write_Data_U16(bColor);           //最高位为0,写入背景颜色
                                }
                        m<<=1;                                //左移1位,准备写下一位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16x16汉字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g 需要显示的字符编码
//                        fColor 字符颜色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include "chinese.h"        //包含16*16汉字字模

void Put16x16(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g[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k;

        LCD_SetPos(x,  x+16-1,y, y+16-1);                       //设置汉字显示位置

        for (k=0;k<64;k++)                                      //循环64次,查询汉字字模位置
        {
          if ((ch16[k].GBK[0]==g[0])&&(ch16[k].GBK[1]==g[1]))   //判断第k个汉字的编码是否与输入汉字g[2]相等
          {
            for(i=0;i<32;i++)                                   //如果相等,既已找到待显示字模位置,循环写入32字节
                {
                  unsigned short m=ch16[k].hz16[i];                 //读取32字节中的第i字节
                  for(j=0;j<8;j++)                                  //循环写入8位数据
                   {
                         if((m&0x80)==0x80) Write_Data_U16(fColor);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最高位为1,写入字符颜色
                         else              Write_Data_U16(bColor);      //最高位为0,写入背景颜色
                     m<<=1;                                         //左移1位,准备写下一位
               }
                }
          }
    }
}

//================================================================================================
//        实现功能:        显示中英文字符串
//  输入参数:  x 横坐标
//              y 纵坐标
//                        *s 待显示的字符串,例如LCD_PutString(24,16,"123蓝芯",White,Blue);即把"123蓝芯"的第一个字符地址赋给指针变量s.
//                        b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y,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int fColor, 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char l=0;                            //显示屏位置增量
     while(*s)
         {
                if( *s < 0x80)                             //判断s指向的字符串中的某字符的编码值是否小于128,如果小于,即为ASCII字符
                    {
                         LCD_PutChar(x+l*8,y,*s,fColor,bColor);//显示该字符
                     s++;l++;                              //指针加1,位置加1
                        }
                else
                    {
                         Put16x16(x+l*8,y,(unsigned char*)s,fColor,bColor);//显示该汉字
                     s+=2;l+=2;                                        //因为汉字为编码为2字节,指针加2,显示16x16所以位置加2
                        }
         }
}

//================================================================================================
//        实现功能:        指定位置显示RGB颜色
//  输入参数:  x0,y0 起始坐标
//              x1,y1 结束坐标
//                        Color  背景颜色
//================================================================================================

void Show_RGB (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Pos(x0,x1,y0,y1);      //设置显示位置
        for (i=y0;i<=y1;i++)
        {
           for (j=x0;j<=x1;j++)
               Write_Data_U16(Color);
        }
}

//================================================================================================
//        实现功能:        TFT初始化
//================================================================================================
void TFT_Initial(void)
{

    RES = 1;
        delayms(1);                    // Delay 1ms
        RES = 0;
        delayms(10);                   // Delay 10ms
        RES = 1;
        delayms(50);                   // Delay 50 ms

        if(Device_code==0x9320)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x0001);   //Set the OSC bit as ‘1’ to star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Write_Cmd_Data(0x01,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Write_Cmd_Data(0x02,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Write_Cmd_Data(0x03,0x1030);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Write_Cmd_Data(0x04,0x0000);   // Resize register
        Write_Cmd_Data(0x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D,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F,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delayms(30);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10, 0x16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11, 0x0007);   //Write final user’s setting values to VC bit
        Write_Cmd_Data(0x12, 0x013a);   // se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13, 0x1a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29, 0x000c);   // Set VCM[5:0] for VCOMH
        delayms(30); // Delay 50m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505);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304);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0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002);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704);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7);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Write_Cmd_Data(0x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90,0x00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3,0x0003);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Write_Cmd_Data(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7,0x0000);   //
        Write_Cmd_Data(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 Display on ---------//
    Write_Cmd_Data(0x07,0x0173);

        }

        else if(Device_code==0x1505 )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x0001);   //Set the OSC bit as ‘1’ to star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Write_Cmd_Data(0x01,0x0100);   // set SS and SM bit
        Write_Cmd_Data(0x02,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Write_Cmd_Data(0x03,0x1030);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Write_Cmd_Data(0x04,0x0000);   // Resize register
        Write_Cmd_Data(0x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D,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F,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delayms(30);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10, 0x16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11, 0x0007);   //Write final user’s setting values to VC bit
        Write_Cmd_Data(0x12, 0x013a);   // se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13, 0x1a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29, 0x000c);   // Set VCM[5:0] for VCOMH
        delayms(30); // Delay 50m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505);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304);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0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002);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7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704);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7);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2700); // set scrolling line
    Write_Cmd_Data(0x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90,0x00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2,0x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3,0x0003);   //Panel Interface Contral 3.
        Write_Cmd_Data(0x95,0x0110);   //Frame Cycle Contral
        Write_Cmd_Data(0x97,0x0000);   //
        Write_Cmd_Data(0x98,0x0000);   //Frame Cycle Contral.

        //-------------- Display on ---------//
    Write_Cmd_Data(0x07,0x0173);

        }

    else if(Device_code==0x9328)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01,0x0100);   //set SS and SM bit //设置扫描方向
    Write_Cmd_Data(0x0002,0x0700);   //EOR=1 and B/C=1 to set the line inversion  //设置行反转
    Write_Cmd_Data(0x0003,0x1030);   //set Entry Mode  //设置进入模式
    Write_Cmd_Data(0x0004,0x0000);   //
    Write_Cmd_Data(0x00A4,0x0001);
    Write_Cmd_Data(0x0008,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Write_Cmd_Data(0x0009,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Write_Cmd_Data(0x000A,0x0000); // FMARK function
    Write_Cmd_Data(0x000C,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Write_Cmd_Data(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Write_Cmd_Data(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Power On sequence ****************//
    Write_Cmd_Data(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Write_Cmd_Data(0x0011, 0x0007); // DC1[2:0], DC0[2:0], VC[2:0]
    Write_Cmd_Data(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Write_Cmd_Data(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0, 0x169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Write_Cmd_Data(0x0011, 0x0227); // R11h=0x0221 at VCI=3.3V, DC1[2:0], DC0[2:0], VC[2:0]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2, 0x001C); //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Vci;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13, 0x1800); // R13=1200 when R12=009D;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Write_Cmd_Data(0x0029, 0x001C); // R29=000C when R12=009D;VCM[5:0] for VCOMH
    Write_Cmd_Data(0x002B, 0x000D); // Frame Rate = 91Hz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Write_Cmd_Data(0x0030, 0x0007);
        Write_Cmd_Data(0x0031, 0x0302);
    Write_Cmd_Data(0x0032,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5, 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6, 0x0808);
    Write_Cmd_Data(0x0037, 0x0206);
    Write_Cmd_Data(0x0038, 0x0504);
    Write_Cmd_Data(0x0039, 0x0007);
    Write_Cmd_Data(0x003C, 0x0105);
    Write_Cmd_Data(0x003D, 0x0808);
//------------------ Set GRAM area ---------------//
    Write_Cmd_Data(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delayms(30);
    Write_Cmd_Data(0x0060, 0xA700); // Gate Scan Line
    Write_Cmd_Data(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Write_Cmd_Data(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80,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1,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2,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3,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4,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85,0x0000);
//-------------- Panel Control -------------------//
    Write_Cmd_Data(0x0090, 0x0010);
    Write_Cmd_Data(0x0092,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3, 0x0003);
    Write_Cmd_Data(0x0095, 0x0110);
    Write_Cmd_Data(0x0097,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98, 0x0000);
    Write_Cmd_Data(0x0007, 0x013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

//================================================================================================
//        实现功能:        设置坐标
//  输入参数:  x0,y0 起始坐标
//              x1,y1 结束坐标
//================================================================================================
void LCD_SetPos(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y1)
{

  Write_Cmd_Data(0x50,x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1,x1);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2,y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53,y1);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0,x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Write_Cmd_Data(0x21,y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Write_Cmd (0x00,0x22);    // 0x0022,Start to Write Data to GRAM
}

//================================================================================================
//        实现功能:        画点
//  输入参数:  x,y 需要画点坐标
//              color 点的颜色
//================================================================================================
void Put_pixel(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color)
{
        LCD_SetPos(x,x,y,y);        //设置待画点坐标
        Write_Data_U16(color);      //在指定点写入颜色数据
}

ds1302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302_SCLK =P1^0;  //时钟
sbit DS1302_IO   =P1^1;  //数据输入输出
sbit DS1302_RST  =P1^2;  //复位/片选线

struct S_TIME
        {
                uchar SEC;                        //00~59
                uchar MIN;                        //00~59
                uchar HR;                        //00-23
                uchar DATE;                        //00-31
                uchar MONTH;                //01-12
                uchar DAY;                        //01-07
                uchar YEAR;                        //00-99
        }TIME={0x01,0x01,0x01,0x07,0x05,0x05,0x10};//初始化时间参数

uchar dtime[7][2]={
                     {0x20,0x20},        //秒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分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时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日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月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周 十位和个位
                                         {0x20,0x20}        //年 十位和个位
                         };
/********************************************************************
//函数名称: DS1302_WByte
//函数功能: 往DS1302 写入 1 Byte 数据
//输入值:   ndata: 寄存器的数据或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WByte(uchar ndata)
{
  uchar i;
  for(i=8; i>0; i--)                   //循环8次写入8位数据
  {
    DS1302_IO = (bit)(ndata&0x01);     //取最低位数据,从0位至7位依次传送
    DS1302_SCLK = 1;                   //给一个脉冲,将数据写入1302
    _nop_();
    DS1302_SCLK = 0;
    ndata>>=1;                         //即ndata = ndata >> 1;
  }
}
/********************************************************************
//函数名称: DS1302_RByte
//函数功能: 从DS1302读取 1 Byte数据
//输入值:   无
//返回值:   ndata: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_RByte(void)
{
   uchar i;
   uchar ndata=0;
   for(i=8;i>0;i--)                 //循环8次读出8位数据
        {
         DS1302_IO=1;                   //初始化数据IO
         ndata>>=1;                                 //即ndata = ndata >> 1;
         if(DS1302_IO) ndata|=0x80;     //从数据口读取1位数据
     DS1302_SCLK = 1;               //给一个脉冲
     _nop_();
     DS1302_SCLK = 0;

         }
     return (ndata);                //返回结果
}
/********************************************************************
//函数名称: DS1302_Wdata
//函数功能: 往DS1302某地址写入某数据
//输入值:   nAddr: DS1302地址, ndata: 要写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S1302_Wdata(uchar nAddr, uchar ndata)
{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DS1302_RST=1;
  DS1302_WByte(nAddr);       // 写1Byte地址
  DS1302_WByte(ndat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SCLK=1;
  DS1302_RST=0;
}
/********************************************************************
//函数名称: DS1302_Rdata
//函数功能: 从DS1302某地址读取数据
//输入值:   nAddr: DS1302地址
//返回值:   ndata: 读取的数据
***********************************************************************/
uchar DS1302_Rdata(uchar nAddr)
{
    uchar ndata;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
        DS1302_RST=1;
    DS1302_WByte(nAddr);       /* 地址,命令 */
    ndata = DS1302_RByte();    /* 读1Byte数据 */
    DS1302_SCLK=1;
        DS1302_RST=0;
    return(ndata);
}
/********************************************************************
//函数名称: InitDS1302
//函数功能: DS1302初始时间设定
//输入值: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DS1302(void)
{
DS1302_Wdata(0x8e,0x00);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DS1302_Wdata(0x90,0xa5);
/*
地址0x90为充电寄存器,可以对充电电流进行限制,写入
内容高4位固定为1010(其他组合均不能充电),低4
位的首2位是选择内部降压二极管的个数的,01代表在
充电回路串入1个二极管,10代表串入2个;最后2位可
设定串入的电阻的数值:01为2k欧,10为4k欧,11为8k欧。
*/
DS1302_Wdata(0x80,TIME.SEC);  //秒
DS1302_Wdata(0x82,TIME.MIN);  //分
DS1302_Wdata(0x84,TIME.HR);   //时
DS1302_Wdata(0x86,TIME.DATE); //日
DS1302_Wdata(0x88,TIME.MONTH);//月
DS1302_Wdata(0x8a,TIME.DAY);  //星期
DS1302_Wdata(0x8c,TIME.YEAR); //年

DS1302_Wdata(0x8e,0x80);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
//函数名称: GetDS1302
//函数功能: DS1302当前时间读取
//输入值: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GetDS1302(void)
        {
                TIME.SEC        = DS1302_Rdata(0x81);    //从DS1302读取秒数据
        dtime[0][0]=(TIME.SEC>>4)+0x30;      //十位
                dtime[0][1]=(TIME.SEC&0x0F)+0x30;    //个位

                TIME.MIN        = DS1302_Rdata(0x83);    //从DS1302读取分数据
        dtime[1][0]=(TIME.MIN>>4)+0x30;      //十位
                dtime[1][1]=(TIME.MIN&0x0F)+0x30;    //个位

                TIME.HR                = DS1302_Rdata(0x85);    //从DS1302读取时数据
        dtime[2][0]=(TIME.HR>>4)+0x30;       //十位
                dtime[2][1]=(TIME.HR&0x0F)+0x30;     //个位

                TIME.DATE        = DS1302_Rdata(0x87);    //从DS1302读取日数据
        dtime[3][0]=(TIME.DATE>>4)+0x30;     //十位
                dtime[3][1]=(TIME.DATE&0x0F)+0x30;   //个位

                TIME.MONTH        = DS1302_Rdata(0x89);    //从DS1302读取月数据
        dtime[4][0]=(TIME.MONTH>>4)+0x30;    //十位
                dtime[4][1]=(TIME.MONTH&0x0F)+0x30;  //个位

                TIME.DAY        = DS1302_Rdata(0x8b);    //从DS1302读取星期数据
        dtime[5][0]=(TIME.DAY>>4)+0x30;      //十位
                dtime[5][1]=(TIME.DAY&0x0F)+0x30;    //个位

                TIME.YEAR        = DS1302_Rdata(0x8d);    //从DS1302读取年数据
        dtime[6][0]=(TIME.YEAR>>4)+0x30;     //十位
                dtime[6][1]=(TIME.YEAR&0x0F)+0x30;   //个位
        }

网友A(2017-06-02):
keil4 打开后是只读文件

网友B(2017-02-28):
很棒,顶上去。

网友C:
非常好的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