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困扰许久,8051单片机R0-R7是8位的寄存器,那么比如MOV R7 #255 这一位怎...

楼主(2016-04-15):
请问
8051单片机R0-R7是8位的寄存器,那么比如MOV R7 #255  这一位怎么能赋值这么大?一位不是只能表示2个数值吗

网友A:
8位指最大不能超过2位的8次方  位的概念跟二进制没搞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指最大不能超过2位的8次方  位的概念跟二进制没搞明白吧

假如选定0区为当前工作寄存器区(在RAM的字节地址是20H),那么,位地址就是00H~07H就是R0~R7寄存器
那么其中一位不是只能表示最大数1吗?mov  RN #255这个数是不是赋值给RAM 的20H单元了么
谢谢可能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楼主:
一位不是只能表示1吗   255就要8位才能表示啊   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B:
r7就是一个八位的寄存器啊、、、r0-r7总共有八个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7就是一个八位的寄存器啊、、、r0-r7总共有八个八位、、、

0区字节地址是20H,也就是位地址00h~07H.每一个位地址代表8个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0区字节地址是20H,也就是位地址00h~07H.每一个位地址代表8个位?

:4 个通用寄存器区 , 每个区有8 个寄存器 ,(
每个寄存器就有8个位?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4 个通用寄存器区 , 每个区有8 个寄存器 ,(
每个寄存器就有8个位?可以这样理解吗

工作寄存器组区地址从00H~1FH共32字节 ,分为四组,每组包含8个8位工作寄存器,编号为R0~R7,简单来说就是有4个R0,
4个R1,4个R2....4个R7,当前使用哪组工作寄存器是有psw寄存器中的RS0和RS1决定的。

网友C:
128,64,32,16,8,4,2,1,这样能看懂吗,每一位代表的数值不一样的,加起来就是255                                          1        1      1      1    1    1   1    1

网友C:
你能理解8421,就能看懂这个了

网友D(2017-08-27):
8051单片机R0-R7是8位的寄存器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R0-R7每一个都是8位的寄存器。

网友E:
先学点理论知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