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6-04-15):
TK208对讲机维修案例 (1)
2008-06-30 00:45:17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385  文字大小:【大】【中】【小】
  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
  例一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后,按PTT键不能发射,指示灯也不亮。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出在电源按键等相关部位。检修时,打开机盖,先检查电池电压正常,再检查PTT按键弹性良好,键钮开关S301地接触不良。再仔细观察发现连接S301焊片的印刷线路通过两个导电孔连到电 路板的另一面,用万用表R×1档测量发现其中一个导电孔两电阻为00,说明该电导电孔断路。
  例二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无发射功能、但发射指示灯亮。
  对症快修:经开机检测,该机有载频信号输出,无话音调制信号输出 ,判断问题出在话音调制电路。试从J201上的MIC口插入机外话筒,按PTT键,机器恢复正常发射功能,因此故障在机内话筒MIC和外接话筒插座JH201之间。检查机内话筒良好,检查J201发现连接MIC线的焊片与连接PTT线的片两触点断开。
  例三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工作。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 ,问题可能出在电源及相关部位。检修时,打开机盖,关机后用万用表R×1档测电源正负极间电阻值为0Ω,判断短路故障在电源开关或电源输入端存在短路故障。经检查发现电容C114击穿,更换该电容和电池组件,试机,电池立即发热,关掉电源开关,从机上取下电池组件测其电压为6.0V,正常。再测电源正负极间正反向电阻值,正常。试从DCIN插孔输入外接下流稳压电源后开机,对讲机能正常工作,说明当电池组件插入机身后,机器才有问题。
  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源极片下无绝缘橡胶垫片,电源正极片塑料保护架也弹出,因此,当电池组件插入机身时,压迫电源正极片现机壳(机壳接地)接触相碰,导致故障发生。
  例四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后有频率显示,不能接收与发射。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为误操作引。处理方法为:关机,按PTT键和CSET键,接通电源后,机器复位。转动ENC/SQL旋钮设定接收频率。按CSET键再转动ENC/SQL旋钮,设定发射。再按CSET键后,按住 PTT键和CSET键,关机。然后按住PTTCTCSS键,接通电源,进入维修模式,如果使用的收发信频率为异频,则按LOW键进入异频单元状态,此时液显屏有早符号,在该模式下,对讲机能进行收发信工作。如果想进入用户使用模式,则同时按PTT和CTCSS键,关机再开机,去掉显示的早符号,按REN键,关机再开机,即进入用户使用模式即可。
  例五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后,接收功能和液晶显示均正常,无发射功能。
  对症快修:经开机观察,故障为误操作所致。处理方法为:关机,打开机盖,将控制板右上角印有CH OFF标志的两圆点短接,再接通电源,机器可从用户使用模式进入频率设定模式。然后关机,按SCAN键的同时开机,进入功能设定模式,转动ENC/SQL旋钮,使LCD屏右上角的功能序号从01状态步进为11状态。在此状态下,若LCD屏中显示为OFF符号,即表示自动阻止机器在用户占用的信道上发射的功能。按LOW键,使OFF
 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
为ON后,关机退出功能设定模式后,再进入用户使用模式即可。
  例六
  机型:健伍TK2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30S后,发射功能中止。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 ,该故障可能为机器是出厂时设定发射时限为30S造成的。若用户需长时间限对讲,可按先进入功能设定模式,使功能序号步进到12,操作LOW键选择所需时限,再退出功能设定模式后,按例1的方法再转入用户的使用模式即可。
  例七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正常,不能收发信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电源及频率合成器电路。经开机检查受话电源均正常,用综合测试仪检查无发射功率输出 ,说明故障确在频率合成器电路,最大可能是PLL失锁。有关电路如图3-11所示。

  由原理可知:正常情况下,根据参考频率和比较频率的鉴相差值,从IC1(PLL)(18)、(20)脚输出的脉冲信号进入由Q3、Q4组成的泵电源,泵电源的通过滤波器变为直流锁定控制电压(6.6V)。升压模块IC2将3.2V电压提升为6.8V左右,为泵电源Q3、Q4提供电源,以使锁定控制电压达到6.8V左右。
  根据上述分析,用万用表实测锁定控制电压(CV)测试点为0.3V,证明频率合成器电路无锁定控制电压。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例八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机器发信时,对方收不到话音信号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一般发生在话筒或音频放大电路,检修时,打开机盖,先将对讲机要处于发射状态,用镊子触碰话筒的接点,能在接收机中听到微弱的喀喀声,这时再拿一台好的对讲机要比较。故当碰触话筒的接点时,可在接收机中听到较大的喀喀声,由此可判断故障与话筒无关,问题出在话音放大电路。
  该机话音放大部分由集成块算放大器M4558及其外围元件组成。经用万用表测量各脚直流电压基本正常。当在发射状态用镊子碰触M4558的第(2)脚时,接收机中有较强的喀喀声,但同样去碰触该集成块的第(7)脚、第(5)脚 时,却只以能听到较弱的喀喀声。进一步检查M4558集成块后,故障排除。
  例九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后发信正常,无接收功能。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由原理可知:经中频处理后的455KHZ信号,首先由有源高通滤波器Q12滤波,R80、C79组成的去加重电路后形成音频信叼,此信号经静音控制Q13,音量控制 电位器VR1调节后,送入音频放大IC208进行放大,放大后的音频信号经AFC1电压Q221后去推动扬声器发出声音。IC208原工作电源(ASB)由Q210、Q211、Q212组成的AFCO电路所控制,而上述部分正常工作与否又取决于微处理器IC206输出 的静音AFCO、AFC1信号。

  根据上述分析,检修时,打开机盖,用万用表
 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
为ON后,关机退出功能设定模式后,再进入用户使用模式即可。
 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
测IC206(39)、(40)(41)脚电压均无异常,说明微处理器的控制信号正常,用示波器观察Q12、Q13、VR1、IC208(2)(6)脚 也有正常的语音信号,但检查Q221却无声,说明故障是由于Q221不工作所引起。焊下Q221检测,其内部已损坏。
  例十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工作接收信号正常无发射功能,当按下发射键时,红灯不亮且无输出功率。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一般发生在发射电路及相关部位。检修时,打开机盖,用万用表测量发现,PA101板与PR01板的连接插头J201上T5端的电压低于正常值,实测仅为2V,正常点为4.5V。进一步检查V236集电极电压,也只有2V,怀疑PR01板上有短路现象或V236损坏所致。
  为了准确判断出故障点,将一台正常机的PR01板取下,替代该机的PR01板,但代换后故障仍旧。再检测V236射极电阻器R315上的电压降。R315阻值为2.2Ω,压降已达1.35V,经检测R305内部阻值变大。
  例十一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开机工作半个小时左右,通信距离变近。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APC及温度控制电路,如图3-13所示。开机观察,发现机器工作半个小时后,发射输出 功率由正常的5W减至0.6W,证明判断正确,检修时,打开机盖,用万用表测功率模块IC3各脚电压,发现(2)脚电压由下的3V降至1.8V,说明APC电路起控工作。由原理可知:APC电路包含了一个温度控制电路Q17,也就是说,APC电路起控一个原因是APC电路本身工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温度控制电路Q17工作。

  在故障出现时按发射键,用万用表测量Q17的CE结民压为0V,说明故障是由于Q17饱和导通千万功率模块IC3第(2)脚电压降低所引起。焊下Q17检查,发现管子正常。进一步分析温度控制电路原理,正常情况下,Q17截止,APC电路输出正常电压,当IC3温度升到100°C左右时,具有负温度系数的敏电阻值减小,Q17的下偏置电阻R35上的增加,Q17饱和导通。检查热敏电阻TH1(5KΩ)、R35(82KΩ)发现,当故障出现TH1(5KΩ)阻值减小到0.8KΩ左右,停10分钟左右,其阻值又升至4.2KΩ,由此判断,热敏电阻TH1温度特性变差,也就是说当IC3的还没有达到100°C时,其阻值已开始大幅度变化,造成Q17工作,APC功率模块输出功率减小。
  例十二
  机型: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机器发信时,信号断续不稳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 ,该故障一般发生在电源从电电路。由于该机使用镍电池组供电,当某节电池失效或损坏时,整个电池将不能正常供电,经初步分析,判断为电池 组有问题。
  检修时,用万用表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均正常。然后用10A电流以挡测每节电流的瞬间短路放电电流。一般5号镍镉电池0正常短路电流为7-9A,而该机电池组中有一节电池的短路放电电流仅为250mA ,显然该电池已损坏。
  例十三
  机型 :健伍TK308型对讲机
  故障现象机器发射信号时输出功率时大时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 ,该故障一般发生在发射功放电路及相关部位。检修时,先将功率选择开关拔至高
 查泵电源Q3、Q4,发现无6.8V的电源电压,继续测量升压模块IC3的输入脚(2)为3.2V,升压输出脚(8)脚为0.95V,查IC3周围元件正常,判断为IC3升压模块损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可能发生在中频放大输出及音频放大电路,图3-12为该部分电路的信号流程及控制电路。
率档,若发射时电流值正常,问题则可能出在天线滤波及天线开关,如V419性能不良等。若发射电流仅150-350mA故障则可能为功率选择开关中的V427,V255、V423损坏,V427、V225损坏可用2SB562代换。
  若发射电流小于120mA 则故障多出在V420-V422构成的推动级,或V236损坏。由于V236损坏,发射功放均无偏置,故发射电流小。对于推动级,R467、R459阻值变大,相应V421、V422偏置不正常,放大量变小,故无振动功率,末级不正常工作,造成无发射的 的现象。根据以上分析,打开机盖,检查上述相关电路及元件,发现推动级偏置电阻R467、R459内部阻值变大。
  例十四
  机型:机器接收有指示,但话音时无时小。
  对症快修:根据现象分析,该故障一般发生在音频放大器及扬声器回路上,重点应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 检查R262、C227、C225所构成的滤波器中,C227、C225是否有漏电故障;
  2. 检查C235是否不良,如C235漏电会引起TA7368F负反馈加大,放大后音小;
  3. 量V217供电压是否偏高,如偏高,功耗过大而烧坏。
  该机经检测,发现电容C235内部漏电严重,V217也已损坏。
手机液晶块维修思路
2008-06-30 01:26:15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58  文字大小:【大】【中】【小】
  手机液晶模块都是一种高度集成化的产物。并口型液晶中D0~D7(D8~D15)、R/W(/RD&&/WR)、C5、A0被串口型中SCL、SDA所代替,这些都是用于主板上CPU对驱动控制芯片实现控制的,如开屏、关屏、显示汉字等所有显示操作控制和数据。
  1. 液晶管脚定义和显示原理
  手机液晶模块都是一种高度集成化的产物。
  并口型液晶中D0~D7(D8~D15)、R/W(/RD&&/WR)、C5、A0被串口型中SCL、SDA所代替,这些都是用于主板上CPU对驱动控制芯片实现控制的,如开屏、关屏、显示汉字等所有显示操作控制和数据。VLCD用于调节液日的显示对比度,根据具体模块有不同的控制电压;VCC(VDD)、GND(VSS)用于向驱动控制芯片提供工作电源。当然现在手机液晶模块也有各式各样的背光元件及驱动元件,常见的有发光二极管、平面发光块等,都是低压驱动的,但也有AC110V驱动的EL背光。
  液晶控制器接收由LCD发过来的显示指令和数据经分析判断、存储,在按一定的时钟速度将显示的点阵信息输出至行和列驱动器进行扫描,以≥75Hz每帧的速率更新一次屏幕,则人眼在外界光的反射下,就感觉到液晶的屏幕上出现显示内容。
  2. 手机液晶常见故障与分析
  ①机械损坏(出现大面积的黑块、破裂、划伤等),该类现象无法维修,只有换屏。
  ②无任何外表损伤现象,但也没有任何显示。
  该类现象应首先确保手机的主机部分正常工作后才能开始进行(主机工作正常只须按开机键后,能拨打“112”即可)。首先检查所有引脚是否接触良好(用万用表),对于导电橡胶型还需检查导电橡胶的导电性能(用万用表的通断挡测量胶条的导电两端)。
  在以上都确保正常后可重新开机试,若还没有显示,可通过测电压和波形进行检查。
  ③有显示,但缺笔少划
  对于并口型液晶有可能是由于个别数据线D0~D7(D8~D15)引脚接触不良,但排除了有些故障后,只能说液晶模块坏了,可轻轻震动模块几次,再试不行则无计可施。
  对于串口型液晶,只有一条路——换。
  ④时有显示,时又不显,该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接触问题。
  ⑤显示太黑或太淡,背光原不亮。
  该类故障只须解决其所供VLCD和背光源电压不正常即可。
  ⑥有显示,但显示乱码
  该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改机原因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