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重MOSFET(CMOS)开关电路图

楼主(2016-04-15):
双重MOSFET(CMOS)开关
为了改善单一MOSFET开关造成信号失真的缺点,于是使用一个PMOS加上一个NMOS的CMOS开关成为目前最普遍的做法。CMOS开关将PMOS与NMOS的源极与漏极分别连接在一起,而基极的接法则和NMOS与PMOS的传统接法相同。当输入电压在(VDD-Vthn)和(VSS+Vthp)时,PMOS与NMOS都导通,而输入小于(VSS+Vthp)时,只有NMOS导通,输入大于(VDD-Vthn)时只有PMOS导通。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大部分的输入电压下,PMOS与NMOS皆同时导通,如果任一边的导通电阻上升,则另一边的导通电阻就会下降,所以开关的电阻几乎可以保持定值,减少信号失真。

求大神根据这个原理帮忙设计一个控制直流电机的电子开关电路图。
电源DC12V,电机电流30-50A。
由于经常点动,机械开关触点经常烧坏。
想制作一个电子开关来替换现有的机械开关。
只控制电机通断,不控制速度和方向,瞬时通断。
求大神们帮下忙。
在下感激不尽。
4918380@qq.com

楼主:
都没大神帮忙呀

网友A:
控制12v.50A电机用N沟场效管即可;具体接法:电机正极接十12v,负极接场效管D极、管s极接12v电源0v:上述连线大于10平方毫米;M0S管G极对s极并1只12v~15v稳压管;同时G极接一只100欧电阻作为控制端。控制端接12v电机转;接0v电机停转。管子选取IRF3803两只并联后导通电阻小于10毫欧.通50A电流压降小于0.5v.此时最大管耗为13瓦/管,所以要加散热片。也可多管并联以降低单⺮管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