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 求大神帮忙看看程序错在哪儿?

楼主(2016-04-15):
求大神帮忙看看程序错在哪儿?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define  P_KEY   P1
sbit DQ =  P0^7;                // 定义DQ引脚为P0.7
#include <max7219.h>
sbit P20 = P2^0;
sbit sound=P3^7;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F};
float  t;
/*******************************  延时函数*************************
* 功能:在11.059MHz的晶振条件下调用本函数需要14μs 然后每次计数需13μs
********************************************************************/
void delay(int useconds)
{
for (; useconds>0;useconds--)
        {
                ;
        }
}
/*******************************  复位函数***************************
* 功能:完成单总线的复位操作。
* 复位时间为480μs,因此延时时间为(480-14)/13 = 36,
* 经过70μs之后检测存在脉冲,因此延时时间为(70-14)/13 = 5
********************************************************************/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 = 0;                          // 将 DQ 线拉低
        delay(36);                         // 保持 480μs
        DQ = 1;                         // DQ返回高电平
        delay(5);                         // 等待存在脉冲
        presence = DQ;                 // 获得存在信号
        delay(30);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presence);         //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 = 0;                                 // 将DQ 拉低开始写时间隙
        _nop_();
        _nop_();
if(bitval==1) DQ =1;         // 如果写1,DQ 返回高电平
        delay(8);                                 // 在时间隙内保持电平值,
        DQ = 1;                 // Delay函数每次循环延时13μs,因此delay(7) = 105μs
}
void write_byte(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 (i=0; i<8; i++)
        {                           // 写入字节, 每次写入一位
temp = val>>i;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        delay(5);
}
/**************************** 位读取函数 ***************************
* 功能:从单总线上读取一位信号,所需延时时间为15μs,因此无法调用前面定义 的delay()函数,而采用一个for()循环来实现延时。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   unsigned char i;
        DQ = 0;                         //将DQ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_nop_();
        _nop_();
        DQ = 1;                             // then return high
        for (i=0; i<3; i++);            // 延时15μs
        return(DQ);                         // 返回 DQ 线上的电平值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0;i<8;i++)
        {                                                   // 读取字节,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read_bit())
                {
                   value |= 0x01<<i;             // 然后将其左移
                }
                delay(8);                                     //  120
        }
        return(value);
}
int temp_data[2] = {0};
void read_temp()
{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char buf[20];
unsigned char RomCode[8];
unsigned char code Code1[8] = {0x28, 0x30, 0xC5, 0xB8,0x00, 0x00, 0x00, 0x8E};
unsigned char code Code2[8] = {0x28, 0x31, 0xC5, 0xB8,0x00, 0x00, 0x00, 0xB9};
unsigned char code Code3[8] = {0x28, 0x32, 0xC5, 0xB8,0x00, 0x00, 0x00, 0xE0};
unsigned char code Code4[8] = {0x28, 0x33, 0xC5, 0xB8,0x00, 0x00, 0x00, 0xD7};
void ReadCode(void)
{   char i;
        ow_reset();
        write_byte(0x33);
        for(i=0; i<8; i++)
        {
                RomCode = read_byte();
        }
        for(i=0; i<8; i++)
        {   sprintf(buf, "  %x ", RomCode);
                SendStr(buf);
        }
}
unsigned char FindKey()
{  unsigned char key, temp;
        P_KEY = 0x0f;
        key   = P_KEY;
        if (key == 0x0f)
        {
                return 0;
        }
        delay(5000);
        key = P_KEY;
        if (key == 0x0f)
        {
                return 0;
        }
        temp = (key >> 4);
    if (temp >= 4)
        {
                if (temp == 4)
                {
                        temp = 3;
                }
                else
                {
                        temp = 4;
                }
        }
        P_KEY = 0xf0;
        key = P_KEY;
        key = key & 0x0f;
    if (key >= 4)
        {
                if (key == 4)
                {
                        key = 3;
                }
                else
                {
                        key = 4;
                }
        }
        key = (key - 1) * 4 + temp;
        P_KEY = 0x0f;
        while( P_KEY != 0x0f);
        return key;
}
/**************报警输出******************/
warning()                                    //报警输出;
{int i,j;
for(j=0;j<400;j++)
{
  {sound=1;
   for(i=0;i<100;i++)
   sound=0;
  }
}
}
main()
{   int key;
        unsigned char temp = 1, i;
    int iTemp,cTemp,bTemp,dTemp;
    float ftTemp;
    unsigned char temp_key;
        unsigned char show = 1;
    long int k;
        unsigned char n1=0,n2=0,n3=0,n4=0;
        DQ = 1;
        uart_init();
    InitialMax7219();
        temp =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for (i=0; i<8; i++)
   {
                   WriteToMax7219(i + 1, ascii[0]);
   }
           while(1)
        {
           temp_key = FindKey();
           if (temp_key != 0)
           {
               key = temp_key;
                   if (key==15)
                   show = 1;
                   if (key==16)
                   show = 0;
           }
           ow_reset();          //////////////////////////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1);
           }
              write_byte(0x44);
           temp_data[0] = temp_data[1] = 0;
           ow_reset();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1);
           }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delay(50000);
           if(temp_data[1]>127)          //如果最高位为1则将补码变为原码;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1=1;
       }
           k=((temp_data[1]&0x0f)*16+(temp_data[0]&0xf0)/16);
       ftTemp = k + (temp_data[0] & 0x0f) * 0.0625;
         if (n1 == 1)
           {   if (ftTemp > 5.0)
                        {   show = 0;
                                key = 1;
                                warning();
                        }
           }
           else
           {
                   if (ftTemp > 10.0)
                   {   show = 0;
                                key = 1;
                                warning();
                   }
           }
           if(key==1 || show)
           {sprintf(buf, "one =  %f ", ftTemp);
            SendStr(buf);
           bTemp = k/100;
           cTemp=k%100/10;
           iTemp = k%10;
       dTemp=((temp_data[0]&0x0f)*0.0625*10);
       WriteToMax7219(1, ascii[1] & 0x7f);
       WriteToMax7219(2, ascii[11] & 0x7f);
           if(n1==1)
        {WriteToMax7219(2, ascii[10] & 0x7f);
             n1=0;
            }
           WriteToMax7219(3, ascii[b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4, ascii[c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5, ascii[iTemp]+0x80 );
       WriteToMax7219(6, ascii[dTemp]& 0x7f);
           }
     ow_reset();           //////////////////////////////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2);
           }
              write_byte(0x44);
           temp_data[0] = temp_data[1] = 0;
           ow_reset();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2);
           }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delay(50000);
           if(temp_data[1]>127)          //如果最高位为1则将补码变为原码;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2=1;
       }
           k=((temp_data[1]&0x0f)*16+(temp_data[0]&0xf0)/16);
       ftTemp = k + (temp_data[0] & 0x0f) * 0.0625;
      if (n2 == 1)
           {
                if (ftTemp > 5.0)
                        {   show = 0;
                                key = 2;
                                warning();
                        }
           }
           else
           {
                   if (ftTemp > 10.0)
                   {   show = 0;
                                key = 2;
                                warning();
                   }
           }
if(key==2 || show)
           {sprintf(buf, "two =  %f ", ftTemp);
            SendStr(buf);
           bTemp = k/100;
           cTemp=k%100/10;
           iTemp = k%10;
       dTemp=((temp_data[0]&0x0f)*0.0625*10);
       WriteToMax7219(1, ascii[2] & 0x7f);
       WriteToMax7219(2, ascii[11] & 0x7f);
           if(n2==1)
       {WriteToMax7219(2, ascii[10] & 0x7f);
            n2=0;
           }
           WriteToMax7219(3, ascii[b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4, ascii[c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5, ascii[iTemp]+0x80 );
       WriteToMax7219(6, ascii[dTemp]& 0x7f);
           }
      ow_reset();                  /////////////////////////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3);
           }
              write_byte(0x44);
           temp_data[0] = temp_data[1] = 0;
           ow_reset();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3);
           }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delay(50000);
           if(temp_data[1]>127)         //如果最高位为1则将补码变为原码;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3=1;
       }
           k=((temp_data[1]&0x0f)*16+(temp_data[0]&0xf0)/16);
       ftTemp = k + (temp_data[0] & 0x0f) * 0.0625;
       if (n3 == 1)
{
if (ftTemp > 5.0)
                        {   show = 0;
                                key = 3;
                                warning();
                        }
           }
           else
           {
                   if (ftTemp > 10.0)
                   {  show = 0;
                                key = 3;
                                warning();
                   }
           }
           if(key==3 || show)
           {sprintf(buf, "three =  %f ", ftTemp);
            SendStr(buf);
           bTemp = k/100;
           cTemp=k%100/10;
           iTemp = k%10;
       dTemp=((temp_data[0]&0x0f)*0.0625*10);
       WriteToMax7219(1, ascii[3] & 0x7f);
       WriteToMax7219(2, ascii[11] & 0x7f);
           if(n3==1)
       {WriteToMax7219(2, ascii[10] & 0x7f);
           n3=0;
           }
           WriteToMax7219(3, ascii[b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4, ascii[c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5, ascii[iTemp]+0x80);
       WriteToMax7219(6, ascii[dTemp]& 0x7f);
           }
           ow_reset();                  ///////////////////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4);
           }
              write_byte(0x44);
           temp_data[0] = temp_data[1] = 0;
           ow_reset();
           write_byte(0x55);
           for (i=0; i<8; i++)
           {
                   write_byte(Code4);
           }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0]=read_byte();
           temp_data[1]=read_byte();
           delay(50000);
           if(temp_data[1]>127)         //如果最高位为1则将补码变为原码;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4=1;
       }
           k=((temp_data[1]&0x0f)*16+(temp_data[0]&0xf0)/16);
       ftTemp = k + (temp_data[0] & 0x0f) * 0.0625;
       if (n4 == 1)
  {
                if (ftTemp > 5.0)
                        {   show = 0;
                                key = 4;
                                warning();
                        }
           }
           else
           {
                   if (ftTemp > 10.0)
                   {   show = 0;
                                key = 4;
                                warning();
                   }
           }
           if(key==4 || show)
           {sprintf(buf, "four =  %f ", ftTemp);
            SendStr(buf);
           bTemp = k/100;
           cTemp=k%100/10;
           iTemp = k%10;
       dTemp=((temp_data[0]&0x0f)*0.0625*10);
       WriteToMax7219(1, ascii[4] & 0x7f);
       WriteToMax7219(2, ascii[11] & 0x7f);
           if(n4==1)
       {WriteToMax7219(2, ascii[10] & 0x7f);
            n4=0;
           }
           WriteToMax7219(3, ascii[b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4, ascii[cTemp] & 0x7f);
           WriteToMax7219(5, ascii[iTemp]+0x80 );
       WriteToMax7219(6, ascii[dTemp]& 0x7f);
           }
        }
#include <uart.h>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COM2:自动重置初值的8位定时/计数器
     TL1        = 0xfd;
         TH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设置字节,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组成10位帧
     PCON   = 0x00;
           ES         = 1;
            EA  = 1;
}
void SendStr(char *str)
{
        TI = 0;
        while(*str != 0x00)
        {
                SBUF = *str++;
                while(TI == 0);
                TI   = 0;
        }
}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INTRINS.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
void WriteToMax7219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Loop  = 0;
   unsigned int   tMask = 0x0001;
   unsigned int   tWord = 0;
   tWord = Cmd;
   tWord = (tWord << 8) + Data;
   CLK0  = 0;
   CS0   = 0;
   for(tLoop=0,tMask=0x8000; tLoop<16 ;tLoop++)
   {

              DIN0=tWord&tMask;
                   _nop_();
                   _nop_();        //rising edge
                   CLK0=1;
                   if(tLoop==15)   //Take CS high (while CLK is still high after clocking in
                   CS0=1;
              CLK0=0;
                   DIN0=0;

                   tMask=tMask>>1;
  }
  CS0=1;
}
void InitialMax7219(void)
{
  unsigned char i;
  CS0=1;
  CLK0=0;
WriteToMax7219(0x0F,0x00);
WriteToMax7219(0x0C,0x01);
WriteToMax7219(0x0A ,0x06);
  WriteToMax7219(0x09,0xFF) ;
  WriteToMax7219(0x0B,0x07) ;
for(i=2;i<9;i++)
  {
           WriteToMax7219(i,ascii[8]);
  }
  WriteToMax7219(0x01,0x0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