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加了延时,但是发射速度还是非常快

楼主(2016-04-15):
用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每发一个数据设了0.5s的延长,但实际情况是延时好像没起作用,单片机一直在快速的发送数据。
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void uartconfig();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artconfig();
        while(1)
        {
                for(i=0;i<1;i++)
                {
                        SBUF=dat[i];
                        while(TI==0);
                        TI=0;
                }
                delay10ms(50);
        }
}
void uartconfig()      //4800波特率
{
        SCON=0x40;
        TMOD=0x20;
        PCON=0x80;
        TL1=0xf3;
        TH1=0xf3;
        TR1=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c程序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for (b=38;b>0;b--)
                                for (a=130;a>0;a--);
}

网友A:
延时函数的问题。你可以软件仿真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不对。

网友B:
最好加个定时中断,接收数据后,开启中断就好了,延时感觉效果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的问题。你可以软件仿真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不对。

这个延时仿真看了下是0.25s,实际情况1s大概能发10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个定时中断,接收数据后,开启中断就好了,延时感觉效果不佳

这个延时仿真是0.25s,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会1s发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函数的问题。你可以软件仿真一下,这个延时函数不对。

重新看了一下,这个延时函数在有的程序里延时是0.5s,在这个程序里是0.08s.仿真晶振选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加个定时中断,接收数据后,开启中断就好了,延时感觉效果不佳

重新看了一下,这个延时函数在有的程序里延时是0.5s,在这个程序里是0.08s.仿真晶振选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C:
延时太短了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while(--ms);
}

楼主:
知道了,之前头文件用的reg51.h,是延时0.5s。现在换了芯片用的stc12c5a60s2.h,不同芯片延时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之前头文件用的reg51.h,是延时0.5s。现在换了芯片用的stc12c5a60s2.h,不同芯片延时不一样

那些头文件是包含以下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什么的呢,不同单片机这一部分是有不同的,必须要用到相应单片机的头文件才可以以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