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手摇棒,结果测试灯的时候烧了一个全亮的程序进去,结果灯一闪一闪,后来...

楼主(2016-04-15):
刚做了一个手摇棒,结果测试灯的时候烧了一个全亮的程序进去,结果灯一闪一闪,后来变得非常暗,电池发热,用的是6v电源,有没有哪位经验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电流过大 少了  有保护电阻么

网友B:
电流过大额,你的电源应该还会有额定电流吧,可以考虑加一个保护电阻,利用欧姆定律可以先估算一下电池内阻

网友C:
看有没有短路,虚焊和看有焊锡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