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简单的ad模数转换的程序,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2016-04-15):
这是我在刚开始是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写的一个ad转换的小程序,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nit xms)
{
        uni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ms(5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ms(5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ms(50);
}

void main()
{
        uchar  a,A1,A2,A3,adval;
    wela=1;
    P0=0x7f;
    wela=0;
    while(1)
{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for(a=10;a>0;a--)
  {
             display(A1,A2,A3);
  }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rd=1;
                A1=adval/100;
                A2=adval%100/10;
                A3=adval%10;
}

}

网友A(2017-11-04):
很好  可以可以

网友B(2019-03-30):
题主这个是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的程序,
我自己编了一下,和你的一样,但是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只亮第一个灯第二第三个不亮,问题出在哪里尼?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
                {
                        uchar a,A1,A2,A3,adval;
                        wei=1;
                        P0=0x7f;                         //cs=0;
                        wei=0;
                                while(1)
                                                {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for(a=10;a>0;a--)
                                                                {
                                                                        display(A1,A2,A3);
                                                                }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rd=1;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an=1;
                        P0=table[bai];
                        duan=0;
                        P0=0xff;

                        wei=1;
                        P0=0x7e;
                        wei=0;
                        delay(50);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wei=1;
                        P0=0x7d;
                        wei=0;
                        delay(50);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wei=1;
                        P0=0x7b;
                        wei=0;
                        delay(50);

                }

void delay()
                {
                        uint i,j,z;
                                        for(i=110;i>0;i--)
                                                        for(j=z;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