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M2.5检测仪的Arduino源程序

楼主(2016-04-16):
    购得夏普GP2Y1010AU0F 传感器,手头有我自己写好引导程序的ATMEGA328P的芯片,有Arduino R3板(可往芯片里写程序),还有1602液晶屏,想用自己搭建的ATMEGA328P最小系统,制作一个PM2.5检测仪,,只差可用的源程序了,在网上没有搜到可用的,请哪位有的朋友,给我传一个,1602屏要用四线制驱动,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48466-1.html

谢谢版主!但他那个似乎是51单片机的,而我用的是ATMEGA328P的单片机芯片,需要的是Arduino的源程序!

楼主:
网上找了个源代码,做了一些改写,现在已经成功了,这是我学习单片机一个月以来,做成的第一个小东西。有成就感,高兴啊!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个源代码,做了一些改写,现在已经成功了,这是我学习单片机一个月以来,做成的第一个小东西。有成 ...

谢谢版主先生的在此加分,

楼主:
    下一步打算用手头就有的89C2051单片机,加上1602显示屏,使用坛友送我的SP200S编程器写程序,做一个能测量电感,电容的单片机LC表!这样的LC表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DS1302.h>

char sensor;
static long timer;
static byte session;
long previousMillis = 0;
long interval = 1000;

int sensorPin = A3;
int sensorValue = 0;
int sensorPin1 = A7;
int sensorValue1 = 0;
const int buzz=3;
const int  alcoholic=A6;
static int alcoholic_value=200;
char buflcd[16];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2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 set the LCD address to 0x27 for a 16 chars and 2 line display
namespace {

// Set the appropriate digital I/O pin connections. These are the pin
// assignments for the Arduino as well for as the DS1302 chip. See the DS1302
// datasheet:
const int kCePin   = A2;  // Chip Enable
const int kIoPin   = A1;  // Input/Output
const int kSclkPin = A0;  // Serial Clock

// Create a DS1302 object.
DS1302 rtc(kCePin, kIoPin, kSclkPin);
void ds1302_init()
{
  rtc.write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

String dayAsString(const Time::Day day) {
  switch (day) {
    case Time::kSunday: return "Sunday";
    case Time::kMonday: return "Monday";
    case Time::kTuesday: return "Tuesday";
    case Time::kWednesday: return "Wednesday";
    case Time::kThursday: return "Thursday";
    case Time::kFriday: return "Friday";
    case Time::kSaturday: return "Saturday";
  }
  return "(unknown day)";
}

void printTime() {
  // Get the current time and date from the chip.
  Time t = rtc.time();
  // Format the time and date and insert into the temporary buffer.
  snprintf(buflcd, sizeof(buflcd), "%2d-%d-%d %d:%d:%d   ",
           t.yr-2000,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Print the formatted string to serial so we can see the time.
  lcd.setCursor(0,1);
  lcd.print(buflcd);
}

void edit_time()
{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0}, j = 0, mark = 0;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if(numdata[0]>2000)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Time::kSaturday );
        rtc.time(t);
        }
        else
        {
          if(numdata[0]>100)
          {
           alcoholic_value= numdata[0];
          }
        }
    }
}

}  // namespace
#if defined(ARDUINO) && ARDUINO >= 100
#define printByte(args)  write(args);
#else
#define printByte(args)  print(args,BYTE);
#endif
uint8_t bell[8]  = {0x4,0xe,0xe,0xe,0x1f,0x0,0x4};
uint8_t note[8]  = {0x2,0x3,0x2,0xe,0x1e,0xc,0x0};
uint8_t clock[8] = {0x0,0xe,0x15,0x17,0x11,0xe,0x0};
uint8_t heart[8] = {0x0,0xa,0x1f,0x1f,0xe,0x4,0x0};
uint8_t duck[8]  = {0x0,0xc,0x1d,0xf,0xf,0x6,0x0};
uint8_t check[8] = {0x0,0x1,0x3,0x16,0x1c,0x8,0x0};
uint8_t cross[8] = {0x0,0x1b,0xe,0x4,0xe,0x1b,0x0};
uint8_t retarrow[8] = {        0x1,0x1,0x5,0x9,0x1f,0x8,0x4};
void lcd_init()
{
  lcd.init();                      // initialize the lcd
  lcd.backlight();
  lcd.createChar(0, bell);
  lcd.createChar(1, note);
  lcd.createChar(2, clock);
  lcd.createChar(3, heart);
  lcd.createChar(4, duck);
  lcd.createChar(5, check);
  lcd.createChar(6, cross);
  lcd.createChar(7, retarrow);
}

void dh11()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ln((int)DHT11.humidity);
  Serial.print("Temperature (oC): ");
  Serial.println((int)DHT11.temperature);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Serial.print("Light="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sensorValue1 = analogRead(sensorPin1);
  Serial.print("alcoholic="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1);
  lcd.setCursor(0,0);
  snprintf(buflcd, sizeof(buflcd), "%2dC %2d %3d %3d  ", DHT11.temperature,DHT11.humidity,sensorValue,sensorValue1);
  lcd.print(buflcd);
}
void pin_mode()
{
pinMode(buzz, OUTPUT);
digitalWrite(buzz, LOW);
pinMode(alcoholic, INPUT);
}

void alcoholic_buzz()
{
  sensorValue1 = analogRead(sensorPin1);
  if(sensorValue1>alcoholic_value)
  {
    digitalWrite(buzz, HIGH);
    lcd.setCursor(15, 0);
    lcd.printByte(0);
  }
  else
  {
    digitalWrite(buzz, LOW);
    lcd.setCursor(15, 0);
    lcd.print("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_mode();
  lcd_init();
ds1302_init();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display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dh11();
    alcoholic_buzz();
    printTime();
   }
  edit_tim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谢谢,但是I2C的板子很难伺候,我网购了2块I2C转接板,用时一周,把网上能搜到,能问到的所有办法都试过了,结果是1602屏不能正常显示,,最后又返回来使用四线式连接,才解决的问题!!去他地吧I2C!!

楼主:
楼上的先生,再仔细一看你上传的程序,是一个采用1302的时钟源代码啊!

网友B(2016-06-04):
可以用,我用了10个pcf8574 iic模块1602可以正常使用,很简单的。我采用的是ds1302代码,库文件可以在网上找,大多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我用了10个pcf8574 iic模块1602可以正常使用,很简单的。我采用的是ds1302代码,库文件可以在网上 ...

说的什么啊?

网友C(2017-03-22):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个源代码,做了一些改写,现在已经成功了,这是我学习单片机一个月以来,做成的第一个小东西。有成 ...

你好,求打包

网友D(2017-05-20):
#include <UTFT.h>

UTFT myGLCD(YYROBOT_TFT144,A2,A1,A5,A4,A3);  // Remember to change the model parameter to suit your display module!
//YYROBOT_TFT144  屏幕型号,不用修改
//SDA----A2
//SCL----A1
//CS-----A5
//RST----A4
//RS----A3
//LED---A0  UTFT库里面设定的,如果需要修改需要修改库文件

extern uint8_t SmallFont[];//原始文件在库文件的DefaultFonts.c中
extern uint8_t BigFont[];//原始文件在库文件的DefaultFonts.c中
extern uint8_t SevenSegNumFont[];//原始文件在库文件的DefaultFonts.c中
const uint8_t tfont16[] =
{

  0x10,0x04,0x1F,0xFC,0x10,0x84,0x10,0x80,0x10,0x80,0x10,0x80,0x0F,0x00,0x00,0x00,/*"P",0*/
  0x10,0x04,0x1F,0xFC,0x1F,0x00,0x00,0xFC,0x1F,0x00,0x1F,0xFC,0x10,0x04,0x00,0x00,/*"M",1*/
  0x00,0x00,0x0E,0x0C,0x10,0x14,0x10,0x24,0x10,0x44,0x11,0x84,0x0E,0x0C,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0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

};

#define PM2_5Serial Serial1 //用于接收PM2.5数据
//本例程使用MEGA2560,有Serial1,若使用UNO,请将这里修改为Serial
//并且把DebugSerial.begin(9600);修改为DebugSerial.begin(2400);
//串口界面通过2400波特率观看数据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用于把数据通过串口界面返回

byte buffer[7] = {
};
int count = 0;
bool bufferComplete = false;

void setup() {
  PM2_5Serial.begin(2400);
  DebugSerial.begin(9600);

  randomSeed(analogRead(0));

  // Setup the LCD
  myGLCD.InitLCD();//初始化液晶
  myGLCD.InitLCD();//初始化两次有利于系统稳定
  myGLCD.InitLCD(PORTRAIT);
  myGLCD.setFont(SmallFont);//设置字体为SmallFont格式

  //ChineseFont Test 16*16自定义汉字测试
  myGLCD.clrScr();
  myGLCD.setFont(SmallFont);
  myGLCD.print("ug/m3", RIGHT, 100);  //打印

  Show_CH_Font16(0,10,0);
  Show_CH_Font16(16,10,1);
  Show_CH_Font16(32,10,2);
  Show_CH_Font16(48,10,3);
  Show_CH_Font16(64,10,4);

  //SegNum Test
  myGLCD.setColor(255, 255, 255);
  myGLCD.setBackColor(0, 0, 0);

}

void loop() {
  int ppm;
  int count_sum = 0;
  long sum = 0;
  while (count_sum < 10)
  {
    while (PM2_5Serial.available() > 0) {
      char inChar = (char)PM2_5Serial.read();
      buffer[count] = (byte)inChar;

      //    DebugSerial.print("count=");
      //    DebugSerial.println(count);
      //
      //    DebugSerial.print("buffer[count]=");
      //    DebugSerial.println(buffer[count],HEX);

      if (buffer[count] == 0xAA) {
        count = 0;
        //      DebugSerial.println("start");
      }
      else if (buffer[count] == 0xFF && buffer[0] == 0xAA)
      {
        bufferComplete = true;
        //      DebugSerial.println("bufferComplete = true;");
      }

      count++;
      if (count >= 7)
      {
        count = 0;
      }
    }

    //把接收到的数据转发出来
    if (bufferComplete == true) {
      bufferComplete = false;
      for (int i = 0 ; i < 7 ; i++)
      {
        DebugSerial.print(buffer[i], HEX);
        DebugSerial.print(",");
      }
      DebugSerial.println("");

      //处理数据
      float v_out = 0;
      v_out = (float)((buffer[1] * 256) + buffer[2]) * 5 / 1024;
      DebugSerial.print("v_out = ");
      DebugSerial.println(v_out);
      int ppm = v_out * 1000 * 0.5; //单位为ug/m3
      DebugSerial.print("ppm = ");
      DebugSerial.print(ppm);
      DebugSerial.println("ug/m3");

      if(ppm >= 0)
      {
        count_sum++;
        sum += ppm;
      }
    }
  }

  sum /= 10;
  DebugSerial.println("***********");
  DebugSerial.print("sum = ");
  DebugSerial.print(sum);
  DebugSerial.println("ug/m3");
  DebugSerial.println("***********");

  myGLCD.setFont(SevenSegNumFont);
  myGLCD.printNumI(sum, 0, 40, 4, '0');//显示数值是i,位置x=0,y=40,长度4,空位置填充字符0

  delay(500);

}

void Show_CH_Font16(int x,int y,int FontPos)
{
  char temp,t,t1,k;
  int y0=y;
  int HZnum;

  for(t=0;t<32;t++)//每个16*16的汉字点阵 有32个字节
  {
    temp=tfont16[t+32*FontPos];
    for(t1=0;t1<8;t1++)
    {
      if(temp&0x80)
      {
        myGLCD.setColor(255, 255, 255);//FontColor
        myGLCD.drawPixel(x,y);
      }
      else
      {
        myGLCD.setColor(0, 0, 0);//BackColor
        myGLCD.drawPixel(x,y);
      }

      temp<<=1;
      y++;
      if((y-y0)==16)
      {
        y=y0;
        x++;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