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_c51中启动代码详细说明

楼主(2016-04-16):
1。标号
IDATALEN    EQU    80H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这里IDATALEN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和idata不是一回事!你要是愿意,这段程序里的
IDATALEN
你完全可以改成dog呀,pig呀,playboy呀这些标号(其实我的理想是过猪一
样的生活,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可惜做不到),上面的这一句是说程序里面凡是用
IDATALEN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看成是80H这个数,你用80H去代替IDATALEN是完全对
的。
之所以取IDATALEN这么个名字,只是为了好记,表明和idata有一点点关系,不至于你
的程序长了,假使你本来是用了playboy作为标号的,写到后来你就会忘了playboy
底是什么含义了。idata的范围是0FFH。如果你想改成FFH,完全可以。
2
。清零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关于这一段,很明显是在清零,如果上面idatalen80H,那么是对07FH清零;如果
你的程序是改写成:
IDATALEN    EQU    0100H    ;
就是对0FFH清零。
还要注意的是那条IF语句,下面再谈。
二、如何按你意愿加载这段程序
一般考虑到这个往往是你的设计中要区分上电复位和程序复位。有时候当程序复位时
你不希望一些内存单元被清零了,那么你不对startup.a51作点修改,就不行了。
默认是自动加载这段startup.a51的。
所以你要这样做:
lib目录下的原始startup.a51文件拷到你的项目所在目录下,再把你项目目录下的
这个startup.a51加入到你的项目中(在keil的集成环境中,希望你对这个是知道如何
做的),然后对这个startup.a51加以修改。
比如改成:
IDATALEN    EQU    00H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然后编译链接。这样你的程序中就不会包含对idata清零的内码了。
为什么?上面提到的IF语句的作用呀!当定义IDATALEN0时,清零代码被跳过!

------------------------------------------------------------------------------------------------------------------------------------------

Startup.a51的中文说明
;------------------------------------------------------------------------------
STARTUP.A51:
用户上电初始化程序
;------------------------------------------------------------------------------
;

用户定义需上电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使用以下EQU命令可定义在CPU复位时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内存空间
;
;;       ;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总是0.;
IDATALEN   EQU   8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IDATA存储器空间的字节数
;
XDATASTART   EQU    0H    ; XDATA
存储器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X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X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PDATASTART   EQU    0H    ; PDATA
存储器的空间的绝对起始地址
PDATALEN   EQU    0H    ;
需用0进行初始化的PDATA存储器的空间字节数.
;

注意   IDATA 存储器的空间在物理上包括了8051单片机的DATABIT存储器空间.

至少要保证与C51编译器运行库有关的存储器的空间进行0初始化 不知是否
;------------------------------------------------------------------------------
;

再入函数模拟初始化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了再入函数模拟堆栈指针的初始化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
IBPSTACK   EQU      ;
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
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再入函数时将其设置成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将堆栈顶设置为最高地址+1.
;
;------------------------------------------------------------------------------
;

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64K字节XDATA存储器空间的分页定义
;

以下用EQU指令定义PDATA类型变量在XDATA存储器空间的页地址

使用EQU指令定义PFAGE时必须与L51连接定位器PDATA指令的控制参数一致
;
PPAGEENABLE   EQU      ;
使用PDATA类型变量时将其设置成1.
PPAGE      EQU      ;
定义页号.
;
;------------------------------------------------------------------------------
       NAME    ?C_STARTUP;
模块名为 ?C_STAU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
代码
?STACK       SEGMENT    IDATA      ;
堆栈
       RSEG    ?STACK       ;
堆栈
      DS    1
       EXTRNEXTRN CODE   ((?C_START))    ;
程序开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x8000
定义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MON51仿真器时可能有用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
;
初始化串口
       MOV      SCON,#40H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SETB    TR1
      CLR    TI

单片机上电I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IDATA 可以注销IFIFEDN之间的话句

或者修改IDTALEN的长度 为了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不知IDTALEN多长为好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

单片机上电X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IFEDN之间的话句

或者修改XDATALEN的长度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

PDATA存储器页面高位地址
IF PAGEENABLE <> 0
       MOV    P2,#PPAGE
ENDIF
;

单片机上电PDATA内存清零 如果不需要上电清零XDATA 可以注销IFIFEDN之间的话句

或者修改PDATALEN的长度
IF PDATALEN <> 0
       MOV    R0,#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

设置使用SMALL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

设置使用LARGE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

设置使用COMPACT存储器模式时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

设置堆栈的起始地址
       MOV    SP,#?STACK-1    ;
例如 MOV   SP,#4FH;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 请启动下面的程序,不会吧你的程序超过64K 利害
;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
程序从第一组bank 0 块开始执行
;
跳转到用户程序MAIN函数
       LJMP    ?C_START
      END
       ;lINSHENGFENG

----------------------------------------------------------------------------------------------------------------------让我们先来看看STARTUP.A51文件(默认设置)吧!根据源文件中的说明文字,我们很容易分析出STARTUP.A51文件的工作方式和作用!让我们把它先汉化一下看看!

$NOMOD51       ;Ax51宏汇编器控制命令:禁止预定义的8051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STARTUP.A51: STARTUP.A51文件所生成的代码将在单片机复位后被执行!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将按照下面的命令行语句调用A51编译器进行编译产生目标文件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BL51 invocation:
  将按照下面的命令行语句调用BL51连接器把STARTUP.OBJ定位连接到您的程序代码中
    BL51 , STARTUP.OBJ
;
;------------------------------------------------------------------------------
;
; User-defined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自定义上电后需要初始化的储存区域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使用下列EQU伪指令定义初始化的存储区域 在单片机复位后定义生效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IDATA(间接寻址区)其起始地址固定为0IDATALEN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I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XDATA (外部直接寻址区) XDATASTART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起始地址
;XDATALEN
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P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PDATA(页寻址区) PDATASTART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PDATA区起始地址
;PDATALEN
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P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 Notes: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of the
           8051 CPU. At minimum the memory space occupied from the C51
          run-time routines must be set to zero.

;注释:8051 IDATA 区物理上已经包括了DATA区(直接寻址区)以及 BIT (位寻址

区)。C51(库)占用了 最小化内存空间,运行时程序需要把它设为0

;------------------------------------------------------------------------------
;
; Reentrant Stack Initilization
; 重入堆栈初始化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下面的EQU语句定义重入函数的堆栈指针并初始化它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 SMALL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IBPSTACK        EQU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SMALL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IBPSTACKTOP     EQU     0FFH+1 ;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 LARGE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XBPSTACK        EQU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LARGE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X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 COMPACT模式下的重入函数的堆栈空间
PBPSTACK        EQU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如果再COMPACT模式下使用重入则设为1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set top of stack to highest location+1.
;设置堆栈顶最高位置+1
;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使用COMPACT模式时为64KBXDATA RAM定义页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下面的EQU语句定义PDATA变量的使用了XDATA

PPAGEENABLE     EQU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如果使用PDATA页则设为1
;
PPAGE           EQU          ; define PPAGE number.
;定义页号
;
PPAGE_SFR       DATA    0A0H    ; SFR that supplie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SFR的最高地址字节
; (most 8051 variants use P2 a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 (大多数8051变量要用P2的最高地址字节)

;------------------------------------------------------------------------------

; Standard SFR Symbols
; 标准SFR符号
ACC     DATA    0E0H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外部代码(这个标号将代表用户程序的启始地址)
                                PUBLIC ?C_STARTUP
;给外部使用的符号

                                CSEG    AT      0
;code段的0地址处放以下代码(使用AT指令进行绝对地址的定位)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IDATA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XDATA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预置初始化时的外循环次数到R6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如果长度大于1则初始化PDATA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 0
;SMALL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 0
;COMPACT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 0
;LARGE模式下使用重入函数时要设置的堆栈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Mode 4 程序分组技术(BANKING)请启用下面的程序代码
;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