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高低电平是怎么和灯关联的

楼主(2016-04-16):
单片机的高低电平是怎么和灯关联的,比如0000 0001用高电平第一个灯是亮还是灭?用低电平是亮还是灭?

网友A:
如题单片机无论输出高低电平都能点亮,取决于你想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网友B:
主要得看你的硬件电路的连接

网友C:
如果你用低电平输出那么LED灯一端接电源

网友C:
如果你用低电平输出那么LED灯一端接电源,反之一样高电平输出灯接地

网友D:
那要看你硬件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E:
二极管两端有电势差才有电流通过 二极管两端分别高低或低高并摆好方向 穿个电阻保护就能亮

网友F:
单片机送出来的是高电平的,通过灯到地行成回路,灯亮。

网友G:
高低电平都可以点亮,关键看你电路怎么接。
如果想用高电平点亮就正极接IO口,负极接地。
如果想用低电平点就正极接电源,负接接IO口。

网友H:
主要看你用I/O口是按拉电流方式还是灌电流方式连接的。

网友I:
高电平亮 低电平灭

网友J:
正极接在一起低电平亮,负极接在一起高电平亮

网友K:
首先你要清楚,灯的接法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看看你自己的电路图,如果是共阳极,则0是点亮,如果是共阴极则是1点亮

网友L(2017-01-02):
c语言吧,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