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C51与proteus

楼主(2016-04-16):
声明:本文来自网络,在此分享仅供学习参考

本书简介

本书基于Keil μVision程序设计平台和Proteus硬件仿真平台,精心编写了100余个8051单片机C语言程
序设计案例。
  全书基础设计类案例贯穿8051单片机最基本的端口编程、定时/计数器应用、中断和串口通信;硬
件应用类案例涵盖常用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扩展、译码、编码、驱动、光机、机电、A/D与
D/A转换等内容;综合设计类案例涉及大量消费类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智能控制设备的相关技术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实践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电子工程技术
人员或单片机技术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目录

第1章  805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1.1  8051单片机引脚
 1.2  数据与程序内存
 1.3  特殊功能寄存器
 1.4  外部中断、定时/计数器及串口应用
 1.5  有符号与无符号数应用、数位分解、位操作
 1.6  变量、存储类型与存储模式
 1.7  数组、字符串与指针
 1.8  流程控制
 1.9  可重入函数和中断函数
 1.10  C语言在单片机系统开发中的优势
第2章  Proteus操作基础
 2.1  Proteus操作界面简介
 2.2  仿真电路原理图设计
 2.3  元件选择
 2.4  调试仿真
 2.5  Proteus与V3的联合调试
第3章  基础程序设计
 3.1  闪烁的LED
 3.2  从左到右的流水灯
 3.3  左右来回循环的流水灯
 3.4  花样流水灯
 3.5  LED模拟交通灯
 3.6  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9
 3.7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
 3.8  8只数码管显示多个不同字符
 3.9  数码管闪烁显示
 3.10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数字串
 3.11  K1~K4控制LED移位
 3.12  K1~K4按键状态显示
 3.13  K1~K4分组控制LED
 3.14  K1~K4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
 3.15  K1~K4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3.16  4×4键盘矩阵控制条形LED显示
 3.17  数码管显示4×4键盘矩阵按键
 3.18  开关控制LED
 3.19  继电器控制照明设备
 3.20  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
 3.21  开关控制报警器
 3.22  按键发音
 3.23  播放音乐
 3.24  INT0中断计数
 3.25  INT0中断控制LED
 3.26  INT0及INT1中断计数
 3.27  TIMER0控制单只LED闪烁
 3.28  TIMER0控制流水灯
 3.29  TIMER0控制4只LED滚动闪烁
 3.30  T0控制LED实现二进制计数
 3.31 TIMER0与TIMER1控制条形LED
 3.32  10s的秒表
 3.33  用计数器中断实现100以内的按键计数
 3.34  10 000s以内的计时程序
 3.35  定时器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3.36  8×8 LED点阵屏显示数字
 3.37  按键控制8×8 LED点阵屏显示图形
 3.38  用定时器设计的门铃
 3.39  演奏音阶
 3.40  按键控制定时器选播多段音乐
 3.41  定时器控制交通指示灯
 3.42  报警器与旋转灯
 3.43  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
 3.44  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
 3.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闪烁
 3.46  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3.47  单片机向主机发送字符串
 3.48  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仿真
第4章  硬件应用
 4.1  74LS138译码器应用
 4.2  74HC154译码器应用
 4.3  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
 4.4  用74LS148扩展中断
 4.5  I2C-24C04与蜂鸣器
 4.6  I2C-24C04与数码管
 4.7  用6264扩展内存
 4.8  用8255实现接口扩展
 ……
第5章  综合设计
参考文献

下载后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内容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 例—基于8051+Proteus 仿真》案例
第 01  篇  基础程序设计
01  闪烁的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LED=~LED;
  DelayMS(150);
}
}

02   从左到右的流水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P0的值向左循环移动
  DelayMS(150);
}
}

03  8 只LED左右来回点亮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2=0x01;
while(1)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for(i=0;i<7;i++)
  {
   P2=_crol_(P2,1);//P2的值向左循环移动
   DelayMS(150);
  }
  for(i=0;i<7;i++)
  {
   P2=_cror_(P2,1);//P2的值向右循环移动
   DelayMS(150);
  }
}
}

04   花样流水灯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attern_P0[]=
{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0x3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e7,0xff,0xe7,0xc3,0x81,0x00,0x81,0xc3,0xe7,0xff,
0xaa,0x55,0x18,0xff,0xf0,0x0f,0x00,0xff,0xf8,0xf1,0xe3,0xc7,0x8f,0x1f,0x3f,0x7f,
0x7f,0x3f,0x1f,0x8f,0xc7,0xe3,0xf1,0xf8,0xff,0x00,0x00,0xff,0xff,0x0f,0xf0,0xff,
...
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
};
uchar code Pattern_P2[]=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c,0xf9,0xf3,0xe7,0xcf,0x9f,0x3f,0xff,
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e7,0xff,0xe7,0xc3,0x81,0x00,0x81,0xc3,0xe7,0xff,
0xaa,0x55,0x18,0xff,0xf0,0x0f,0x00,0xff,0xf8,0xf1,0xe3,0xc7,0x8f,0x1f,0x3f,0x7f,
0x7f,0x3f,0x1f,0x8f,0xc7,0xe3,0xf1,0xf8,0xff,0x00,0x00,0xff,0xff,0x0f,0xf0,0xff,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
};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从数组中读取数据送至 P0和P2口显示
  for(i=0;i<136;i++)
  {
   P0=Pattern_P0[i];
   P2=Pattern_P2[i];
   DelayMS(100);
  }
}
}

05  LED模拟交通灯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RED_A=P0^0;   //东西向灯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RED_B=P0^3;   //南北向灯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Operation_Type=1; // 闪烁次数,操作类型变量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交通灯切换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5 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 5 次
   DelayMS(300);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Traffic_Light();
}

06   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0;
P0=0x00;
while(1)
{
  P0=~DSY_CODE[i];
  i=(i+1);
  DelayMS(300);
}
}

07  8 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wei=0x80;
while(1)
{
  for(i=0;i<8;i++)
  {
  P2=0xff;   //关闭显示
   wei=_crol_(wei,1);
  P0=DSY_CODE[i];  //发送数字段码
  P2=wei;    //发送位码
   DelayMS(300);
  }
}
}

08  8 只数码管动态显示多个不同字符
电路如上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wei=0x80;
while(1)
{
  for(i=0;i<8;i++)
  {
   P0=0xff;
  P0=DSY_CODE[i];  //发送段码
   wei=_crol_(wei,1);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2=wei;    //发送位码
   DelayMS(2);
  }
}
}

09  8 只数码管闪烁显示数字串
电路如上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表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位码表
uchar codeDSY_IDX[]={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for(i=0;i<30;i++)
  {
  for(j=0;j<8;j++)
   {
   P0=0xff;
   P0=DSY_CODE[j];  //发送段码
   P2=DSY_IDX[j];  //发送位码
   DelayMS(2);
    }
  }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并延时
  DelayMS(1000);
}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10  8 只数码管滚动显示数字串
电路如上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表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下面数组看作环形队列,显示从某个数开始的 8 个数(10 表示黑屏)
uchar Num[]={10,10,10,10,10,10,10,10,2,9,8};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k=0,m=0x80;
while(1)
{ //刷新若干次,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显示
  for(i=0;i<15;i++)
  {
  for(j=0;j<8;j++)
   { //发送段码,采用环形取法,从第 k 个开始取第j个
   P0=0xff;
   P0=DSY_CODE[Num[(k+j)]];
   m=_crol_(m,1);
   P2=m;  //发送位码
   DelayMS(2);
    }
  }
  k=(k+1); //环形队列首支针 k 递增,Num下标范围0~10,故对 11取余
}
}

11  K1-K4 控制LED移位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 根据P1 口的按键移动
LED
void Move_LED()
{
if    ((P1&0x10)==0) P0=_cror_(P0,1); //K1
else if((P1&0x20)==0)P0=_crol_(P0,1); //K2
else if((P1&0x40)==0)P2=_cror_(P2,1);  //K3
else if((P1&0x80)==0)P2=_crol_(P2,1); //K4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Recent_Key; //最近按键
P0=0xfe;
P2=0xfe;
P1=0xff;
Recent_Key=0xff;
while(1)
{
  if(Recent_Key!=P1)
  {
  Recent_Key=P1;   //保存最近按键
   Move_LED();
   DelayMS(10);
  }
}
}

12  K1-K4 按键状态显示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while(1)
{
  LED1=K1;
  LED2=K2;
  if(K3==0)
  {
   while(K3==0);
   LED3=~LED3;
  }
  if(K4==0)
  {
   while(K4==0);
   LED4=~LED4;
  }
  DelayMS(10);
}
}

13  K1-K4 分组控制LED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t,Key_State;
P0=0xff;
P1=0xff;
while(1)
{
  t=P1;
  if(t!=0xff)
  {
   DelayMS(10);
   if(t!=P1) continue;
   //取得4 位按键值,由模式 XXXX1111(X中有一位为0 ,其他均为 1)
   //变为模式0000XXXX(X中有一位为1,其他均为0)
  Key_State=~t>>4;
   k=0;
   //检查1 所在位置,累加获取按键号 k
   while(Key_State!=0)
   {
    k++;
   Key_State>>=1;
   }
   //根据按键号k 进行4 种处理
   switch(k)
   {
    case 1:if(P0==0x00) P0=0xff;
     P0<<=1;
     DelayMS(200);
     break;
    case 2:P0=0xf0;break;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case 3:P0=0x0f;break;
    case 4:P0=0xff;
   }
  }
}
}

14  K1-K4 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位码
uchar codeDSY_Index[]={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待显示到各数码管的数字缓冲(开始仅在 0 位显示 0 ,其他黑屏)
uchar Display_Buffer[]={0,10,10,10,10,10,10,1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uchar i;
for(i=0;i<8;i++)
{
  P0=0xff;

P0=DSY_CODE[Display_Buffer[i]];
  P2=DSY_Index[i];
  DelayMS(2);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Key_NO,Key_Counts=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4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0=0xff;
P1=0xff;
P2=0x00;
while(1)
{
  Show_Count_ON_DSY();
  P1=0xff;
  Key_NO=P1;
  //P1口按键状态分别为 K1-0xfe,K2-0xfd,K3-0xfb
  switch(Key_NO)
  {
   case 0xfe: Key_Counts++;
     if(Key_Counts>8) Key_Counts=8;
     Display_Buffer[Key_Counts-1]=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d:if(Key_Counts>0)Display_Buffer[--Key_Counts]=10;
     break;
   case 0xfb:Display_Buffer[0]=0;
     for(i=1;i<8;i++) Display_Buffer[i]=10;
     Key_Counts=0;
  }
  //若键未释放则仅刷新显示,不进行键扫描
  while(P1!=0xff) Show_Count_ON_DSY();
}
}

15  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待显示的3 位缓冲
uchar Num_Buffer[]={0,0,0};
// 按键代码,按键计数
uchar Key_Code,Key_Counts=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显示函数
void Show_Counts_ON_DSY()
{
uchar i,j=0x01;
Num_Buffer[2]=Key_Counts/100;
Num_Buffer[1]=Key_Counts/10;
Num_Buffer[0]=Key_Counts;
for(i=0;i<3;i++)
{
  j=_cror_(j,1);
  P0=0xff;
  P0=DSY_CODE[Num_Buffer[i]];
  P2=j;
  DelayMS(1);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0xff;
P1=0xff;
P2=0x00;
Key_Code=0xff;
while(1)
{
  Show_Counts_ON_DSY();
  P1=0xff;
  Key_Code=P1;
  //有键按下时,数码管刷新显示 30 次,该行代码同时起到延时作用
  if(Key_Code!=0xff)
  for(i=0;i<30;i++)Show_Counts_ON_DSY();
  switch(Key_Code)
  {
   case 0xfe:if(Key_Counts<255)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d:if(Key_Counts>0) Key_Counts--;
     break;
   case 0xfb: Key_Counts=0;
  }
  Key_Code=0xff;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16  4X4 矩阵键盘控制条
形LED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矩阵键盘按键特征码表
uchar code KeyCodeTable[]={0x11,0x12,0x14,0x18,0x21,
0x22,0x24,0x28,0x41,0x42,0x44,0x48,0x81,0x82,0x84,0x88};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键盘扫描
uchar Keys_Scan()
{
uchar sCode,kCode,i,k;
//低4 位置0,放入4 行
P1=0xf0;
//若高4 位出现 0 ,则有键按下
if((P1&0xf0)!=0xf0)
{
  DelayMS(2);
  if((P1&0xf0)!=0xf0)
  {
  sCode=0xfe;   //行扫描码初值
  for(k=0;k<4;k++) //对4 行分别进行扫描
   {
   P1=sCode;
   if((P1&0xf0)!=0xf0)
    {
    kCode=~P1;
    for(i=0;i<16;i++) //查表得到按键序号并返回
     if(kCode==KeyCodeTable[i])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return(i);
    }
    else
    sCode=_crol_(sCode,1);
   }
  }
}
return(-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P2_LED,P3_LED;
uchar KeyNo=-1;  //按键序号,-1表示无按键
while(1)
{
  KeyNo=Keys_Scan(); //扫描键盘获取按键序号 KeyNo
     if(KeyNo!=-1)
  {
   P2_LED=0xff;
   P3_LED=0xff;
  for(i=0;i<=KeyNo;i++) //键值越大,点亮的 LED 越多
   {
   if(i<8)
   P3_LED>>=1;
    else
   P2_LED>>=1;
   }
  P3=P3_LED;   //点亮条形LED
   P2=P2_LED;
  }
}
}

17   数码管显示4X4 矩阵键盘按
键号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sbit BEEP=P3^7;
// 上次按键和当前按键的序号,该矩阵中序号范围 0~15,16表示无按键
uchar Pre_KeyNo=16,KeyNo=16;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 矩阵键盘扫描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0x0f; //高4 位置0,放入4 行
DelayMS(1);
Tmp=P1^0x0f;//按键后0f 变成0000XXXX ,X 中一个为0 ,3 个仍为 1,通过异或把 3 个1 变为0 ,唯
一的0 变为1
switch(Tmp) //判断按键发生于 0~3 列的哪一列
{
  case 1: KeyNo=0;break;
  case 2: KeyNo=1;break;
  case 4: KeyNo=2;break;
  case 8: KeyNo=3;break;
  default:KeyNo=16; //无键按下
}
  P1=0xf0;   //低4 位置0 ,放入 4 列
DelayMS(1);
Tmp=P1>>4^0x0f;//按键后f0 变成XXXX0000 ,X 中有1 个为 0 ,三个仍为 1 ;高 4 位转移到低 4 位并
异或得到改变的值
switch(Tmp) //对0~3 行分别附加起始值 0 ,4 ,8 ,12
{
  case 1: KeyNo+=0;break;
  case 2: KeyNo+=4;break;
  case 4: KeyNo+=8;break;
  case 8: KeyNo+=12;
}
}
// 蜂鸣器
void Beep()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1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uchar i;
for(i=0;i<100;i++)
{
  DelayMS(1);
  BEEP=~BEEP;
}
BEEP=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BEEP=0;
while(1)
{
  P1=0xf0;
  if(P1!=0xf0) Keys_Scan(); //获取键序号
  if(Pre_KeyNo!=KeyNo)
  {
   P0=~DSY_CODE[KeyNo];
   Beep();
   Pre_KeyNo=KeyNo;
  }
  DelayMS(100);
}
}

18   开关控制LED

#include<reg51.h>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LED1=S1;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0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LED2=S2;
}
}

19   继电器控制照明设备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RELAY=P2^4;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RELAY=1;
while(1)
{
  if(K1==0)
  {
   while(K1==0);
   RELAY=~RELAY;
   DelayMS(20);
  }
}
}

20   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各数字的数码管段码(共阴)
uchar code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显示缓冲
uchar DSY_Buffer[3]={0,0,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m,Num;
P0=0xff;
P2=0xff;
while(1)
{
  m=0xfe;
  Num=P1; //读取拨码开关的值
  DSY_Buffer[0]=Num/100;
  DSY_Buffer[1]=Num/10;
  DSY_Buffer[2]=Num;
  for(i=0;i<3;i++)//刷新显示在数码管上
  {
   m=_crol_(m,1);
   P2=m;
  P0=DSY_CODE[DSY_Buffer[i]];
   DelayMS(10);
  }
}
}

21   开关控制报警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P1^0;
sbit K1=P1^7;
// 发声函数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void Alarm(uchar t)
{
uchar i,j;
for(i=0;i<200;i++)
{
  SPK=~SPK;
  for(j=0;j<t;j++); //由参数t行成不同的频率
}
}
void main()
{
SPK=0;
while(1)
{
  if(K1==1)
  {
   Alarm(90);
   Alarm(120);
  }
}
}

22   按键发音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7;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按周期t 发音
void Play(uchar t)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uchar i;
for(i=0;i<100;i++)
{
  BEEP=~BEEP;
  DelayMS(t);
}
BEEP=0;
}
void main()
{
P1=0xff;
BEEP=0;
while(1)
{
  if(K1==0) Play(1);
  if(K2==0) Play(2);
  if(K3==0) Play(3);
  if(K4==0) Play(4);
}
}

23   播放音乐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7;
// 生日快乐歌的音符频率表,不同频率由不同的延时来决定
uchar code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 生日快乐歌节拍表,节拍决定每个音符的演奏长短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播放函数
void PlayMusic()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4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uint i=0,j,k;
while(SONG_LONG[i]!=0||SONG_TONE[i]!=0)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 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SONG_TONE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i]/3;k++);
  }
  DelayMS(10);
  i++;
}
}
void main()
{
BEEP=0;
while(1)
{
  PlayMusic(); //播放生日快乐
  DelayMS(500); //播放完后暂停一段时间
}
}

24  INT0 中断计数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0~9 的段码
uchar code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计数值分解后各个待显示的数位
uchar DSY_Buffer[]={0,0,0};
uchar Count=0;
sbit Clear_Key=P3^6;
// 数码管上显示计数值
void Show_Count_ON_DSY()
{
DSY_Buffer[2]=Count/100; //获取3 个数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DSY_Buffer[1]=Count0/10;
DSY_Buffer[0]=Count;
if(DSY_Buffer[2]==0)   //高位为0时不显示
{
  DSY_Buffer[2]=0x0a;
if(DSY_Buffer[1]==0)   //高位为0,若第二位为 0 同样不显示
   DSY_Buffer[1]=0x0a;
}
P0=DSY_CODE[DSY_Buffer[0]];
P1=DSY_CODE[DSY_Buffer[1]];
P2=DSY_CODE[DSY_Buffer[2]];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P1=0x00;
P2=0x00;
IE=0x81; //允许INT0 中断
IT0=1;  //下降沿触发
while(1)
{
  if(Clear_Key==0) Count=0; //清0
  Show_Count_ON_DSY();
}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Count++;  //计数值递增
}

25   外部INT0中断控制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0^0;
// 主程序
void main()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LED=1;
EA=1;
EX0=1;
IT0=1;
while(1);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LED=~LED;  //控制LED 亮灭
}

26  INT0 及INT1 中断计数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3=P3^4; //2个清零键
sbit K4=P3^5;
// 数码管段码与位码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code DSY_Scan_Bits[]={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2 组计数的显示缓冲,前 3 位一组,后 3 位一组
uchar data Buffer_Counts[]={0,0,0,0,0,0};
uint Count_A,Count_B=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 数据显示
void Show_Counts()
{
uchar i;
Buffer_Counts[2]=Count_A/100;
Buffer_Counts[1]=Count_A0/10;
Buffer_Counts[0]=Count_A;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f( Buffer_Counts[2]==0)
{
  Buffer_Counts[2]=0x0a;
  if( Buffer_Counts[1]==0)
   Buffer_Counts[1]=0x0a;
}
Buffer_Counts[5]=Count_B/100;
Buffer_Counts[4]=Count_B0/10;
Buffer_Counts[3]=Count_B;
if( Buffer_Counts[5]==0)
{
  Buffer_Counts[5]=0x0a;
  if( Buffer_Counts[4]==0)
   Buffer_Counts[4]=0x0a;
}
for(i=0;i<6;i++)
{
  P2=DSY_Scan_Bits[i];
  P1=DSY_CODE[Buffer_Counts[i]];
  DelayMS(1);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E=0x85;
PX0=1; //中断优先
IT0=1;
IT1=1;
while(1)
{
  if(K3==0) Count_A=0;
  if(K4==0) Count_B=0;
  Show_Counts();
}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Count_A++;
}
//INT1 中断函数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Count_B++;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27   定时器控制单只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0^0;
uchar T_Count=0;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0;    //定时器0 工作方式 0
TH0=(8192-5000)/32; //5ms定时
TL0=(8192-5000)2;
IE=0x82;  //允许T0中断
TR0=1;
while(1);
}
//T0 中断函数
void LED_Flash() interrupt 1
{
TH0=(8192-5000)/32; //恢复初值
TL0=(8192-5000)2;
if(++T_Count==100) //0.5s开关一次 LED
{
  LED=~LED;
T_Count=0;
}
}

28  TIMER0 控制流水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2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T_Count=0;
P0=0xfe;
P2=0xfe;
TMOD=0x01;     //定时器0 工作方式 1
TH0=(65536-40000)/256; //40ms定时
TL0=(65536-40000)%6;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6-40000)/256;//恢复初值
   TL0=(65536-40000)%6;
   if(++T_Count==5)
   {
   P0=_crol_(P0,1);
   P2=_crol_(P2,1);
   T_Count=0;
   }
  }
}
}

29   定时器控制4 个LED滚动闪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1=P0^0;
sbit G1=P0^1;
sbit R1=P0^2;
sbit Y1=P0^3;
uint i,j,k;
// 主程序
void main()
{
i=j=k=0;
P0=0xff;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0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TMOD=0x02;    //定时器0 工作方式 2
TH0=256-200;  //200us定时
TL0=256-200;
IE=0x82;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T0 中断函数
void LED_Flash_and_Scroll() interrupt 1
{
  if(++k<35) return;    //定时中断若干次后执行闪烁
k=0;
switch(i)
{
  case 0: B1=~B1;break;
  case 1: G1=~G1;break;
  case 2: R1=~R1;break;
  case 3: Y1=~Y1;break;
  default:i=0;
}
  if(++j<300)return;   // 每次闪烁持续一段时间
j=0;
P0=0xff;  //关闭显示
  i++;   //切换到下一个 LED
}

30  T0控制LED实现二进制计数

#include<reg51.h>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5; //定时器0 为计数器,工作方式 1 ,最大计数值 65535
TH0=0;  //初值为0
TL0=0;
TR0=1;   //启动定时器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P1=TH0;
  P2=TL0;
}
}

31  TIMER0 与TIMER1 控制条形LED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c0=0,tc1=0;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e;
P2=0xfe;
TMOD=0x11; //定时器0 、定时器
1 均工作于方式 1
TH0=(65536-15000)/256;  //定时器0:15ms
TL0=(65536-15000)%6;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1:50ms
TL1=(65536-50000)%6;
IE=0x8a;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while(1);
}
//T0 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5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65536-15000)%6;
if(++tc0==10)   //150ms转换状态
{
  tc0=0;
  P0=_crol_(P0,1);
}
}
//T1 中断函数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1初值
TL0=(65536-50000)%6;
if(++tc1==10)   //500ms转换状态
{
  tc1=0;
  P2=_crol_(P2,1);
}
}

32  10s 的秒表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7;
uchar
i,Second_Counts,Key_Flag_Idx;
bit Key_State;
uchar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处理按键事件
void Key_Event_Handle()
{
if(Key_State==0)
{
  Key_Flag_Idx=(Key_Flag_Idx+1)%3;
  switch(Key_Flag_Idx)
  {
   case 1:EA=1;ET0=1;TR0=1;break;
   case 2:EA=0;ET0=0;TR0=0;break;
   case 0:P0=0x3f;P2=0x3f;i=0;Second_Counts=0;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3f;    //显示00
P2=0x3f;
i=0;
Second_Counts=0;
Key_Flag_Idx=0;   //按键次数(取值 0 ,1 ,2,3 )
Key_State=1;   //按键状态
TMOD=0x01;   //定时器0 方式 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15ms
TL0=(65536-50000)%6;
while(1)
{
  if(Key_State!=K1)
  {
   DelayMS(10);
   Key_State=K1;
   Key_Event_Handle();
  }
}
}
//T0 中断函数
void DSY_Refresh()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定时器0初值
TL0=(65536-50000)%6;
if(++i==2)   //50ms*2=0.1s转换状态
{
  i=0;
  Second_Counts++;
  P0=DSY_CODE[Second_Counts/10];
  P2=DSY_CODE[Second_Counts];
  if(Second_Counts==100) Second_Counts=0;//满100(10s)后显示00
}
}

33   用计数器中断实现100 以内的按键计数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unt=0;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P2=0x00;
TMOD=0x06;   //计数器T0方式2
TH0=TL0=256-1;  //计数值为1
ET0=1;    //允许T0中断
EX0=1;    //允许INT0 中断
EA=1;    //允许CPU 中断
IP=0x02;   //设置优先级,T0高于INT0
IT0=1;    //INT0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TR0=1;    //启动T0
while(1)
{
  P0=DSY_CODE[Count/10];
  P2=DSY_CODE[Count];
}
}
//T0 计数器中断函数
void Key_Counter() interrupt 1
{
Count=(Count+1)0; //因为只有两位数码管,计数控制在 100 以内(00~99)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Clear_Counter() interrupt 0
{
Count=0;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34  100 000s 以内的计时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6 只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字
uchar Digits_of_6DSY[]={0,0,0,0,0,0};
uchar Count;
sbit Dot=P0^7;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
P0=0x00;
P3=0xff;
Count=0;
TMOD=0x01;   //计数器T0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50ms定时
TL0=(65536-50000)%6;
IE=0x82;
TR0=1;    //启动T0
while(1)
{
  j=0x7f;
  //显示Digits_of_6DSY[5]~Digits_of_6DSY[0]的内容
  //前面高位,后面低位,循环中 i!=-1亦可写成i!=0xff
  for(i=5;i!=-1;i--)
  {
   j=_crol_(j,1);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3=j;
  P0=DSY_CODE[Digits_of_6DSY[i]];
   if(i==1)Dot=1;  //加小数点
   DelayMS(2);
  }
}
}
//T0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i;
TH0=(65536-50000)/256; //恢复初值
TL0=(65536-50000)%6;
if(++Count!=2) return;
Count=0;
Digits_of_6DSY[0]++; //0.1s位累加
for(i=0;i<=5;i++) //进位处理
{
  if(Digits_of_6DSY[i]==10)
  {
   Digits_of_6DSY[i]=0;
   if(i!=5)Digits_of_6DSY[i+1]++;   //如果0~4位则分别向高一位进位
  }
  else break; //若某低位没有进位,怎循环提前结束
}
}

35   定时器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段码, 最后一位是“-”的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 待显示的数据:09-12-25 与23-59-58 (分两组显示)
uchar codeTable_of_Digits[][8]={{0,9,10,1,2,10,2,5},{2,3,10,5,9,10,5,8}};
uchar i,j=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uint t=0;
// 主程序
void main()
{
P3=0x80;   //位码初值
TMOD=0x00;   //计数器T0方式0
TH0=(8192-4000)/32; //4ms定时
TL0=(8192-4000)2;
IE=0x82;
TR0=1;    //启动T0
while(1);
}
//T0 中断函数控制数码管刷新显示
void DSY_Show() interrupt 1
{
TH0=(8192-4000)/32; //恢复初值
TL0=(8192-4000)2;
P0=0xff;   //输出位码和段码
P0=DSY_CODE[Table_of_Digits[i][j]];
P3=_crol_(P3,1);
j=(j+1)%8;   //数组第i 行的下一字节索引
if(++t!=350) return; //保持刷新一段时间
t=0;
i=(i+1)%2;    //数组行i=0 时显示年月日,i=1 时显示时分秒
}

36  8X8LED 点阵显示数字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_of_Digits[]=
{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0x00, //1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0x00,//2
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0x00,//3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0x00, //5
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0x00, //6
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0x00, //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0x00,//8
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0x00 //9
};
uchar i=0,t=0,Num_Index;
// 主程序
void main()
{
P3=0x80;
Num_Index=0;  //从0 开始显示
TMOD=0x00;   //T0方式0
TH0=(8192-2000)/32; //2ms定时
TL0=(8192-2000)2;
IE=0x82;
TR0=1;    //启动T0
while(1);
}
//T0 中断函数
void LED_Screen_Display() interrupt 1
{
TH0=(8192-2000)/32; //恢复初值
TL0=(8192-2000)2;
P0=0xff;   //输出位码和段码
P0=~Table_of_Digits[Num_Index*8+i];
P3=_crol_(P3,1);
if(++i==8)i=0;   //每屏一个数字由 8 个字节构成
if(++t==250)  //每个数字刷新显示一段时间
{
  t=0;
  if(++Num_Index==10) Num_Index=0; //显示下一个数字
}
}

37   按键控制8X8LED 点阵屏显示图形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3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待显示图形编码
uchar code M[][8]=
{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图1
{0x00,0x38,0x44,0x54,0x44,0x38,0x00,0x00}, //图2
{0x00,0x20,0x30,0x38,0x3c,0x3e,0x00,0x00} //图3
};
uchar i,j;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TMOD=0x01;   //T0方式1
TH0=(65536-2000)/256; //2ms定时
TL0=(65536-2000)%6;
IT0=1;    //下降沿触发
IE=0x83;   //允许定时器0 、外部0 中断
i=0xff;    //i的初值设为 0xff ,加1 后将从0 开始
while(1);
}
//T0 中断控制点阵屏显示
void Show_Dot_Matrix()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恢复初值
TL0=(65536-2000)%6;
P0=0xff;   //输出位码和段码
P0=~M[i][j];
P1=_crol_(P1,1);
j=(j+1)%8;
}
//INT0 中断(定时器由键盘中断启动)
void Key_Down() interrupt 0
{
P0=0xff;
P1=0x80;
j=0;
i=(i+1)%3;   //i在0 ,1 ,2 中取值,因为只要 3 个图形
}

38   用定时器设计的门铃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0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7;
sbit DoorBell=P3^0;
uint p=0;
// 主程序
void main()
{
DoorBell=0;
TMOD=0x00;  //T0方式0
TH0=(8192-700)/32; //700us定时
TL0=(8192-700)2;
IE=0x82;
while(1)
{
  if(Key==0)  //按下按键启动定时器
  {
   TR0=1;
   while(Key==0);
  }
}
}
//T0 中断控制点阵屏显示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DoorBell=~DoorBell;
p++;
if(p<400)   //若需要拖长声音,可以调整 400 和800
{
  TH0=(8192-700)/32; //700us定时
  TL0=(8192-700)2;
}
else if(p<800)
{
  TH0=(8192-1000)/32; //1ms定时
  TL0=(8192-1000)2;
}
else
{
  TR0=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0;
}
}

39   演奏音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SPK=P3^4;
uint i=0;    //音符索引
//14 个音符放在方式 2 下的定时寄存器
(TH0,TL0 )
uchar code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LO_LIST[i];
TH0=HI_LIST[i];
SPK=~SPK;
}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0;   //T0方式0
IE=0x82;
SPK=0;
while(1)
{
  while(K1==1);  //未按键等待
  while(K1==0);  //等待释放
  for(i=1;i<15;i++)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TR0=1;   //播放一个音符
   DelayMS(500); //播放延时
   TR0=0;
   DelayMS(50);
  }
}
}

40   按键控制定时器选播多段音乐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 播放和停止键
sbit SPK=P3^7;   // 蜂鸣器
uchar Song_Index=0,Tone_Index=0;  //当前音乐段索引,音符索引
// 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code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uchar code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 三段音乐的音符
uchar code Song[][50]=
{
{1,2,3,1,1,2,3,1,3,4,5,3,4,5,5,6,5,3,5,6,5,3,5,3,2,1,2,1,-1},
{3,3,3,4,5,5,5,5,6,5,3,5,3,2,1,5,6,53,3,2,1,1,-1},
{3,2,1,3,2,1,1,2,3,1,1,2,3,1,3,4,5,3,4,5,5,6,5,3,5,3,2,1,3,2,1,1,-1}
};
// 三段音乐的节拍
uchar code Len[][50]=
{
{1,1,1,1,1,1,1,1,1,1,2,1,1,2,1,1,1,1,1,1,1,1,1,1,1,2,1,2,-1},
{1,1,1,1,1,1,2,1,1,1,1,1,1,1,2,1,1,1,1,1,1,2,2,-1},
{1,1,2,1,1,2,1,1,1,1,1,1,1,1,1,1,2,1,1,2,1,1,1,1,1,1,1,2,1,1,2,2,-1}
};
// 外部中断0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TR0=0; //播放结束或者播放中途切换歌曲时停止播放
Song_Index=(Song_Index+1)%3; //跳到下一首的开头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Tone_Index=0;
P2=DSY_CODE[Song_Index];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乐段号
}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LO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
TH0=HI_LIST[Song[Song_Index][Tone_Index]];
SPK=~SPK;
}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2=0xc0;
SPK=0;
TMOD=0x00;   //T0方式0
IE=0x83;
IT0=1;
IP=0x02;
while(1)
{
  while(K1==1);  //未按键等待
  while(K1==0);  //等待释放
TR0=1;   //开始播放
  Tone_Index=0;  //从第0个音符开始
  //播放过程中按下 K1可提前停止播放(K1=0)。
  //若切换音乐段会触发外部中断,导致 TR0=0 ,播放也会停止
while(Song[Song_Index][Tone_Index]!=-1&&K1==1&&TR0==1)
  {
  DelayMS(300*Len[Song_Index][Tone_Index]); //播放延时(节拍)
  Tone_Index++;  //当前音乐段的下一音符索引
  }
  TR0=0;  //停止播放
  while(K1==0); //若提前停止播放,按键未释放时等待
}
}

41   定时器控制交通指示灯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4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_A=P0^0; // 东西向指示灯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 南北向指示灯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 延时倍数,闪烁次数,操作类型
变量
uchar Time_Count=0,Flash_Count=0,Operation_Type=1;
//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50000/256;
TH0=-50000%6;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5s
   RED_A=0;YELLOW_A=0;GREEN_A=1;
   RED_B=1;YELLOW_B=0;GREEN_B=0;
   if(++Time_Count!=100) return; //5s(100*50ms)切换
   Time_Count=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开始闪烁,绿灯关闭
   if(++Time_Count!=8) return;
   Time_Count=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0;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与南北向绿灯亮 5s
   RED_A=1;YELLOW_A=0;GREEN_A=0;
   RED_B=0;YELLOW_B=0;GREEN_B=1;
   if(++Time_Count!=100) return; //5s(100*50ms)切换
   Time_Count=0;
   Operation_Type=4;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开始闪烁,绿灯关闭
   if(++Time_Count!=8) return;
   Time_Count=0;
   YELLOW_B=~YELLOW_B;GREEN_A=0;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1;   //T0方式1
IE=0x82;
TR0=1;
while(1);
}

42   报警与旋转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P3^7;
uchar FRQ=0x0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TR0=~TR0; //开启或停止两定时器,分别控制报警器的声音和 LED 旋转
TR1=~TR1;
if(P2==0x0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2=0xe0; //开3 个旋转灯
else
  P2=0x00;//关闭所有LED
}
// 定时器0 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FRQ;
SPK=~SPK;
}
// 定时器1 中断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
TH1=-45000/256;
TL1=-45000%6;
P2=_crol_(P2,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2=0x00;
SPK=0x00;
TMOD=0x11;  //T0、T1方式 1
TH0=0x00;
TL0=0xff;
IT0=1;
IE=0x8b;  //开启0 ,1 ,3 号中断
IP=0x01;  //INT0设为最高优先
TR0=0;
TR1=0;  //定时器启停由 INT0 控制,初始关闭
while(1)
{
  FRQ++;
  DelayMS(1);
}
}

43   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P3^7;
uchar FRQ=0x0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c=0x80;
SCON=0x00;  //串口模式0,即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方式
TI=1;
while(1)
{
  c=_crol_(c,1);
  SBUF=c;
  while(TI==0);  //等待发送结束
TI=0;      //TI软件置位
  DelayMS(400);
}
}

44   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SPL=P2^5;   //shift/load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CON=0x10;  //串口模式0,允许串口接收
while(1)
{
  SPL=0;  //置数(load) ,读入并行输入口的8位数据
  SPL=1;  //移位(shift),并口输入被封锁,串行转换开始
  while(RI==0); //未接收1 字节时等待
RI=0;     //RI软件置位
  P0=SBUF;  //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P0口,显示拨码开关的值
  DelayMS(20);
}
}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LED1=P0^0;
sbit LED2=P0^3;
sbit K1=P1^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4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Operation_No=0;
SCON=0x40;  //串口模式1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0;
TR1=1;
while(1)
{
  if(K1==0) //按下K1时选择操作代码 0 ,1 ,2 ,3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
  switch(Operation_No) //根据操作代码发送 A/B/C或停止发送
  {
   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DelayMS(100);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LED1=P0^0;
sbit LED2=P0^3;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0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RI=0;
TR1=1;
LED1=LED2=1;
while(1)
{
  if(RI) //如收到则LED 闪烁
  {
   RI=0;
   switch(SBUF)//根据所收到的不同命令字符完成不同动作
   {
    case 'A':LED1=~LED1;LED2=1;break; //LED1闪烁
    case 'B':LED2=~LED2;LED1=1;break; //LED2闪烁
    case 'C':LED1=~LED1;LED2=LED1;  //双闪烁
   }
  }
  elseLED1=LED2=1;       //关闭LED
  DelayMS(100);
}
}

46   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LED1=P1^0;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1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sbit LED2=P1^3;
sbit K1=P1^7;
uchar Operation_No=0;  // 操作代码
// 数码管代码
uchar code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P0=0x00;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RI=0;
TR1=1;
IE=0x90;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DelayMS(100);
  if(K1==0) //按下K1时选择操作代码 0 ,1 ,2 ,3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switch(Operation_No)//根据操作代码发送 A/B/C 或停止发送
   {
    case 0:Putc_to_SerialPort('X');
     LED1=LED2=1;
     break;
    case 1:Putc_to_SerialPort('A');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2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
}
}
// 甲机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0&&SBUF<=9)P0=DSY_CODE[SBUF];
  else P0=0x00;
}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2=P1^7;
uchar NumX=-1;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3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RI=TI=0;
TR1=1;
IE=0x90;
while(1)
{
  DelayMS(100);
  if(K2==0)
  {
   while(K2==0);
   NumX=++NumX;//产生0~10范围内的数字,其中10 表示关闭
   SBUF=NumX;
   while(TI==0);
   TI=0;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如收到则LED 则动作
{
  RI=0;
  switch(SBUF) //根据所收到的不同命令字符完成不同动作
  {
   case 'X':LED1=LED2=1;break;  //全灭
   case 'A': LED1=0;LED2=1;break;//LED1亮
   case 'B': LED2=0;LED1=1;break;//LED2亮
   case 'C':LED1=LED2=0;   //全亮
  }
}
}

47   单片机向主机发送字符串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4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char *s)
{
while(*s!='\0')
{
  Putc_to_SerialPort(*s);
  s++;
  DelayMS(5);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c=0;
SCON=0x40; //串口模式1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I=0;
TR1=1;
DelayMS(200);
//向主机发送数据
  Puts_to_SerialPort("Receiving From8051...\r\n");
Puts_to_SerialPort("-------------------------------\r\n");
DelayMS(50);
while(1)
{
  Putc_to_SerialPort(c+'A');
  DelayMS(100);
  Putc_to_SerialPort(' ');
  DelayMS(100);
  if(c==25) //每输出一遍后加横线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5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Puts_to_SerialPort("\r\n-------------------------------\r\n");
   DelayMS(100);
  }
  c=(c+1)&
  if(c==0)  //每输出10个字符后换行
  {
  Puts_to_SerialPort("\r\n");
   DelayMS(100);

  }
}
}

48   单片机与PC通信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Receive_Buffer[101];   // 接收缓冲
ucharBuf_Index=0;   // 缓冲空间索引
// 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P0=0x00;
Receive_Buffer[0]=-1;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6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TMOD=0x20;  //T1工作模式 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EA=1;EX0=1;IT0=1;
ES=1;IP=0x01;
TR1=1;
while(1)
{
  for(i=0;i<100;i++)
  { //收到-1 为一次显示结束
   if(Receive_Buffer[i]==-1)break;
  P0=DSY_CODE[Receive_Buffer[i]];
   DelayMS(200);
  }
  DelayMS(200);
}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uchar c;
if(RI==0) return;
ES=0;   //关闭串口中断
RI=0;   //清接收中断标志
c=SBUF;
if(c>='0'&&c<='9')
{ //缓存新接收的每个字符,并在其后放-1 为结束标志
  Receive_Buffer[Buf_Index]=c-'0';
  Receive_Buffer[Buf_Index+1]=-1;
  Buf_Index=(Buf_Index+1)0;
}
ES=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0    //外部中断0
{
uchar *s="这是由 8051 发送的字符串!\r\n";
uchar i=0;
while(s[i]!='\0')
{
  SBUF=s[i];
  while(TI==0);
  TI=0;
  i++;
}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7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第02篇   硬件应用
19   用ADC0808控制PWM 输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CLK=P2^4;    //时钟信号
sbit ST=P2^5;   // 启动信号
sbitEOC=P2^6;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2^7;   // 输出使能
sbitPWM=P3^0;   //PWM 输出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4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Val;
TMOD=0x02;  //T1工作模式 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while(1)
{
  ST=0;ST=1;ST=0;  //启动A/D转换
  while(!EOC);  //等待转换完成
  OE=1;
Val=P1;   //读转换值
  OE=0;
  if(Val==0)  //PWM输出(占空比为 0%)
  {
   PWM=0;
   DelayMS(0xff);
   continue;
《单片机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 例 基于 和 仿真》案例 C 100 --- 8051PROTEUS
58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
if(Val==0xff)   //PWM输出(占空比为100%)
  {
   PWM=1;
   DelayMS(0xff);
   continue;
  }
PWM=1;    //PWM输出(占空比为 0%~100%)
  DelayMS(Val);
  PWM=0;
  DelayMS(0xff-Val);
}
}
//T0 定时器中断给 ADC0808提供时钟信号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

20  ADC0809数模转换与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各数字的数码管段码(共阴)
uchar code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CLK=P1^3;    //时钟信号
sbit ST=P1^2;   // 启动信号
sbitEOC=P1^1;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1^0;   // 输出使能
//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
// 显示转换结果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P2=0xf7;  //第4 个数码管显示个位数
P0=DSY_CODE[d];
《单片机C 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 例--- 基于8051和PROTEUS 仿真》案例
59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倪继锋
DelayMS(5);
P2=0xfb;  //第3 个数码管显示十位数
P0=DSY_CODE[d0/10];
DelayMS(5);
P2=0xfd;  //第2 个数码管显示百位数
P0=DSY_CODE[d/100];
DelayMS(5);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2;  //T1工作模式 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P1=0x3f;  //选择ADC0809的通道3(0111)(P1.4~P1.6)
while(1)
{
  ST=0;ST=1;ST=0;  //启动A/D转换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OE=1;
  Display_Result(P3);
  OE=0;
}
}
//T0 定时器中断给 ADC0808提供时钟信号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