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c522射频模块程序

楼主(2016-04-16):
射频模块程序:

程序预览:
#include "sys.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_ns(u32 ns)
{
  u32 i;
  for(i=0;i<ns;i++)
  {
    __nop();
    __nop();
    __nop();
  }
}

u8 SPIWriteByte(u8 Byte)
{
        while((SPI2->SR&0X02)==0);                //等待发送区空
        SPI2->DR=Byte;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2->SR&0X01)==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2->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void SPI2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2->CR1&=0XFFC7;
        SPI2->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2速度
        SPI_Cmd(SPI2,ENABLE);

}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IO-->PF0、PF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PF0、PF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                                     //PF1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13/14/15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void InitRc522(void)
{
  SPI2_Init();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void Reset_RC522(void)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8   req_code,u8 *pTagType)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8 *pSnr)
{
    char   status;
    u8   i,snr_check=0;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8 *pSnr)
{
    char   status;
    u8   i;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8   auth_mode,u8   addr,u8 *pKey,u8 *pSnr)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    for (i=0; i<6; i++)
//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    for (i=0; i<6; i++)
//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8   addr,u8 *p )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 ,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 +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8   addr,u8 *p )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 ,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u8   status;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8 *pIn ,u8   len,u8 *pOut )
{
    u8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 [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 [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PORTD|=(1<<RC522RST);
        SET_RC522RST;
    delay_ns(10);
        //PORTD&=~(1<<RC522RST);
        CLR_RC522RST;
    delay_ns(10);
        //PORTD|=(1<<RC522RST);
        SET_RC522RST;
    delay_ns(1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ns(10);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必须要

    return MI_OK;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8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ns(1000);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8 ReadRawRC(u8   Address)
{
    u8   ucAddr;
    u8   ucResult=0;
        CLR_SPI_CS;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SPIWriteByte(ucAddr);
        ucResult=SPIReadByte();
        SET_SPI_CS;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8   Address, u8   value)
{
    u8   ucAddr;
//        u8 tmp;

        CLR_SPI_CS;
    ucAddr = ((Address<<1)&0x7E);

        SPIWriteByte(ucAddr);
        SPIWriteByte(value);
        SET_SPI_CS;

//        tmp=ReadRawRC(Address);
//
//        if(value!=tmp)
//                printf("wrong\n");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8   reg,u8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8   reg,u8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8   Command,
                 u8 *pIn ,
                 u8   InLenByte,
                 u8 *pOut ,
                 u8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8   irqEn   = 0x00;
    u8   waitFor = 0x00;
    u8   lastBits;
    u8   n;
    u16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清所有中断位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清FIFO缓存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            n = ReadRawRC(CommandReg);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开始传送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 [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8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Value(u8 dd_mode,u8 addr,u8 *pValue)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u8 i;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8 sourceaddr, u8 goaladdr)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main.c
#include "outpu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lcd.h"                         //显示模块
#include "key.h"             //矩阵键盘模块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
//M1卡分為16個扇區,每個扇區由4塊(塊0、塊1、塊2、塊3)組成
//我們也將16個扇區的64個塊按絕對地址編號0~63
//第0扇區的塊0(即絕對地址0塊),他用於存放廠商代碼,已經固化,不可更改
//每個扇區的塊0、塊1、塊2為數據塊,可用於存放數據
//每個扇區的塊3為控制塊(絕對地址塊3、7、11....),包括了密碼A,存取控制、密碼B。

/*******************************
*连线说明:
*1--SS  <----->PF0
*2--SCK <----->PB13
*3--MOSI<----->PB15
*4--MISO<----->PB14
*5--悬空
*6--GND <----->GND
*7--RST <----->PF1
*8--VCC <----->VCC
************************************/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T[2];//卡类型
unsigned char SN[4]; //卡号
unsigned char RFID[16];                        //存放RFID
unsigned char lxl_bit=0;
unsigned char card1_bit=0;
unsigned char card2_bit=0;
unsigned char card3_bit=0;
unsigned char card4_bit=0;
unsigned char total=0;
unsigned char lxl[4]={6,109,250,186};
unsigned char card_1[4]={66,193,88,0};
unsigned char card_2[4]={66,191,104,0};
unsigned char card_3[4]={62,84,28,11};
unsigned char card_4[4]={126,252,248,12};
u8 KEY[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RFID1[1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7,0x80,0x2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函数声明*/
void ShowID(u16 x,u16 y, u8 *p,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void PutNum(u16 x,u16 y, u32 n1,u8 n0,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显示余额函数
void Store(u8 *p,u8 store,u8 cash);//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0x08;
        //u8 Data[16];
        //u8 i;
        u8 t,key;
        //u8 k;//读写错误重试次数
        u8 j;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UTPUT_Init();                         //输出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9600);
        LCD_Init();
        KEY_Init();
        InitRc522();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LEDA=1;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1){s++;LCD_ShowNum(0,272,s,3,16);}
                        else if(key==3) {s--;LCD_ShowNum(0,272,s,3,16);}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尋卡*/
                        if(status==MI_OK)//尋卡成功
                        {
                         LCD_ShowString(0,30,200,16,16,"PcdRequest_MI_OK");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

                        if (status==MI_OK)//防衝撞成功
                        {
                                LCD_ShowString(150,30,200,16,16,"PcdAnticoll_MI_OK");
                                status=MI_ERR;
                                LEDA=1;
                                LEDB=1;
                                ShowID(0,200,SN,BLUE,WHITE); //在液晶屏上显示卡的ID号
                                //printf("ID:%02x %02x %02x %02x\n",SN[0],SN[1],SN[2],SN[3]);//发送卡号
                                LCD_ShowString(0,100,200,16,16,"The Card ID is:");
                                for(j=0;j<4;j++)
                                {
                                         LCD_ShowNum(0,116+j*16,SN[j],3,16);
                                }
                                if((SN[0]==lxl[0])&&(SN[1]==lxl[1])&&(SN[2]==lxl[2])&&(SN[3]==lxl[3]))
                                {
                                        lxl_bit=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The User is:lxl");
                                }
                                if((SN[0]==card_1[0])&&(SN[1]==card_1[1])&&(SN[2]==card_1[2])&&(SN[3]==card_1[3]))
                                {
                                        card1_bit=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The User is:card_1");
                                }
                                if((SN[0]==card_2[0])&&(SN[1]==card_2[1])&&(SN[2]==card_2[2])&&(SN[3]==card_2[3]))
                                {
                                        card2_bit=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The User is:card_2");
                                }

                                if((SN[0]==card_3[0])&&(SN[1]==card_3[1])&&(SN[2]==card_3[2])&&(SN[3]==card_3[3]))
                                {
                                        card3_bit=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The User is:card_3");
                                }
                                if((SN[0]==card_4[0])&&(SN[1]==card_4[1])&&(SN[2]==card_4[2])&&(SN[3]==card_4[3]))
                                {
                                        card4_bit=1;
                                        LCD_ShowString(0,0,200,16,16,"The User is:card_4");
                                }
                                total=card1_bit+card2_bit+card3_bit+card4_bit+lxl_bit;
                                LCD_ShowString(0,16,200,16,16,"total:");
                                LCD_ShowNum(46,16,total,2,16);

                                status =PcdSelect(SN);
                                //Reset_RC522();

                        }
                        else
                        {
                                LEDA=0;//只点亮led0
                                LEDB=1;
                        }
                        if(status==MI_OK)//選卡成功
                        {
                         //LCD_ShowString(0,50,200,16,16,"PcdAnticoll_MI_OK");
                         LCD_ShowString(0,48,200,16,16,"PcdSelect_MI_OK  ");
                         status=MI_ERR;
                         status =PcdAuthState(0x60,0x09,KEY,SN);
                         }
                         if(status==MI_OK)//驗證成功
                         {
                          LCD_ShowString(0,64,200,16,16,"PcdAuthState_MI_OK  ");
                          status=MI_ERR;
                          status=PcdRead(s,RFID);
                          //status=PcdWrite(s,RFID1);
                          }

                        if(status==MI_OK)//讀卡成功
                         {
                          LCD_ShowString(0,80,200,16,16,"READ_MI_OK");
                          status=MI_ERR;
                          delay_ms(100);
                         }
                        if(key==2)
                        {
                        for(t=0;t<16;t++)                                        //开启射频模块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读取USART_SR
                 USART_SendData(USART1,RFID[t]);                         //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
                        }
                        //else LCD_ShowString(0,80,200,16,16,"READ_MI_ERR ");

                          /*if(status==MI_OK)
                          {
                           LCD_ShowString(120,80,200,16,16,"WRITE_MI_OK");
                           status=MI_ERR;
                          }*/
                          //else LCD_ShowString(120,80,200,16,16,"WRITE_MI_ERR");
                          //Reset_RC522();
        }

//////////////////////////////
           }

/*************************************
*函数功能: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参数:x,y 坐标
*                p 卡号的地址
*                charcolor 字符的颜色
*                bkcolor   背景的颜色
***************************************/
void ShowID(u16 x,u16 y, u8 *p,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
        u8 num[9];
        u8 i;

        for(i=0;i<4;i++)
        {
                num[i*2]=p[i]/16;
                num[i*2]>9?(num[i*2]+='7'):(num[i*2]+='0');
                num[i*2+1]=p[i]%16;
                num[i*2+1]>9?(num[i*2+1]+='7'):(num[i*2+1]+='0');
        }
        num[8]=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x,y,200,16,16,"The Card ID is:");
        //DisplayString(x,y+16,num,charColor,bkColor);
         for(i=0;i<8;i++)
        {
                  LCD_ShowNum(x+16*i,y+16,num[i],2,16);
                  //LCD_ShowNum(x,y+32,num[1],2,16);
                 // LCD_ShowNum(x,y+48,num[2],2,16);
                 // LCD_ShowNum(x,y+64,num[3],2,16);

                 // LCD_ShowNum(x,y+80,num[4],2,16);
                 // LCD_ShowNum(x,y+96,num[5],2,16);
                 // LCD_ShowNum(x,y+16*7,num[6],2,16);
                 // LCD_ShowNum(x,y+16*8,num[7],2,16);
                 // LCD_ShowNum(x,y+16*9,num[8],2,16);
                 // LCD_ShowNum(x,y+16*10,num[9],2,16);
        }

}
/********************************
*函数功能:求p的n次幂
*/
int power(u8 p,u8 n)
{
        int pow=1;
        u8 i;
        for(i=0;i<n;i++)
        {
                pow*=p;
        }
        return pow;
}

u8 ReadData(u8   addr,u8 *pKey,u8 *pSnr,u8 *dataout)
{
        u8 status,k;
        status=0x02;//
        k=5;
        do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addr,pKey,pSnr);
                k--;
                //printf("AuthState is wrong\n");
    }while(status!=MI_OK && k>0);

        status=0x02;//
        k=5;
        do
    {
                status=PcdRead(addr,dataout);
                k--;
                //printf("ReadData is wrong\n");
    }while(status!=MI_OK && k>0);
        return status;
}
u8 WriteData(u8   addr,u8 *pKey,u8 *pSnr,u8 *datain)
{
        u8 status,k;
        status=0x02;//
        k=5;
        do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addr,pKey,pSnr);
                k--;
                //printf("AuthState is wrong\n");
    }while(status!=MI_OK && k>0);

        status=0x02;//
        k=5;
        do
    {
                status=PcdWrite(addr,datain);
                k--;
                //printf("ReadData is wrong\n");
    }while(status!=MI_OK && k>0);
        return status;
}
void PutNum(u16 x,u16 y, u32 n1,u8 n0,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
//        u8 tmp[13];
//        u8 i;

        //LCD_SetRegion(0,0,239,319,FALSE);
//        tmp[0]=n1/1000000000+'0';
//        for(i=1;i<10;i++)
//        {
///                tmp[i]=n1/(1000000000/power(10,i))%10+'0';
//        }
//        tmp[10]='.';
//        tmp[11]=n0+'0';
//        tmp[12]=0;
        //DisplayString(x,y,tmp,charColor,bkColor);
        //LCD_ShowString(x,y,)

}
void Store(u8 *p,u8 store,u8 cash)
{

}

网友A(2016-07-19):
供应13.56M非接芯片,兼容CV520,RC522,RC523,FM17520,FM17522.具有绝对成本优势。有意者可加QQ458231727

网友B(2017-04-03):
流弊!不过我想要51的!

网友C(2017-10-13):
请问楼主

工作方式那里是RC632的    RC522的能用么

网友D(2022-03-23):
void Store(u8 *p,u8 store,u8 cash);//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怎么没有分享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