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些电子作品,刚开始要怎么下手

楼主(2016-04-16):
想做一些电子作品,刚开始要怎么下手

网友A:
先模仿别人的优秀的设计,积累经验,再逐渐过渡到自己设计制作

网友B:
想做什么样的电子作品,就编写对应的程序。

网友C:
先了解模电的知识,比如教科书,可以按照书上的教程方案做实物

网友D:
你先可以做一个基于51片子的流水灯

网友E:
首先把电路基础学好,再把编程什么的学一下,实践很重要!

网友F:
首先要先学电路基础知识,在学99ES,板子回来焊上元件,你的做品就出来了

网友G:
先确定要做的是什么然后查资料,知道零部件,然后学习零部件的原理和功能,连接电路,然后编辑程序。。。

网友H:
楼主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请教一下比较厉害的师兄

网友I:
先在网上找别人的图纸照着做,做的过程不懂的就百度,这是一个进步最快的学习方法了

网友J:
先模仿别人的
首先要做个最小系统出来吧,基础的从led,智能车开始做起吧

网友K:
这要看你想做什么了,如果没有什么基础的话,可以先学51单片机,51单片机的功能其实也很强的。学习51的话可以先看郭天祥的10天学会51单片机的视频,上网搜索一下51的例程,主要看一看main函数,51学会了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想弄的方向来学习,我在51学完之后学的stm32,这个的话要买一个开发板来试一试,51学完了还要看一看嵌入式,那个也很有用的!

网友L:
刚开始先确定你想做那方面,先搜集哪方面的资料,举个列子,想做电源首先先了解电源的原理,先看看电路构造,在了解下电源元器件,数字电路怎么模拟,都用到哪些模拟仪器,这些东西了解好那就开始你的制作生涯吧! 用AD画板子,用protrus仿真,购买电路班自己焊接去调试就ok了。  如果你是学生那就再好不过了,可以在学校实验室恤学习各种测量仪器的使用对后期你调试东西很有帮助的! 先说这些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M:
先学习电路知识,然后买别人制作好的一些套件来学习和仿制,有一定基础了再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M:
可以先去找一些套件来制作,然后模仿套件,最后再自己设计

网友N:
先把一些必备的基础打好咯,百度需要什么知识就补什么

网友O:
太难了不会

网友P:
你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电子电路的知识,像电阻,电容,电感,三极管......再往上学学数电和模电,有了这些基础再多多努力

网友Q:
先学好电路把

网友R:
论坛有好多资料啊  你可以下载简单的进行练习啊

网友R:
先看看  led流水灯啊 或者心型哪些 简单的额

网友S:
先学习模电的知识,让自己对硬件有定的了解,之后学习数电的知识,

网友S:
先学习模电方面的知识,对硬件部分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学习数电,可以买个单片机测试仪慢慢研究,从简单的点亮一个led开始慢慢来。

网友T:
在论坛里找一些别人的设计自己先动手做,在做的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

网友U:
把你学的东西从简单到复杂,从两个到多个进行组合。

网友V:
买点电子元件 找书看 单片机的话就买开发板

网友W:
刚接触的话可以在某宝买点套件,自己根据资料动手焊接啥的。之后再看看程序,循序渐进

网友X:
先用proteus仿真吧,一般仿真能用的,就能实现

网友Y:
可以先从51单片机入手,逐步深入

网友Z:
先学习编程吧,这是最基础的,也是难点

网友AA:
可从模电入手,也可从单片机入手,看你自己

网友AB:
多看看例程,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AB:
网上应该可以下载到吧

网友AC:
从简单的不需要制版的开始,慢慢到单片机制版

网友AD:
学 51单片机,然后自己搭建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AE:
首先自己按照最简单的例程,自己动手写一遍,总结经验,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即使0基础,也可以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比单纯的去看书更灵活机动一些

网友AF:
先看书啊   去图书馆

网友AG:
可以先做一些小作品,之后再逐步变大

网友AH:
先看程序

网友AI:
在网上或找本电子设计书看看根据提示买元器件,根据人家连线自己来连接实现功能。最好有焊接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