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带参考论文 程序+仿真图+原理图+PCB

楼主(2016-04-16):
单片机密码锁带参考课程设计论文  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图+原理图+PCB

本次设计使用AT89S52实现一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本系统由单片机系统、矩阵键盘、LCD显示和报警系统组成。系统能完成开锁、超次锁定、修改用户密码基本的密码锁的功能。本系统成本低廉,功能实用。

1、密码显示
             为了帮助用户确认是否有键按下,特在电路中设置了模拟显示电路;而为了防止密码外泄;显示时,并不是显示用户按下的数字符号,而是以一个特定的字母符号提醒用户是否有键按下。有键按下,就会显示出字符“*”,没键按下,则不会显示字符。
2、密码更改
            设置6位密码,密码通过键盘输入,当按下更改密码的功能键时,要先输入原来的密码,正确无误后,再输入新的密码,最后按下确认键即可。
3、本机键开锁
            当用户键入正确密码后,在按确认键,便会自动开锁。但用户键入密码时应注意:数字与数字之间的间隔时间为30秒,例如密码为086541,当键入第一个数字0后应在30秒内键入第二个数字8,否则就会视为无效。如果键入完密码后不按确认键系统会当做放弃开锁处理。

单片机密码锁proteus仿真图文件:

课程设计论文里面的电路图:

单片机密码锁ppt文件:

课程设计论文目录:
目  录
1 前言    4
1.1 数字随机键盘的来源和意义    4
1.2单片机概述    4
2 数字密码锁总体设计说明    5
2.1 总体开发计划    5
2.1.1 基本功能    5
2.1.2 扩展功能    5
2.2 总体设计方案    5
2.2.1 单片机的选择    5
2.2.2 键盘的选择    6
2.2.3 显示模块的选择    6
2.2.4 报警模块的选择    6
3 硬件设计说明    7
3.1 硬件总体设计方案    7
3.1.1 硬件功能模块的划分    7
3.1.2 硬件设计目标    7
3.2 硬件单元设计    7
3.2.1 主控电路    7
3.2.2 显示电路    8
3.2.4 键盘电路    10
3.2.5 报警电路    10
4 软件设计说明    11
4.1 软件设计总体方案    12
4.1.1 软件设计目标    12
4.1.2 软件功能模块划分    12
4.2 软件设计    13
4.2.1 主函数的程序设计    13
4.2.2 系统初始化的程序设计    14
5 系统调试    16

6 总结    19
参考文献    20
附件    21

主程序(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
/***********天马电子设计*******************/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液晶.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Function.h>
#include "fun_cha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2^4;         //警铃
uint TIM=0;
uchar mydata[6]; //输入密码
uchar testdata[6];//存储器保存的密码
uchar ok_stop=0;
struct key
{
  uchar time; //按键时间控制
  uchar down; //输入次数
  uchar open; //键盘打开
  uchar close;//键盘关闭
  uchar setnew;//设置新的密码
  uchar error; //输入密码错误次数
  uchar reset_num; //设置密码次数记录(输入新的密码,需要输入两次,在第二次输入后开始比较)
  uchar reset; //设置新的密码标志位
  uchar disclose;  //关闭显示
  uint time_n;         //定时器中断次数
}key={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KEYTAB[16] ={0x7e,0xBE,0XBD,0xBB,0xDE,0xDD,0xDB,0xEE,0xED,0xEB,0x7D,0x7B,0x77,0xb7,0xd7,0xe7};
void clear_all();//
/*******************************************
*函数名称:delay(uint t)延时函数
*函数作用:延时1ms左右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10;j++);
}
/*******************************************
*函数名称:check_code( )
*函数作用:1、对比输入的密码和存储器中的密码是否一致,一致
            则开锁。不一致,则记录错误次数,如果次数大于3次,
                        则锁键盘,并报警
            2、当设置新的密码时,检测两次输入的密码是否一致
                        一致则保存,

*********************************************/
void check_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if_label=0;
         if(key.setnew==0||key.reset_num==1) //正处于开锁状态时输入6位完成或者是设置新的密码时第二次输入完成
         {
                  for(i=0;i<6;i++) //对这六位和实际的密码进行比较
                  {
                      if((mydata[i]!=testdata[i]))//如果有一位不同
                          {
                             if(key.setnew==0)        //如果现在正处于开锁状态
                                   {
                                    key.error++;//输入密码错误次数记录
                                        if(key.error>2)//如果大于2次
                                        {
                                           if(key.open==0)//如果现在没有锁键盘
                                          {
                                            lock_char();   //显示KEY IS LOCK
                                            key.open=1;           //锁键盘
                                            TR1=1;                  //定时器启动
                                                key.disclose=1;        //关闭显示
                                                key.error=0;   //错误清楚
                                                key.time=0;          //按键时间清零
                                          }
                                        }
                                        else                           //如果没有超过2次
                                        {
                                            error_char(); //显示输入密码错误
                                                beep=0;
                                        delay(1500);//延时3s左右
                                                beep=1;
                                        clear();// 变量清零
                                        }
                                }
                                else                   //如果处于设置密码状态,但是设置的密码两次输入不一样
                                {

                                  different_char();                //输出it's different
                                  delay(1000); //延时2s

                                  key.down=0;        //变量清除
                                  reset_char();//重新输入新的密码,这个地方最好有个时间记录
                                  dif_label=1;                //
                                  key.reset_num=0;// 提示重新输入密码
                                }
                                 break;//退出循环
                          }
                  }
           }

          if(key.setnew==1)//如果正输入新的密码
          {
                   if(key.reset_num==0)  //如果是第一次输入新的密码,则i=6,主要是为了下面好判断
                   {
                           i=6;//自动保存了
                 }

          }
          if(i==6&&dif_label==0)   //如果输入密码正确,
          {

                if(key.setnew==0)//输入密码正确
                {
                             key.error=0;         //清零
                          key.down=0;//复位
                          ok_char();        //显示PASSWORD OK
                          key.disclose=1;//         停止显示光标闪烁
                          key.reset=1;// 允许设置新的密码
                          ok_stop=1;//

                }
                else//如果现在正处于输入新的密码状态
                {

                   if(key.reset_num==0)         //如果是第一次输入
                   {

                          for(i=0;i<6;i++)        //保存密码到testdata中
                          {
                                  testdata[i]=mydata[i];//保存数据
                          }
                          key.reset_num=1;//进入第二次数据输入
                          key.down=0;//清零等待第二次数据输入
                          again_char();//现在INPUT AGAIN
                                     }
                   else
                   {
                            //设置密码成功
                                  ISendStr(AT24C02, 0 , &mydata[0],6); //保存密码
                                delay(20);//
                            ok_char();        //显示PASSWORD OK
                            delay(1000);//不知道什么时候复位啊
                            key.reset_num=0;//这里要重新复位了
                            key.down=0;
                                ok_stop=1;
                                key.disclose=1;//这个地方不再显示了

                   }
                }
    }
}
/*******************************************
*函数名称:keyscan( ) 键盘扫描函数
*函数作用: 1、扫描键盘,获得键值
             2、显示输入键值(*号),并保存
             3、读取功能按键,并执行相应的功能
按键的功能划分如下:
         |  7  |  8  |  9   |  修改密码键            |
                 ---------------------------------------
                 |  4  |  5  |  6   |  重新输入密码键 |
                 ---------------------------------------
                 |  1  |  2  |  3   |  没有使用       |
                 ---------------------------------------
                 |     |确         | 清        |
                 |  0  |认         | 除        |  没有使用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redat;
          unsigned char keynum=0;
            P3=0XFF;
      P1=0XF0;
          redat=P3&0XF0;
          if(redat!=0xF0)
          {
                     delay(12);
                   redat=P3&0XF0;//再次延时检测
                   if(redat!=0xF0)
                   {
                            keynum=redat;//获得第四位
                          P1=0XFF;//看来这个地方是必须的
                         P3=0X0F;//开始读取高四位
                         delay(1);
                         redat=P1&0X0F;
                         keynum|=redat;
                         for(i=0;i<16;i++)
                         {
                                 if(keynum==KEYTAB[i])
                                {

                                           if(key.down<6)//如果输入次数小于6
                                        {
                                          if(i<10&&ok_stop==0) //如果输入键值小于10即0-9
                                           {
                                             key.time_n=0;//键盘时间计数清零
                                             mydata[key.down]=i; //        保存按键
                                                 lcd_pos(key.down+68);         //
                                                 lcd_wdat(0x2a);//显示星号
                                             key.down++; //按键次数加1
                                                 key.time=1;//按键计时开始,如果长时间没有按键按下,认为输入无效
                                                 TR1=1;//启动定时器
                                            }
                                        }

                                        /*****如果按下清除键******/
                                        if(i==11)//等待按下确认键
                                        {
                                              if(key.down>0)  //如果当前还有输入的数据
                                                  {
                                                    key.down=key.down-1;//
                                                    mydata[key.down]=0;//还要再弄一些标志变量
                                                    lcd_pos(key.down+68);
                                                    lcd_wdat(0x20);//将星号显示关闭
                                                        key.time_n=0;
                                                  }
                                        }
                                        /**************等待按下确认键************/
                                        if(key.down==6)//如果已经输入了6个数据
                                        {

                                           if(i==10)  //确认键的键值是10
                                           {
                                                    TR1=0;//关闭定时器
                                                        key.time_n=0;//重新准备开始
                                                        key.time=0;
                                                    check_code();//开始对比输入的密码值和存储器中保存的密码

                                           }
                                        }
                                        if(key.reset==1) //只有当锁打开的时候,才允许设置新的密码

                                        {
                                           if(i==15)//没有锁键盘
                                           {
                                                      key.setnew=1;//允许输入新的密码
                                                   key.disclose=0;//重新打开
                                                   reset_char();
                                                   ok_stop=0;
                                           }
                                        }
                                        if(i==14)  //这个按键相当于复位了
                                        {
                                                clear_all();//重新复位重新开始

                                        }
                                        delay(400);//键盘延时
                                }
                     }
                  }
          }
          return 0;
}
/*******************************************
*函数名称:display( )        显示函数
*函数作用:
          1、当输入数字键值小于6时,光标闪烁

*********************************************/
void display()
{
             if(key.down<6)
          {
                     delay(120);        //这个地方显示光标闪烁
                  lcd_pos(68+key.down);//
                  lcd_wcmd(0x0f);
                  delay(140);
                  lcd_pos(68+key.down);//光标闪烁
                  lcd_wcmd(0x0c); //
          }

}
/*******************************************
*函数名称:init_timer(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函数作用:
          定时器定时时间1ms

*********************************************/
void init_timer() //
{
    TMOD|= 0x10;//
           TH1 = 0xEC;
        TL1 = 0x78;
    ET1=1;
        EA=1;
    TR1  = 0; //关闭
}
/*******************************************
*函数名称:clear( )         清除函数
*函数作用:
         只清除按下的次数,以及初始化字符显示

*********************************************/
void clear() reentrant
{
  key.down=0;
  ok_stop=0;
  init_char();
}
/*******************************************
*函数名称:clear_all( )          清除所有的标志变量
*函数作用:

*********************************************/
void clear_all()  //所有的变量清零
{
   clear();
   TR1=0;//关闭定时器
   key.close=0;
   beep=1;
   key.reset=0;
   key.setnew=0;
   key.error=0;
   key.reset_num=0;//全部清零
   key.disclose=0;
   key.open=0;
}
/*******************************************
*函数名称:main( )         主函数
*函数作用:
         这个函数必须有的

*********************************************/
void main()//
{
        uchar i=0;
        beep=1;//初始化蜂鸣器
    lcd_init();
        init_char();
        init_timer();
    while(1)
    {

     if(key.open==0)//如果键盘没有锁,调用键盘扫描
         {
             keyscan();
         }
         if(key.disclose==0) //如果显示没有关闭,调用display
         {
           display(); //显示字符应该控制住的

         }
          if(key.close==1)        //如果三次密码输入错误,报警完成后开始清除所有变量
         {

           clear_all();
         }

          }
}
/*******************************************
*函数名称:TI_int1( )        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函数作用:

*********************************************/
void T1_int1(void) interrupt 3//定时器中断
{
    TH1 = 0xEC;
        TL1 = 0x78;
          //beep=~beep;
        if(key.time==1)
        {
                key.time_n++;
                if(key.time_n>1099)
                {
                  //清零
                  key.close=1;
                  key.time_n=0;
                  TR1=0;//关闭定时器
                  key.time=0;
                }
        }
        else
        {          TIM++;
              beep=0;
                 if(TIM>1300)
            {
                  TIM=0;
                  key.open=0;
                  key.close=1;
                  key.time=0;
                  beep=1;
                }

        }

}

网友A:
求密码锁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2016-09-07):
请问有这个的pcb的程序嘛?跪求

网友C(2017-03-11):
密码不是012345啊,密码是什么

网友D(2017-04-13):
密码不对

网友E(2017-05-30):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E:
密码有问题,而且显示D1有逻辑冲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2017-12-01):
求原理图

网友G(2018-04-16):
仿真输入密码显示密码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H:
哼厉害,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