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口出现问题

楼主(2016-04-17):
51单片机的驱动老是安装不了,每次要安装驱动电脑都会提示安装出现莫名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啊,求好心人帮忙

网友A:
系统信息,不会是8.1的吧?

网友B:
装好相应的驱动呗,这个是你的驱动程序不对。也有可能是你的硬件损坏了。换一个串口模块试试

网友C:
可以换种输入线

网友D:
换驱动。你下个支持新系统的驱动

网友E:
电脑驱动问题,也可能是CH340问题。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G:
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