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钟设计

楼主(2016-04-17):
一、 设计任务与要求
1、设计任务
    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数字电子钟,采用LED 数码管来显示时间。
2、设计要求
    (1)显示格式为:XX:XX:XX, 即:时:分:秒。
    (2)时间可采用12小时制显示或24 小时制显示,采用12 小时显示时必须
在另外一个数码管上显示A(表示上午)或B(表示下午)。
(3)设置一个按键用于时间显示方式的切换。
(4)系统上电后从上电时初始化显示:  12-00-00开始计时。
(5)能进行时间的调整,可暂停时间的变动,暂停时一位数码管上显示字母H
可按自己的要求设置扩展的小键盘个数。
二、 方案设计与论证

图1  系统整体框图

整个系统用单片机作为中央控制器,由单片机执行采集芯片内部时钟信号,时钟信号通过单片机I/O口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模块控制驱动模块驱动显示模块,通过显示模块来实现信号的输出、LED的显示及相关的控制功能。系统设有按键模块用于对时间进行调整及扩展多个小键盘,系统整体框图如图1所示。
1、单片机芯片选择方案
方案一:AT89S52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4k Bytes ISP(In-systemprogrammable)的可反复擦写1000次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主要性能有:与MCS-51单片机产品兼容、全静态操作:0Hz~33Hz、 三级加密程序存储器、32个可编程I/O口线、三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八个中断源、全双工UART串行通道、掉电后中断可唤醒、看门狗定时器、双数据指针、掉电标识符、易编程。

方案二:AT89C52是一个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8k bytes的可反复擦写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和256 bytes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主要性能有:兼容MCS51指令系统、32个双向I/O口、256x8bit内部RAM、3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中断、时钟频率0-24MHz、2个串行中断、可编程UART串行通道、2个外部中断源、6个中断源、2个读写中断口线、3级加密位、低功耗空闲和掉电模式、软件设置睡眠和唤醒功能。
从单片机芯片主要性能角度出发,本数字电子钟单片机芯片选择设计采用方案一。
2、数码管显示选择方案
方案一:静态显示。静态显示,即当显示器显示某一字符时,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恒定导通或截止。该方式每一位都需要一个8 位输出口控制。静态显示时较小电流能获得较高的亮度,且字符不闪烁。但因当所需显示的位数较多时,静态显示所需的I/O口数较大,造成资源的浪费。
方案二:动态显示。动态显示,即各位数码管轮流点亮,对于显示器各位数码管,每隔一段延时时间循环点亮一次。利用人的视觉暂留功能可以看到整个显示,但须保证扫描速度足够快,人的视觉暂留功能才可察觉不到字符闪烁。显示器的亮度与导通电流、点亮时间及间隔时间的比例有关。调整参数可以实现较高稳定度的显示。动态显示节省了I/O口,降低了能耗。
从节省单片机芯片I/O口和降低能耗角度出发,本数字电子钟数码管显示选择设计采用方案二。
3、数码管驱动选择方案
方案一:上拉电阻驱动方式。数码管段码与接有上拉电阻的单片机芯片I/O口相连,通过编程,单片机芯片即控制段码电平的高低。该方式经费低,但实物制作较复杂。
方案二:74LS245芯片驱动方式。数码管段码与74LS245芯片B口相连,74LS245芯片A口与单片机芯片I/O口,通过编程,单片机芯片即可控制段码电平的高低。该方式实物制作简单,增强驱动数码管段码能力。
  从实物制作简易程度与驱动数码管段码能力角度出发,本数字电子钟数码管驱动选择设计采用方案二。
三、  硬件单元电路设计与参数计算
1、电源电路
     本数字电子钟设计所需电源电压为直流、电压值大小5V的电压源 。从硬件实物设计简易程度与经费方面考虑,用两节电压值大小2.5V干电池与电路电压源引脚相连接即可达到硬件设计要求。即本数字电子钟设计用两节电压值大小2.5V干电池做硬件电路电压源。

2、按键电路
  本数字电子钟设计所需按键用于进行显示时间的调整与设置扩展的小键盘。
单片机芯片4个I/O口可与按键直接相连,通过编程,单片机芯片即可控制按键接口电平的高低,即按键的开与关,以达到用按键进行显示时间的调整与设置扩展的小键盘的设计要求。

3、时钟电路
单片机芯片可使用内部时钟电路和外部时钟电路两种方式产生电路所需的时钟脉冲,内部时钟电路实现可用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外接即可达到,外部时钟电路实现需要一个外部脉冲源引入脉冲信号以保证个单片机之间时钟信号的同步。从硬件实现难易角度考虑,内部时钟电路的实现比外部时钟电路的实现更简易。既本数字电子钟设计所需的时钟源采用内部时钟电路实现。所用定时方式为工作方式1,石英晶振为12M,即最小定时时间为1us,最大定时时间约为65.5ms,其电路图如下图2所示。

                       图2  时钟电路图
4、驱动电路
      从实物制作简易程度与驱动数码管段码能力角度出发,本数字电子钟设计采用数码管段码与74LS245芯片B口相连,74LS245芯片A口与单片机芯片I/O口,通过编程,单片机芯片即可控制段码电平的高低的方式实现数码管段码控制,74LS245芯片图如下图3所示。
                        图3 74LS245芯片图

5、LED显示电路
      数字电子钟设计的显示模块用8个一位数码管实现,也可用两个四位一体数码管实现。两种实现方式实现效果一样。从实物制作的难易程度出,本数字电子钟设计采用两个四位一体数码管实现。即数码管引脚与单片机芯片和74LS245对应引脚相连接。

单片机电路
       本数字电子钟设计采用AT89S52单片机芯片作为中央控制器,实现信号的输出、LED的显示及相关的控制功能。
四、  软件设计与流程图

1、数字电子时钟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下图图4所示。
图4   数字电子时钟主程序流程图

2、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
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如下图图5所示。
                     图5  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

3、显示子程序流程图
     显示子程序流程图如下图图6所示。
图6  显示子程序流程图

网友A:
楼主能上传一下 文档吗?用rar压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传一下 文档吗?用rar压缩一下

今天才看到,我明后天就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