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码管数组 都是代表的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17):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0XFF,0X7F,0XFF
这些与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88H,0BFH    的差别是什么?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0XFF,0X7F,0XFF  都是代表的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从哪个程序里面提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从哪个程序里面提取出来的

这是一段数码管码表里的,我想知道它们分别代表那些数

网友B:
简单说一下,就像你的那个0xc0 换成二进制就是 1100 0000 ,如果你用的是共阴数码管,就是11这两个数码管的段点亮,其他熄灭。数码管一般一位有8段,每段给他1就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