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遇到问题了

楼主:
就此图,按下右侧开关,外部中断0响应,松开开关外部中断1响应,不按的话则不中断,执行主程序,开关与单片机之间不一定是直接连接的;本意是做一个检测记录其他设备的开关机时间。有没有谁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16-04-18):
是啥问题,没讲明白。一般地,中断输入的探测,可选用芯片的边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方式进行捕获,然后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中分别处理,不需要2个中断来判定和处理。

网友B:
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C:
最好详细描述一下问题。

网友D:
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帮你解决

网友E:
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只要低电平触发和跳变沿触发,没有高电平触发的,你的思路行不通的,学学外部中断吧

网友F:
你还没描述你的问题啊?或者你需要什么功能,我可以帮你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