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资料,或电路

楼主:
灯泡直径在3~4mm,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工作电压,等等。。。只知道是小车红外避障用的,求资料或者电路图,改怎么用呀

网友A(2016-04-18):
图片插不进去······一黑一白,LED样子的灯,直径3~5mm,引脚均为一长一短,有3cm长

网友B:
看图应当是直径3毫米的,透明的一般为红外发射管、工作电流一般控制在平均20mA以下。深色的为接收管,具体参数应由供货商提供.一般相差不大。电路图网上较多可选一种制作。

网友C(2016-09-13):
你去买的地方要 红外线发射接收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