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4-Arduino驱动Wii摄像头

楼主(2016-04-18):
看到大家都在玩wii摄像头,我以前也玩过还打了pcb,就发发我做的结果吧。

Wii是日本任天堂公司2006年11月19日所推出的家用游戏主机,在手持控制棒Wii Remote里面有一个捕捉当前用户动作的摄像头。
Wii摄像头的标称性能是:
摄像头像素:1024x768
理论最高帧速:200帧/秒
理论最多支持可识别亮点数:8点
接口:IIC

电路和程序源码非原创,来自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Wii-Remote-IR-Camera-Hack/

就不摆出来山寨了

注意:实际使用的时候必须加上红外带通滤镜防止可见光干扰,实测室内一颗5mm红外LED可以在1.5米左右检测到光点,大功率LED会更远

实物图:
试验品,没洗板。将就用。

四个引出引脚分别是+5V,SDA,SCL,GND

加上这个滤片:

就变成这样了。。。

输出:

x轴最大量程:1024

y轴最大量程:768
视频:
解说一下:

00:00 一块Arduino NANO用IIC接口连上wii摄像头。
00:07 这是一个锂电池和红外LED,为了让红外散光均匀,头上包了一层胶纸。
00:10 注意面包板插着的两个蓝色LED,下面那个表示x轴坐标,上面y轴。红外LED水平移动的时候,x轴数值变化导致亮度变化。
00:21 因为wii摄像头视野太窄,所以红外LED离开一点效果更好。下面的蓝色LED亮灭是因为光点水平移动。
00:27 光点垂直移动

视频:

楼主:
求教楼主老大!
已在面包板上插出来所有电路,但是完全没反应
只是输出这个
BLOB1 detected. X:0 Y:0 Size:0
BLOB2 detected. X:0 Y:0 Size:0
BLOB3 detected. X:0 Y:0 Size:0
BLOB4 detected. X:0 Y:0 Size:0
========================
这是目前的状态
然后我大概明白了LTC4301LCMS8#PBF-ND只是一个I2C电平转换IC,因为摄像头的3.3V而ARDUINO的事5V,需要用这个IC转换,我就是使用的这个IC;然后就是关于那个74AC04,我没有找到,我拿的74HC04,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导致没有输出;还有就是那个WII摄像头,拆机代价太高,我直接淘宝买的,然后对比了很多资料,才找对了正确的引脚,但是买的只是单纯摄像头,后面都是金手指那种的,于是我拿了电阻剪下的金属针焊了上去,因为这是第一次焊接这种东西(以前只是焊插接件),所以用了很久,折腾了很多次,然后偶然去摸摄像头,发现因为烙铁在上面呆的时间太久,变得十分烫了,不是倒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烧坏了而导致没输出……如果老大有时间的话,恳求老大指导……

答:
第一个我用的是有源25M晶振,没有用74AC什么

用mos场效应管做IIC电平转换,随便百度搜IIC电平转换电路就有

我也是直接焊的,手工好,没坏,摄像头座太贵买不起

网友A(2023-07-12):
大佬 Arduino驱动Wii摄像头的电器板能分享一下嘛,我去打板,或者我两块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