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3-最简单的Arduino频率计

楼主(2016-04-18):
想测量一个声音的频率或是占空比,但是又没频率计?我们可以用一块arduino去搞定这事情。

需要的材料仅是一块普通arduino,无需外围元件。

特性:
1. 可以测量20~20kHz的信号,超过的话误差越来越大。
2. 误差大致是±5%。玩玩还行。
3. 输出的结果有:频率,占空比,周期,高电平时间,低电平时间。
4. 只能测量单频,复合波形就不行了。

步骤:
1.写下面程序到arduino里面
    /*
    Arduino Frequency meter
    Ansifa
    2013/1/5
    */
    int divider[6] = {0, 1, 8, 64, 256, 1024};
    int prescaler = 5;
    double count = 0;
    double middle = 0;
    char x = 0;
    ISR(TIMER1_OVF_vect)
    {
        if (prescaler < 4)
        {
            prescaler++;
        }
    }
    void interrupt()
    {
        if (!x)
        {
            count = TCNT1;
            TCNT1 = 0x000;
            TCCR1B = prescaler;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FALLING);
        }
        else
        {
            middle = TCNT1;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RISING);
        }
        x = ~x;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57600);
        TIMSK1 = 0x01;
        TCCR1A = 0x00;
        attachInterrupt(0, interrupt, RISING);
    }
    void loop()
    {
        Serial.print("Freq: ");
        Serial.print(16000000.0 / divider[prescaler] / count);
        Serial.print(" Hz                Duty: ");
        Serial.print(middle / count * 100);
        Serial.print(" %                Period: ");
        Serial.print(0.0000625 * divider[prescaler]*count);
        Serial.print(" ms                H-time: ");
        Serial.print(0.0000625 * divider[prescaler]*middle);
        Serial.print(" ms                L-time: ");
        Serial.print(0.0000625 * divider[prescaler]*(count - middle));
        Serial.println(" ms");
        if (prescaler > 1)
        {
            prescaler--;
            delay(200);
        }
        delay(100);
    }

2. 将你的信号从D2和GND引脚输入。由于没有经过任何放大处理,信号必须满足开关arduino引脚的电平值,就是最好可以有0-5v的振幅。。

电路图太简单

3. 打开串口监视器,调波特率到57600,即可看到结果。因为没有任何防干扰措施,出现偏差特别大的结果请自行忽略。

4.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扩展一下这个电路的性能:
* 振幅不够的话,可以使用运放或者三极管进行预放大;
* 测量频率不够高,可以使用74HEF4060进行分频。74HEF4060可以支持高达2^14=16384级分频,理论可以将量程提高16384倍。但是由于74HEF4060性能限制,可以将输入频率提高到20MHz。但是分频之后就只能看到频率,而测不到波形的占空比了。并且注意不要使用CD4060,那是低速版本。

问题解答:
请教
1)这个interrupt函数用的是递归吗?

2)TCNT1 = 0x000;
  TCCR1B = prescaler;
  TIMSK1 = 0x01;
   TCCR1A = 0x00;

这几句话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定义时钟的寄存器?
这几句

答:
我就是懒得解释才删掉所有注释的。。。

   1)这个interrupt函数用的是递归吗?

   不是,因为没有调用,attachInterrupt只是设置上升触发中断还是下降触发,因为输入波形上升下降是轮流发生的,所以设置一个检测完一种立即换另外一个,x就是不断在换。

2)TCNT1 = 0x000;
  TCCR1B = prescaler;
  TIMSK1 = 0x01;
   TCCR1A = 0x00;

这几句话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定义时钟的寄存器?

这几句都是寄存器,TCNT1存着计数器当前值,就是计次结果;TCCR1B预分频器,调整量程;TIMSK1允许计数器1溢出中断;TCCR1A是其他零碎的。。。请参看http://wenku.baidu.com/view/ec6961f09e3143323968931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