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5-零碎的Arduino串口控制代码

楼主(2016-04-18):
串口控制的代码,有串口控制16/32个595级联,串口控制Arduino UNO 18个引脚开关,串口控制红外发送,串口控制315M/433M发送等。
    /*
    串口控制开关
    By Ansifa
    2013/6/15

    说明!必须看完!
    Arduino UNO总共18个脚全部用完
    发一串字符串即可单独控制所有引脚开关。
    H高电平,L低电平,-是保持原来电平状态。
    发送的时候,记得选择串口监视器里面的行尾增加:(换行和回车)

    测试:
    HHHHHHHHHHHHHHHHHH
    LLLLLLLLLLLLLLLLLL
    111111111111111111
    1-1-1011111111110
    000000000000000000
    10101010101010101
    10101010101010101
    */

    int i, Pins[18]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A0, A1, A2, A3, A4, A5};
    String inputString = "";
    boolean stringComplete = fals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57600);
        inputString.reserve(50);
        for (i = 0; i < 18; i++) pinMode(Pins[i], OUTPUT);
    }
    void loop()
    {
        if(stringComplete == true)
        {
            for (i = 0; i < 18; i++)
            {
                if(inputString[i] == 'H' || inputString[i] == 'h' || inputString[i] == '1')
                {
                    digitalWrite(Pins[i], HIGH);
                }
                if(inputString[i] == 'L' || inputString[i] == 'l' || inputString[i] == '0')
                {
                    digitalWrite(Pins[i], LOW);
                }
            }
            inputString = "";
            stringComplete = false;
        }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char inChar = (char)Serial.read();
            inputString += inChar;
            if (inChar == '\n' || inChar == '\r')
            {
                stringComplete = true;
            }
        }
    }

网友A(2017-06-13):
不明白楼主啥意识,能写详细点吗,最好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