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7-连接TTP229B电容触摸模块

楼主(2016-04-18):
新买一个TTP229B的16键触摸模块,黑心淘宝居然没给对PDF也没有借鉴的驱动代码,于是去官网下载了个pdf看时序图模仿了一个。
先上pdf文件
这个是TTP-229B(SSOP-28)的PDF,来自官网
http://www.tontek.com.tw/031-1-1.asp?p3id=20141007154716

硬件部分:
首先看文档调好跳线,其中1脚对应TP0,2脚对应TP1如此类推,把1/2/3/4/5跳线跳上,即TP0-TP4均为低电平0
含义如下:
TP0=0,TP1=0:SDA高电平激活
TP2=0:16按键全使用
TP3=0,TP4=0:所有按键Multi Key,即可以同时按下所有按键。

下面是跳好跳线的图片

一定要把模块的1-5跳线跳好,否则下面代码不能正常读取。

两个代码,一个是单独读一个按键,一个一次读完所有按键

一个是单独读一个按键

    int SCLPin = A5, SDOPin = A4;   //SCL接A5,SDO接A4,非IIC,可以随意移动引脚接法
    boolean h = 0, oldh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SCLPin , OUTPUT);   //时钟端输出
    }

    boolean ttp229single(int pin)
    {
      boolean DATA = 0;
      pinMode(SDOPin , OUTPUT);
      digitalWrite(SDO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93);    //DV时间93us
      digitalWrite(SDO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10);    //Tw时间10us
      pinMode(SDOPin , INPUT);
      for (int i = 0; i < 16; i++)
      {
        digitalWrite(SCLPin, HIGH);
        digitalWrite(SCLPin, LOW);
        if (i == pin-1)
        {
          DATA = digitalRead(SDOPin);    //读取数据
        }
      }
      delay(2);    //Tout时间2ms
      return DATA;
    }

    void loop()
    {
      h = ttp229single(3);    //本例读了写着3数字的触摸键(TP2)

      if (h != oldh)    //数据改变的时候输出h
      {
        Serial.println(h);
        oldh = h;
        delay(40);      //满足pdf的T_resp(for 16-KEYS)时间32ms
      }
    }

一个一次读完所有按键

    int SCLPin = A5, SDOPin = A4;
    unsigned int h = 0, oldh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SCLPin , OUTPUT);   //时钟端输出
    }

    unsigned int ttp229()     //一次读完TTP229所有按键
    {
      unsigned int DATA = 0;
      pinMode(SDOPin , OUTPUT);
      digitalWrite(SDO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93);
      digitalWrite(SDO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10);
      pinMode(SDOPin , INPUT);
      for (int i = 0; i < 16; i++)
      {
        digitalWrite(SCLPin, HIGH);
        digitalWrite(SCLPin, LOW);
        DATA |= digitalRead(SDOPin) << i;
      }
      delay(2);
      return DATA&0xFFFF;
    }

    void loop()
    {
      h = ttp229();
      if (h != oldh)
      {
        Serial.println(h, BIN);
        oldh = h;
        delay(40);
      }
    }

进阶阅读:代码与时序图关系简述

网友A(2016-07-24):
你好,你有51单片机的程序没

网友B(2018-10-12):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C(2018-11-15):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D(2019-10-12):
你好,我买的同款键盘,可恶的那个宝卖家连原理图都没有,请问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