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18-连接TM8211(PT8211)廉价16bit音频DAC

楼主:
首先说一下DAC和PWM的关系:
  • DAC是通过电阻分压+开关组合直接凑出想要的电压,输出是直流恒定电压量,比如1024级的DAC,输出512,就是0.5个VCC直流。
  • PWM是通过振荡占空比得到想要电压,比如比如1024级的PWM,输出512,就是50%时间高电平VCC,50%时间低电平0。产生能量刚好是0.5个VCC一样的能量。

  • LED调光,电机调速,更适合使用PWM。
  • 产生模拟音频,产生指定直流电压,控制仪表等更适合使用DAC

TM8211(PT8211)是一片输出分辨率有16bit(65536级电压值),两通道输出的DAC。非常廉价,淘宝零售价大概在0.4元一片左右,而专门用做数字DAC的芯片比如TLC5615(10bit),MAX515(10bit)之类的都需要2元以上甚至更高

下面是转载的介绍:
TM8211是两路16位数模转换集成电路,可广泛应用于数字音频、多媒体系统。芯片采用CMOS工艺设计,内部电路结构基于R-2R电阻网络结构设计,并在全电源电压范围内实现16bit的动态范围。 TM8211可通过采用数字串行总线数据输入,采用快速R-2R网络结构来支持8X的过采样音频信号处理。TM8211 支持较宽范围的采样频率,并与PT8211、TDA1311兼容,输入采用LSBJ (Least Significant Bit Justified ) 格式, 数字编码格式采用MSB在前的补码格式。 TM8211 采用8-pin SOP or DIP封装。

此音频DAC比起数字DAC输出电压范围不够宽广,线性不如数字DAC好。抖动也比较大。不过价格低廉,在要求低的时候可以当做普通数字DAC使用。

硬件连接:
根据官方PDF的标准电路,随便找三个arduino的IO口接BCK/WS/DIN即可。

软件编写:
    //定义引脚,可以自行修改引脚对应
    int BCK = 10, WS = 9, DIN = 8;
    unsigned int cnt = 0;

    //TM8211驱动函数,
    void TM8211(unsigned int wr_dat8211)
    {
        for(int i = 16; i > 0; i--)
        {
            digitalWrite(BCK, LOW);
            digitalWrite(DIN, (wr_dat8211 >> i) & 0x01);
            digitalWrite(BCK, HIGH);
        }
    }

    void setup()
    {
        //所有引脚都是输出方式
        pinMode(BCK, OUTPUT);
        pinMode(WS, OUTPUT);
        pinMode(DIN, OUTPUT);
    }

    void loop()
    {
        //cnt是DA值
        if(cnt > 0xFFF0)
        {
            cnt = 0;
        }
        //WS是通道选择,这段代码是两个通道LCH/RCH同时输出cnt,也可以分开LCH/RCH控制的,具体看pdf
        digitalWrite(WS, LOW);
        TM8211(cnt);
        digitalWrite(WS, HIGH);
        digitalWrite(WS, LOW);
        delay(1);
        cnt += 0x0F;    //每次输出增加16个等级
    }

代码输出的是一个锯齿波,输出电平0x0000-0xFFFF。1毫秒上升0x0F个等级
接一个LED在输出端即可看到渐亮效果。

由于LED亮起电压1.8v,本例是0-5v扫描,在0-1.8v扫描时候可能看不到LED亮起,请留意,这不是程序问题,是正常现象

网友A(2017-03-24):
楼主的这个程序能使PT8211输出0~5V吗?我调试的时候发现PT8211只能输出1.22V到3.7V。(电源电压=5V)
波形如下:

问了厂家,他们说5V供电的时候是输出1.25V~3.75V这个范围。

如果楼主能输出0~5V,请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我的最爱

网友C(2017-09-08):
怎么没有找到相关的时序图的资料啊

网友D(2019-06-26):
请问这个有源代码么?

网友E(2020-03-17):
为什么我写单通道,但是两个通道同时输出!怎么可以单通道输出,求告知谢谢!

网友F(2023-03-19):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写单通道,但是两个通道同时输出!怎么可以单通道输出,求告知谢谢!

这里好像有相关参考信息:搜索文章"利用16位或者24位音频DA制作高精度数控电源的设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程序能使PT8211输出0~5V吗?我调试的时候发现PT8211只能输出1.22V到3.7V。(电源电压=5V)
波形 ...

如果供电低于5v,输出电压范围会是多少呢?

网友G:
两个通道同时输出的时候电压会降低是什么原因,原来最高可以输出3.8。但是两个通道同时输出最高后两个通道都只有2.5v

网友H(2023-07-12):
大佬 Arduino驱动Wii摄像头的电器板能分享一下嘛,我去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