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这个宏定义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
//----------------IO口定义区--------------------//
//----------------------------------------------//
sbit  P2_0  = P2^0
//----------------------------------------------//
//----------------定义区------------------    --//
//----------------------------------------------//
U8  U8FLAG,k; //这里定义的k完全没用啊?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这里用keil编译,提示missing return valve 没有返回值怎么能把数据传输给高速寄存器?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
       U8temp=1;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
COM();
//--------------------------------
void RH(void)
{
  P2_0=0;
  Delay(180); //主机拉低18ms
  P2_0=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数据接收状态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TL1 = 253;         // 设置初值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用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100US(12M晶振)
while(1)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RH();
   //串口显示程序
   //--------------------------
   str[0]=U8RH_data_H;
   str[1]=U8RH_data_L;
   str[2]=U8T_data_H;
   str[3]=U8T_data_L;
   str[4]=U8checkdata;
   SendData(str)       //发送到串口
Delay(20000);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
    }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if(RI==1)  //接收中断
{
   InPut3=SBUF;
   indata[count_r]=InPut3;
   count_r++;
   RI=0;
  if(count_r==5)//接收完5位数据
   {
  count_r=0;
  str[0]=indata[0];
  str[1]=indata[1];
  str[2]=indata[2];
  str[3]=indata[3];
  str[4]=indata[4];
  P0=0;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这里的P0是什么意思?前面完全没有定义过这一位吧?
   }
  }
}
希望各位能帮帮忙,最近一直在看,有的也看懂了,可以上面的红色标注的几点一直没明白,还有就只在开发板上测试时收到的数据全是0,是不是时序有问题。看好多都说这个程序能用能用,自己用的时候还是有问题啊,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没人来啊,好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