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Keil生成Hex文件的怪问题

楼主(2016-04-18):
我用Keil4软件,把现成的C语言程序转换成Hex文件时,不管是什么程序,生成的Hex文件都只有1K多,打开一看就三行:

:03000000020003F8
:0C000300787FE4F6D8FD7581070200004C

:00000001FF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楼主:
下面是它给出的提示: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test"...
"test"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建议重装keil试试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楼主:
谢谢版主先生!下载重装了至少4次了,前三次都生成不了Hex文件,这次到能生成了,,,还不行!我在试试版主先生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把现在的c文件加到工程中造成的!右键点击taget1,add existing file就可以了!

再搞不定的话 你把你的c文件 打包上传  我这边给你试试

楼主:
还是那样,生成的Hex文件还是那么大:

:03000000020800F3
:0C080000787FE4F6D8FD75810702000047
:00000001FF

楼主:
我是64位,WIN10系统,有否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把现在的c文件加到工程中造成的!右键点击taget1,add existing file就可以了!

再搞 ...

你说“右键点击taget1,add existing file就可以了,,我点击taget1(目标1)后什么反应都没有啊,也看不到”add existing file“,,,,!

网友B:
LZ,还是上传源码能更快弄清问题,遮遮掩掩谁有那个耐性陪你耗下去。这无非就是系统问题;软件及设置问题及个人操作问题。
俺是赚 M 币来的不是为解决问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是上传源码能更快弄清问题,遮遮掩掩谁有那个耐性陪你耗下去。这无非就是系统问题;软件及设置问题及 ...

和源码没有任何关系,我用了几个不同的源码,生成的HEX文件都是那样的!这位朋友看来是个急性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是上传源码能更快弄清问题,遮遮掩掩谁有那个耐性陪你耗下去。这无非就是系统问题;软件及设置问题及 ...

版主给我的这个源码,生成的Hex文件也是那3行,http://www.51hei.com/bbs/dpj-48466-1.html

楼主:
    原来还是操作问题,先是新建工程,选择单片机(89C52),然后它出来一个对话框:Copy "STARTUP.A51"to project Folder and Add File to project?
    以前我都选的是Yes,就不对了,这次我试着选了No以后,再继续操作就成功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可所有的教程里,都没有提及这一点!!!
    对版主先生的指导,和耐心的帮助,再一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RTUP.A51  这个文件可要可不要的,没有把C文件加入工程序中,我也碰到过

多谢版主加分!哈哈!

网友D:
额~~原来你连设备都没选择,难怪不能生成.hex;其次必须在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的output选项中对Creat HEX File 进行勾选才可以生成.hex文件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是操作问题,先是新建工程,选择单片机(89C52),然后它出来一个对话框:Copy "STARTUP.A51"to p ...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点了YES过后结果是没能生成HEX文件,就因为这一个问题我从去年年底搞到今年年初。。。。。也是所有教程和书上没有写的,直接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原来你连设备都没选择,难怪不能生成.hex;其次必须在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的output选项中对 ...

点了YES以后,怎么操作,都没有可以选择的步骤,让你把文件存进工程去,也自然生不成HEX文件!你点一下yes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在此加分!

网友F:
先设置一下,编译后,会自动生成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设置一下,编译后,会自动生成hex文件

原来还是操作问题,先是新建工程,选择单片机(89C52),然后它出来一个对话框:Copy "STARTUP.A51"to project Folder and Add File to project?
    以前我都选的是Yes,就不对了,这次我试着选了No以后,再继续操作就成功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可所有的教程里,都没有提及这一点!!!设置?没用!!!

网友G:
重装吧 操作不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装吧 操作不对么

回答的风马牛不相及啊!

网友H:
重装试试,或者装keil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装试试,或者装keil5吧

问题已经解决,还重装什么啊?

网友I:
有没有再次编译,或者从新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再次编译,或者从新装一个

问题已经解决,前面12楼的回复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