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计时计分器系统设计 单片机源程序 原理图 论文下载

楼主:
篮球计时计分器系统设计原理图:

篮球计时计分器系统设计论文预览: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isbuffer[8]={0};
uchar minute=0,second=0;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Ascore=0,Bscore=0,temp=0;                        //
uchar flage1=0;                                                        //        定义标志位
uchar flage=0;                                                        //
uint count,z;                                                   //
sbit bizz=P3^7;                                 //蜂鸣器
sbit add1=P1^0;                                 // 加一分
sbit add2=P1^1;                                 // 加两分
sbit minus1=P1^2;                         // 减一分
sbit exchange=P1^3;                         // 上下半场换场时换分
sbit bstop=P1^4;                         //全场结束 关闭蜂鸣器
sbit start=P1^5;                         //开始
sbit stopagain=P1^6;             //暂停  开始
sbit turn=P1^7;                                 //切换 加分
sbit timeadd=P3^2;                     //加时间         设定时间
void ininterrupt()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if(second==0 && minute==0)
                        {
                                ET0=0;
                         }
                 else if(second==0 && minute!=0)
                         {
                                second=59;
                                minute--;
                        }
                 else if(second!=0 )
                         {
                                second--;
                        }
        }
}
void delay( )           //显示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10;x>0;x--)
                for(y=10;y>0;y--);
}
void delay1( ) //延时消抖函数16ms
{
        uint x,y;
        for(x=10;x>0;x--)
                for(y=360;y>0;y--) ;
}
void display1()
{
        uchar i,j;
        disbuffer[3]=second%10;
        disbuffer[2]=second/10;
        disbuffer[1]=minute%10;
        disbuffer[0]=minute/10;
        disbuffer[5]=Ascore%10;
        disbuffer[4]=Ascore/10;
        disbuffer[7]=Bscore%10;
        disbuffer[6]=Bscore/10;
        temp=0xfe;
        P2=temp;
        for(i=0;i<8;i++)
        {
                j=disbuffer[i];
                P0=table1[j];
                delay();
                temp=_crol_(temp,1);          //调用函数 移位
                P2=temp;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i,j;
        uchar temp;
        disbuffer[3]=second%10;
        disbuffer[2]=second/10;
        disbuffer[1]=minute%10;
        disbuffer[0]=minute/10;
        disbuffer[5]=Ascore%10;
        disbuffer[4]=Ascore/10;
        disbuffer[7]=Bscore%10;
        disbuffer[6]=Bscore/10;
        temp=0xfe;
        P2=temp;
        for(i=0;i<8;i++)
        {
                j=disbuffer[i];
                P0=table[j];

                delay();
                temp=_crol_(temp,1);                    //调用函数 移位
                P2=temp;                                                 //

        }
}

void bizzer()                                                  // 蜂鸣器函数
{
        while(minute==0 && second==0)           //判断时间结束
        {
                bizz=0;
                display1();
                if(!bstop==1)                                   //关闭蜂鸣器按键
                {
                        delay1();                                   //延时消抖
                        if(!bstop==1)
                        {
                                while(!bstop==1);
                                while(1)
                                {
                                        bizz=1;
                                        display();
                                }
                        }
                }
         }
}
void exinterrupt() interrupt 0                           //中断
{
                delay1();
                if(!timeadd)                                         //按键设置比赛时间
                {
                        while(!timeadd);
                        minute++;
                }
}
void button()        //按键 函数
{
        if(!turn)
        {
                delay1();                           //延时消抖   以下用delay1的都是延时消抖
                if(!turn)
                {
                        while(!turn);
                        flage+=1;                        //标志位
                }
         }
        if(flage%2==0)
        {
                if(!add1)
                {
                        delay1();
                        if(!add1)
                        {
                                while(!add1);                          //按键时 松手检测
                                Ascore+=1;                                  //  A加  1  分
                        }
                }
                 if(!add2)
                {
                        delay1();
                        if(!add2)
                        {
                                while(!add2);
                                Ascore+=2;
                        }
                }
                if(!minus1)
                {
                        delay1();
                        if(!minus1)
                        {
                                while(!minus1);
                                Ascore-=1;
                        }
                }

        }
        else
        {
                if(!add1)
                {
                        delay1();
                        if(!add1)
                        {
                                while(!add1);
                                Bscore+=1;
                        }
                 }
                 if(!add2)
                {
                        delay1();
                        if(!add2)
                        {
                                while(!add2);
                                Bscore+=2;
                        }
                }
                         if(!minus1)
                        {
                                delay1();
                                if(!minus1)
                                {
                                        while(!minus1);
                                        Bscore-=1;
                                }
                        }
        }
        if(!exchange)                                  //下半场换场切换比分按键
        {
                delay1();
                if(!exchange)
                {
                        while(!exchange);
                                temp=Ascore;
                                Ascore=Bscore;
                                Bscore=temp;
                }
        }
        if(!stopagain)                                                 //暂停    继续  按键
        {
                delay1();
                if(!stopagain)
                {
                        while(!stopagain);
                                flage1+=1;
                }
        }
        if(flage1%2==1)
        {
                TR0=0;
        }
         else
                 TR0=1;
         if(!bstop==1)
         {
                 delay1();
                if(!bstop==1)
                {
                        while(!bstop==1);
                        bizz=0;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EA=1;
                ET0=1;
                EX0=1;
                IT0=1;
                if(!start)
                {
                        delay1();
                        if(!start)
                        {
                                while(!start);
                                TR0=1;
                                while(minute!=0 || second!=0 )
                                {
                                        display();
                                        button();
                                        bizzer();
                                }
                    }

        }
        }
}

所有文件程序及其论文原理图下载:

网友A(2016-12-02):
楼主,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减分系统啊,我觉得没必要吧?

网友B(2017-02-21):
这个设计说是有记忆功能,实际上并没有记忆时间功能,并且display1的存在没有必要,可以删除

网友B:
并且 时间记忆功能无法实现,坑人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没有记忆功能是因为蜂鸣器函数循环嵌套过多,跳不出循环建议使用中断,将蜂鸣器打开

网友C(2020-1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减分系统啊,我觉得没必要吧?

按错了的话要减回来

网友C:
实际上使用还是一方一个电路板好,含时间和一方分数(都用2寸以上数码管,尺寸已经比较大了),做产品的话销量也能翻倍

网友D(2021-03-14):
有没有加分1.2.3的

网友D:
赞赞赞有没有24秒进攻倒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