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877A和nRF24L01设计基于usb的无线传输模块

楼主(2016-04-18):
求助用PIC16F877A和nRF24L01设计基于usb的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A:
用pic16F676a单片机操作无线模块nRF24L01实现双向收发的程序。其他pic单片机也可以借鉴参考。在mplab的PICC中编译。自己做项目用到的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端口定义***************************************
//****************************************NRF24L01端口定义***************************************

#define        IRQ                RC0
#define         IRQ_T                TRISC0                        //中断方向设置
#define        CE                    RC7
#define         CE_T                TRISC7                        //使能控制方向设置
#define        CSN                RC2
#define         CSN_T        TRISC2                        //片选控制方向设置
#define         MISO                RC5
#define         MISO_T        TRISC5                        //数据1准备好方向设置
#define        SCK                    RC6
#define         SCK_T                TRISC6                        //时钟方向控制
#define         MOSI                RC1
#define         MOSI_T        TRISC1                        //数据方向设置

//************************************按键***************************************************
#define        KEY                RD4
//************************************蜂明器***************************************************
#define        buffer           RD3
#define         LED                RD5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const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const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define MAX_RT                  0x10          // Max #of TX retrans interrupt
#define TX_DS                   0x20          // TX data sent interrupt
#define RX_DR                   0x40          // RX data received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ucha);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uchars);
void SetRX_Mode(void);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IRQ_T = 1;
        MISO_T = 1;
        CE_T = 0;
        CSN_T = 0;
        SCK_T = 0;
        MOSI_T = 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0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ucha)
{
        unsigned 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if(ucha & 0x80)
                           MOSI = 1;
                   else
                           MOSI = 0;
                ucha = (uch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if(MISO)
                        ucha |= 1;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Delay(2);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Delay(2);
           }
    return(ucha);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uchars)
{
        unsigned 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void SetTX_Mode();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T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key_debug;
        key_debug=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key_debug)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if(key_debug&MAX_RT)
                SPI_RW_Reg(FLUSH_TX,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unsigned char RxBuf[20]={0};
        TRISD = 0B00010000;
        PORTD=0xFF;
        PORTC=0x00;
           init_NRF24L01() ;
        TxBuf[1] = 1 ;
        TxBuf[2]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while(1)
        {
                    if(KEY ==0 )
                  {
                    TxBuf[1] = 1 ;
                    tf = 1 ; LED=0;
                    }
                   if (tf==1)
                       {
                        SetTX_Mode();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f=0;
                        Delay(1000);LED=1;
                   }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1)
                {
                        LED=0;
                }
                Delay(1000);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

}

全部代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c16F676a单片机操作无线模块nRF24L01实现双向收发的程序。其他pic单片机也可以借鉴参考。在mplab的PICC ...

有没有硬件连接图,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ic16F676a单片机操作无线模块nRF24L01实现双向收发的程序。其他pic单片机也可以借鉴参考。在mplab的PICC ...

有没有硬件图给研究一下吧

网友C(2016-10-08):
有没有硬件连接图,看一下

网友D(2017-04-07):
我正要用这个呀!!!!

网友E(2019-01-04):
最近也在玩24l01,有一个小问题,24l01的CSN是否可以直接接地?因为只有一块24l01不必进行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