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问题了,求助

楼主:
此程序是用74hc138译码器点亮led灯的程序。当在程序中
if(i==9)
         {
   i=0;
}
这段语句前面加延时函数后。i的值一直是1.当把延时去掉后i的值就可以加到9.折是为什么呢?想加个延时函数。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
sbit A=P0^1;
sbit C=P0^2;
sbit D=P0^3;
main()
{
unsigned char i;
      i=1;
while(1)
  {

switch(i)

       {
case(1):  A=0,C=0,D=0 ;  //led1 点亮
       break;
case(2):  A=1,C=0,D=0 ;  //led2点亮

       break;
case(3):  A=0,C=1,D=0 ;  //led3点亮

       break;
case(4):  A=1,C=1,D=0 ;  //led4点亮

       break;
case(5):  A=0,C=0,D=1 ;  //led5点亮

       break;
case(6):  A=1,C=0,D=1 ;  //led6点亮

       break;
case(7):  A=0,C=1,D=1 ;  //led7点亮

       break;
case(8):  A=1,C=1,D=1 ;
        //led8点亮
       break;

}
      delay(9); //加上这个延时函数后i的值就不可以加到9了,一直是1

       i=i++;
       if(i==9)
         {
   i=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k,j;
    for(;c>0;c--)
       {
    for(k=50;k>0;k--)
       {
          for(j=200;j>0;j--);
       }

}

}

网友A(2016-04-18):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等高人回答

网友B:
前面i=1

网友B:
i=i++ 改为i=i+1

网友A:
试了一下下改成i=i+1;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呢?两种表达方式不都是一样么?怎么会有区别

网友C:
看看汇编代码,存在以下区别

网友C:
实际上i=i++;先执行了等于的操作,把1赋值给通用寄存器,然后执行i++的操作,然后又把寄存器的值赋值给i,这样就还是1了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编译,本来上传的图片怎么没了?你自己仿真看看汇编代码就清楚了

网友D:
按照运算符的运算规则,i=1;i=i++;其结果不会改变。直接使用i++;就行了!!!